EMC 辐射超标整改请教

楼主(2023-07-16):
我最近有个产品做辐射Class B检测辐射超标,主要电路图和测试结果如下;
讲一下这个最先的是测试有问题,然后发现是这个充电芯片部分出来的,当时是用铜箔把上下都封起来过的,后面刚好PCB修改,准备加屏蔽罩,找了一个屏蔽罩加在上面去测了一下,还是超标,要在PCB底部贴也贴铜箔才行,芯片厂家那边给的建议就是改成4层板,想请教下大家还有没有其他方案可以改善的

网友A:
屏蔽罩外壳开孔  开长孔的尺寸有讲究    然后接地位置也是一个关键点    DCDC电感用带屏蔽罩的   优化PCB

网友B:
电源线,全部套磁环,加共模电感。pcb的电源输入输出割线加磁珠

网友C:
换充电芯片试试,比如高频开关的换成低频或线性之类

网友D:
PCB布局布线有问题,输入电容与续流二级管环路大了,SW要加RC吸收电路

楼主:
引用 网友A:
屏蔽罩外壳开孔  开长孔的尺寸有讲究    然后接地位置也是一个关键点    DCDC电感用带屏蔽罩的   优化PCB

DCDC是屏蔽电感的,然后本来改好了PCB的有四个接地点电容也都放到屏蔽罩里面了,但是想先验证一下再打板

楼主:
引用 网友B:
电源线,全部套磁环,加共模电感。pcb的电源输入输出割线加磁珠

这个的12V电源应该是没什么问题的,我有用电池做电源输入也是这样,内部的线也试过加磁环,PCB的电源输入输出加磁珠还没试过,是加输入电容前面和输出电容后面吗?

楼主:
引用 网友C:
换充电芯片试试,比如高频开关的换成低频或线性之类

有想过,这个芯片频率1.6M的,后面有两个DCDC频率500K,不充电运行时没问题的,不过换芯片整个要重新验证也很麻烦

网友:
你这个容易过的 ,所有长的线 包括  电源到壳子的线  以及手柄之类的线 靠近壳子的一端扣个磁环  并且磁环绕两圈

楼主:
引用 网友D:
PCB布局布线有问题,输入电容与续流二级管环路大了,SW要加RC吸收电路

是的,后面我改了一下把出入电容移近了,SW加RC只试了一下,没什么改善就怎么试了

网友:
感觉你的电池线成了DCDC的辐射天线,你弄短一点试试。另外这部分电路内移,然后其他信号线远离电感

网友:
有个大包应该是开关回路上的,看看开关节点上面有没有振铃,有就参展坛子里的RC电路整来试试

楼主(2023-08-30):
最终改成四层板过了,不用屏蔽罩