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 HTTP 封包監看的方法

楼主(2023-07-16):
小弟用 STM32 的 W5500 寫了一個 WEB 模擬 POST 請求的程序
這個設備 IP 是 192.168.1.10。
他要 POST 請求到 192.168.1.20 這部機器上。
這兩部機器都在同一個網段裡。

基於除錯的需求,請問,要怎麼監看 192.168.1.10 實際傳輸出的封包呢?

Wireshark 好像只能看本地電腦的,沒法指向去監看 192.168.1.10 的 80 埠。

謝謝。

网友:
买个一百来块钱的带端口镜像的交换机搞定

网友A:
水星sg2008d,好像是这型号,110块钱

楼主:
引用 网友A:
水星sg2008d,好像是这型号,110块钱

謝謝大哥指導。

网友:
搞两个usb网卡(或一个用内置的)桥接也可以

网友:
5500发送前,打印到串口监控

网友:
买个最便宜的Hub,设备和PC(wireshark)都接到hub上,然后hub再接到路由器上。

网友:
转移目标,TCPIP调试软件软件模拟个接收机,就知道发送了什么

网友:
有个tcp 转件能做转发。非常好用。明天传上来。
tcp  udp都支持,话说自己写一个也不累。

但这种http协议包,还是用端口镜象交换机方便,电脑上用wireshark 来分析协议,能查看包是否正确。等于逻辑分析仪一样,能直接解码

网友:
对了,不想花钱买交换机的话,就直接从水晶头入手,两对线一飞就能解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