盲人修汽车年收入30万元。我表示怀疑:怎么可能?!

楼主(2023-07-17):
【28岁盲人小伙自学却成为修车高手,杨俊玺靠听靠摸办起修车厂-哔哩哔哩】 https://b23.tv/yG1gtIM

视频里面说,他独自一人维修,不需要其他人配合。

汽车里面很多机械运动部件,很多高温部件,一个盲人怎么可能维修?!

老款的汽车发动机有皮带轮,手一伸进去,手就没有了.....

所以我非常怀疑这事情的真实性。

求证实。

网友:
一个放大版的手表,靠摸能琢磨透里面的齿轮结构么?

拆开那么多零件摆地上,如何准确定位找到零件,并准确安装到变速箱壳体对应位置,顺序不能乱,
一个机械专业熟练维修工,戴眼罩熟悉几个月甚至几年,也未必能做到吧

网友:
论吹牛,我们是在行的

网友:
人有多大胆!地有多大产!论讲故事,我们是有传统的!

网友A:
我一个同学,只有一只手,能修手机,说出去很多人都不太信,盲人还能修车,这真的匪夷所思,我都没法相信。人只要眼镜看不见了,很多事情都做不了。

网友:
如何辨认线束颜色,如何对气门正时,如何测量缸体磨损

网友B:
别说复杂的了,就换摩托机油吧,机油满不满,需不需要换,旧油有没有放空,都无法做到了

网友:
过段时间盲人都会开车了

楼主:
引用 网友A:
我一个同学,只有一只手,能修手机,说出去很多人都不太信,盲人还能修车,这真的匪夷所思,我都没法相信。 ...

一只手能修手机,我相信。只是动作慢点而已。

网友:
一眼为假,学都不知道学了个啥,真的盲连汽车长什么样都不知道,他这个看肯定还是能看的,就是不清楚,生活也是不容易的

网友C:
以前可能过新闻报道,盲人修电视机, 我当时想,摸到开关电源不是爽歪歪

网友D:
老夫从事电工行业已经四十多年,有没有电老夫一摸就知道了。

网友:
引用 网友B:
别说复杂的了,就换摩托机油吧,机油满不满,需不需要换,旧油有没有放空,都无法做到了 ...

手不小心摸到排气管只是烫手,摸到飞轮与皮带就手没了。
修自行车还是可以,或者修修摩托车简单问题比如换轮胎链条之类的。

网友:
引用 网友C:
以前可能过新闻报道,盲人修电视机, 我当时想,摸到开关电源不是爽歪歪 ...

修高压与修笔记本所承受的风险系数性质不一样,修高压时刻要警惕电击会致命,修笔记本没有生命危险顶多主板掉地上摔两半赔钱

楼主:
我怀疑这小伙不是真的盲人,应该还剩余有一点点视力。

网友:
看视频的2分04秒,用风炮上螺丝,打完一个,换下一个的时候,双手拿着风炮直接精准定位,肯定不是完全失明。现在视频,不取一个震惊、夸张的标题就没人看似的。

网友:
补个漆都干不了

网友:
引用 网友D:
老夫从事电工行业已经四十多年,有没有电老夫一摸就知道了。

闭眼找焊点,空间坐标记忆比cnc还精确,
操作万用表,靠感觉就能精确定位焊点

网友E:
不用在意,真正赚钱的行当会告诉你我么?

网友:
引用 网友E:
不用在意,真正赚钱的行当会告诉你我么?

我告诉你你干的了吗