为什么万用表不能直接测量电阻桥的输出信号?

楼主(2023-07-17):
使用AD7793采集电阻桥的输出信号. 大约是1mv左右. 本来电路是稳定工作的. ADC输出几乎无波动, 电阻桥的输出和AD7793的输入之间还串联了10K电阻.
一旦使用万用表测量电阻桥的输出或者7793的输入, ADC采集的结果就开始大幅度的波动, 优利德, 众仪, 的手持表, 惠普的台表都不行, 无论那种表测量都会导致ADC采集结果波动,
万用表的结果也在波动,但是幅度不大, 可能与滤波的方式有关.
即使使用屏蔽线测量, 结果也是一样.
按道理, 万用表的输入阻抗是非常高的, 基本上都在MΩ甚至10MΩ以上, 输入电容也是pf级别的, 被测电路是电池供电, 无论手持表还是台表都与被测电路没有复杂的耦合关系. 是什么原因引起的ADC结果波动呢?

网友A:
阻抗问题
高阻输入  高到不会影响信号
或者就增加一级跟随器测试

楼主:
引用 网友A:
阻抗问题
高阻输入  高到不会影响信号
或者就增加一级跟随器测试

电阻桥的每个桥臂大约是350Ω.
优利德的手册说明输入阻抗在10MΩ, HP3478A的手册说明,30mV档输入阻抗大于10的10次方, 应该是10GΩ. 这个级别的阻抗, 应该不会影响到电路了吧

网友A:
环境噪音通过测试笔进入放大器了吧
示波器查看放大器输出端会有大量噪音叠加在信号上面

楼主:
引用 网友A:
环境噪音通过测试笔进入放大器了吧
示波器查看放大器输出端会有大量噪音叠加在信号上面 ...

这么小的信号, 示波器可能不好测量,  噪声引入的情况也考虑了, 制作了一段屏蔽的测量线, 屏蔽单端接到AD的地, 结果也是如此.
AD的正负输入端对地并联了102电容,然后电桥的输出与AD的输入之间还串联了10K电阻, 按道理这种情况下, 测量电桥的输出端,即使耦合了50HZ的噪声, 也被RC滤除了吧.

网友:
验证电路吗?  那么外接一个跟随器测试  完全不受影响

网友:
引用 楼主:
这么小的信号, 示波器可能不好测量,  噪声引入的情况也考虑了, 制作了一段屏蔽的测量线, 屏蔽单端接到AD ...

TI有文档介绍示波器测试纹波说明
蛮好   可以去借鉴一下

楼主:
引用 网友A:
阻抗问题
高阻输入  高到不会影响信号
或者就增加一级跟随器测试

确实是工频的电磁耦合影响了测试结果,对于uV级别的信号,  信号源和万用表的阻抗都太大了,耦合的电压产生了明显的干扰, 使用运放跟随,屏蔽接地等措施后, 万用表和AD的结果都稳定了.

网友:
跟随也要有选择的用运放,lm308就比op07好用,类似的还有lt1012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