3D打印机械臂,开源六轴联动核心代码【已经开源】

楼主(2023-07-17):
打印机械臂项目会持续进行,预计2周后会在本贴开源六轴联动最核心的代码:运动学逆解(C代码,可在大多数平台移值),尽情期待

运动学逆解,即给出位置姿态矩阵,计算出6轴机器人各个关节的角度。我认为这是六轴机器人最复杂也是计算量最大的部分之一,大部分人都是被这一步给难住了。

运动学正解就不开源了,因为这个难度小,并且大多数时候正解并不要求计算效率,有初中数学知识花点精力基本就可以自己推导出来

楼主:
用这个代码做机床五轴五联动很轻松哦,所谓机床真五轴和假五轴的区别,就是看机床是五轴3联动还是五轴五联动,国内大多数机床五轴五联动是要另外掏钱的

网友:
不明觉厉,顶下大牛

网友A:
先奖励1年VIP++。已经充值给楼主位,原日期2023-10-24,新日期:2024-10-24

网友:
楼主厉害了,不知道6轴逆解给出的是解析解,还是数值解。

楼主:
引用 网友A:
先奖励1年VIP++。已经充值给楼主位,原日期2023-10-24,新日期:2024-10-24

感谢坛主

网友:
楼主除了一开始对成本的预算估计有些草率。
最近放出来的信息都是大牛所为啊。~

网友:
不错不错,又有好东西可以学习了,活到老学到老啊

网友B:
不明觉厉。不知大牛有没有后续提供套件出售的计划。

网友:
支持并感谢你的开源!

网友:
不明觉厉,楼主的几个帖子质量很高

楼主:
引用 网友B:
不明觉厉。不知大牛有没有后续提供套件出售的计划。

这个项目周期太长了,现在还不好说

网友C:
非常期待,膜拜一下

网友:
引用 网友C:
非常期待,膜拜一下

期待期待

楼主:
#include "math.h"

#define M_PI           3.14159265358979323846f
#define M_PI_2  1.57079632679489661923f

float DH_LTAngle1 = -90;    // link Twist
float DH_LTAngle2 = 0;
float DH_LTAngle3 = 90;
float DH_LTAngle4 = -90;
float DH_LTAngle5 = 90;
float DH_LTAngle6 = 0;

float DH_LLength1 = 30.0;   // Link Length
float DH_LLength2 = 314.5;
float DH_LLength3 = 0;
float DH_LLength4 = 0;
float DH_LLength5 = 0;
float DH_LLength6 = 0;

float DH_LOffset1 = 308.5;  // Link Offset
float DH_LOffset2 = 0;
float DH_LOffset3 = 0;
float DH_LOffset4 = -268.5;
float DH_LOffset5 = 0;
float DH_LOffset6 = -100.3;

float DH_JAngle1 = 0;      // Joint Angle
float DH_JAngle2 = 0;
float DH_JAngle3 = -90;
float DH_JAngle4 = 0;
float DH_JAngle5 = 0;
float DH_JAngle6 = 180;

float J1Angle = 0;
float J2Angle = 0;
float J3Angle = 0;
float J4Angle = 0;
float J5Angle = 0;
float J6Angle = 0;

float deg2Rad(float deg)
{
    return (deg * M_PI) / 180.0f;
}

void inverseKine(float x, float y, float z, float rx, float ry, float rz)
{
    float poseX = x;
    float poseY = y;
    float poseZ = z;
    float poseRx = rx;
    float poseRy = ry;
    float poseRz = rz;

    float A0 = deg2Rad(DH_LTAngle1);
    float A1 = deg2Rad(DH_LTAngle2);
    float A2 = deg2Rad(DH_LTAngle3);
    float A3 = deg2Rad(DH_LTAngle6);
    float A4 = DH_LOffset1;
    float A5 = DH_LOffset2;
    float A6 = DH_LOffset4;
    float A7 = DH_LOffset6;
    float A8 = DH_LLength1;
    float A9 = DH_LLength2;
    float AA = DH_LLength3;

    float XB0 =-(cosf(poseRz)*cosf(poseRx)-cosf(poseRy))*sinf(poseRz)*sinf(poseRx);
    float YB0 =cosf(poseRx)*sinf(poseRz)+cosf(poseRz)*cosf(poseRy)*sinf(poseRx);
    float ZB0 =sinf(poseRy)*sinf(poseRx);
    float PX =poseX;
    float XB1 =cosf(poseRy)*cosf(poseRx)*sinf(poseRz)+cosf(poseRz)*sinf(poseRx);
    float YB1 =cosf(poseRz)*cosf(poseRy)*cosf(poseRx)-sinf(poseRz)*sinf(poseRx);
    float ZB1 =cosf(poseRx)*sinf(poseRy);
    float PY =poseY;
    float XB2 =sinf(poseRz)*sinf(poseRy);
    float YB2 =cosf(poseRz)*sinf(poseRy);
    float ZB2 =-cosf(poseRy);
    float PZ =poseZ;

    float YC1 =- cosf(A3);
    float ZC1 =sinf(A3);
    float YC2 =sinf(A3);
    float ZC2 =cosf(A3);
    float C3 = -A7;

    float XD1 =-XB0;
    float YD1 =(YB0*YC1)+(ZB0*YC2);
    float ZD1 =(YB0*ZC1)+(ZB0*ZC2);
    float D1 =(ZB0*C3)+PX;
    float XD2 =-XB1;
    float YD2 =(YB1*YC1)+(ZB1*YC2);
    float ZD2 =(YB1*ZC1)+(ZB1*ZC2);
    float D2 =(ZB1*C3)+PY;
    float XD3 =-XB2;
    float YD3 =(YB2*YC1)+(ZB2*YC2);
    float ZD3 =(YB2*ZC1)+(ZB2*ZC2);
    float D3 =(ZB2*C3)+PZ;

    float E1 = atan2f((D2), (D1));
    float E2 = E1;

    float F1 = sqrtf(powf(fabs(D2), 2)+powf(fabs(D1), 2));
    float F2 = D3-A4;
    float F3 = F1-A8;
    float F4 = sqrtf(powf(F2, 2) + powf(F3, 2));
    float F5 = sqrtf(powf(A6, 2) + powf(AA, 2));
    float F6 = atan2f(F2, F3);
    float F7 = acosf((powf(A9, 2)+powf(F4, 2)-powf(fabs(F5), 2)) / (2*A9*F4));

    float G1 = 0;
    if(!isinf(fabs(A6)/AA))
    {
        G1 = atan(fabs(A6)/AA);
    }
    else
    {
        G1 = M_PI_2;
    }

    float G2 = M_PI-acosf((powf(fabs(F5), 2)+powf(A9, 2)-powf(F4, 2))/(2*fabs(F5)*A9))+(M_PI_2-G1);
    float G3 = -(F6+F7);
    float G4 = G2;

    float H1 = -F3;
    float H2 = sqrtf(powf(F2, 2)+powf(H1, 2));
    float H3 = acosf((powf(A9, 2)+powf(H2, 2)-powf(fabs(F5), 2))/(2*A9*H2));
    float H4 = atan2f(H1, F2);
    float H5 = M_PI-acosf((powf(fabs(F5), 2)+powf(A9, 2)-powf(H2, 2))/(2*fabs(F5)*A9))+(M_PI_2-G1);
    float H6 = M_PI_2-(H3+H4);
    float H7 = -M_PI+H6;
    float H8 = H5;

    float L1 = E2;
    float L2 = 0, L3 = 0;

    if (F3<0)
    {
      L2 = H7;
      L3 = H8;
    }
    else
    {
      L2 = G3;
      L3 = G4;
    }

    float M1 =cosf(L2);
    float M2 =-sinf(L2)*cosf(A1);
    float M3 =sinf(L2)*sinf(A1);
    float M4 =A9*cosf(L2);
    float M5 =sinf(L2);
    float M6 =cosf(L2)*cosf(A1);
    float M7 =-cosf(L2)*sinf(A1);
    float M8 =A9*sinf(L2);
    float M9 = 0;
    float MA =sinf(A1);
    float MB =cosf(A1);
    float MC =A5;
    float MD = 0;
    float ME = 0;
    float MF = 0;
    float M10 = 1;

    float N0 =cosf((L3)-M_PI_2);
    float N1 =-sinf((L3)-M_PI_2)*cosf(A2);
    float N2 =sinf((L3)-M_PI_2)*sinf(A2);
    float N3 =sinf((L3)-M_PI_2);
    float N4 =cosf((L3)-M_PI_2)*cosf(A2);
    float N5 =-cosf((L3)-M_PI_2)*sinf(A2);
    float N6 =0;
    float N7 =sinf(A2);
    float N8 =cosf(A2);
    float N9 =0;
    float NA =0;
    float NB =0;

    float O1 =cosf(L1);
    float O2 =-sinf(L1)*cosf(A0);
    float O3 =sinf(L1)*sinf(A0);
    float O4 =A8*cosf(L1);
    float O5 =sinf(L1);
    float O6 =cosf(L1)*cosf(A0);
    float O7 =-cosf(L1)*sinf(A0);
    float O8 =A8*sinf(L1);
    float O9 =0;
    float OA =sinf(A0);
    float OB =cosf(A0);
    float OC =A4;

    float P1 =(O1*M1)+(O2*M5)+(O3*M9)+(O4*MD);
    float P2 =(O1*M2)+(O2*M6)+(O3*MA)+(O4*ME);
    float P3 =(O1*M3)+(O2*M7)+(O3*MB)+(O4*MF);
    float P4 =(O1*M4)+(O2*M8)+(O3*MC)+(O4*M10);
    float P5 =(O5*M1)+(O6*M5)+(O7*M9)+(O8*MD);
    float P6 =(O5*M2)+(O6*M6)+(O7*MA)+(O8*ME);
    float P7 =(O5*M3)+(O6*M7)+(O7*MB)+(O8*MF);
    float P8 =(O5*M4)+(O6*M8)+(O7*MC)+(O8*M10);
    float P9 =(O9*M1)+(OA*M5)+(OB*M9)+(OC*MD);
    float PA =(O9*M2)+(OA*M6)+(OB*MA)+(OC*ME);
    float PB =(O9*M3)+(OA*M7)+(OB*MB)+(OC*MF);
    float PC =(O9*M4)+(OA*M8)+(OB*MC)+(OC*M10);

    float Q1 =(P1*N0)+(P2*N3)+(P3*N6)+(P4*N9);
    float Q2 =(P5*N0)+(P6*N3)+(P7*N6)+(P8*N9);
    float Q3 =(P9*N0)+(PA*N3)+(PB*N6)+(PC*N9);
    float Q4 =(P1*N1)+(P2*N4)+(P3*N7)+(P4*NA);
    float Q5 =(P5*N1)+(P6*N4)+(P7*N7)+(P8*NA);
    float Q6 =(P9*N1)+(PA*N4)+(PB*N7)+(PC*NA);
    float Q7 =(P1*N2)+(P2*N5)+(P3*N8)+(P4*NB);
    float Q8 =(P5*N2)+(P6*N5)+(P7*N8)+(P8*NB);
    float Q9 =(P9*N2)+(PA*N5)+(PB*N8)+(PC*NB);

    float R1 =(Q1*ZD1)+(Q2*ZD2)+(Q3*ZD3);
    float R2 =(Q4*ZD1)+(Q5*ZD2)+(Q6*ZD3);
    float R3 =(Q7*XD1)+(Q8*XD2)+(Q9*XD3);
    float R4 =(Q7*YD1)+(Q8*YD2)+(Q9*YD3);
    float R5 =(Q7*ZD1)+(Q8*ZD2)+(Q9*ZD3);

    float R7 = atan2f(R2,R1);
    float R8 = atan2f(+sqrtf(1-powf(R5, 2)),R5);
    float R9 = 0;
    if (R4 < 0)
    {
      R9 = atan2f(-R4,R3)-M_PI;
    }
    else
    {
      R9 = atan2f(-R4,R3)+M_PI;
    }

    float S7 = atan2f(-R2,-R1);
    float S8 = atan2f(-sqrtf(1-powf(R5, 2)),R5);
    float S9 = 0;
    if (R4 < 0)
      S9 = atan2f(R4,-R3)+M_PI;
    else
      S9 = atan2f(R4,-R3)-M_PI;
    float L5 = 0;
    if (1) // front config
      L5 = R8;
    else
      L5 = S8;

    float L4 = 0;
    if(L5>0)
    {
      L4 = R7;
    }
    else
    {
      L4 = S7;
    }

    float L6 = 0;
    if(L5<0)
      L6 = S9;
    else
      L6 = R9;

    J1Angle = L1;
    J2Angle = -M_PI_2-L2;
    J3Angle = M_PI_2-L3;
    J4Angle = L4;
    J5Angle = L5;
    J6Angle = -L6;
}

楼主:
本算法基于DH参数模型,配置好关节参数即可正常使用

楼主:
类似下图的库卡机器人,只需要按下图所示修改对应的关节参数即可

楼主:
说明一下:inverseKine(float x, float y, float z, float rx, float ry, float rz)

其中x y z 为机械臂末端坐标,单位mm,rx ry rz为末端姿态绕各轴的旋转角度,单为rad

各关节角度JxAngle返回值单位为rad

网友:
今日打卡,我有个3D打印的五轴,都吃灰四五年了,/笑哭

网友:
非常支持,有空会测试一下楼主的代码

网友D:
老兄,你这个开源是闷不做声的啊,刷新到了才发现已经开源了

楼主:
引用 网友D:
老兄,你这个开源是闷不做声的啊,刷新到了才发现已经开源了

标题无法编辑了

网友:
支持lz开源精神

网友:
佩服楼主的开源精神   跟着学习学习