想找一款实现0.1mm精度的测距模块

楼主(2023-07-17):
成本想控制在100R左右
目前tb超声波测距精度在1cm左右
红外测距精度1~10mm
激光测距1mm,利用三角测距等技术直接跳到了5um左右的测距

网友:
量程 ?

摄像头+图像处理吧

楼主:
引用 网友A:
量程呢?

量程满足就0-150mm就行了

网友A:
引用 楼主:
量程满足就0-150mm就行了

环境 场景

楼主:
引用 网友A:
环境 场景

预计是做一个盒子包裹,环境:几乎没有光线干扰。使用场景:办公室室内使用

网友:
没说非接触,那就游标卡尺吧
非接触150mm范围,如果三角图像不合适,看看霍尔,电磁感应之类?

网友B:
激光位移传感器

网友C:
预算多少?

楼主:
引用 网友C:
预算多少?

预期是100-200

网友:
引用 楼主:
预期是100-200

这个就有难度了,输出IO信号还有的选

楼主:
引用 网友B:
激光位移传感器

这个的价格有点感人。。大几百~大几千

网友:
你那个要求好用要几千块,不管是松下还是基恩士其实里面都是小野的的核心,只不过小野不做零售,他们的adc都不准,我都是模拟信号拉出来用自己的adc,精度瞬间提升好几倍

网友:
给个参考 我最近用了一个精度是1mm的激光测距模块 重复精度是0.4mm  4500大洋

网友:
以前用过一款基恩士的普通激光传感器,只能输出有和没有都要1.8K左右,你这标价少了点

网友:
引用 楼主:
预期是100-200

估计不好找到合适滴
3k左右价位,差不多

网友D:
光栅尺合适吗,一百多吧
https://zhuanlan.zhihu.com/p/77646990

网友:
引用 网友D:
光栅尺合适吗,一百多吧
https://zhuanlan.zhihu.com/p/77646990

接触式的还可以用磁栅尺,原来开发过,更便宜,精度也满足条件

网友E:
100-200元,买个有数据接口的百分表,便宜,还是0.01mm的分辨率。

网友:
引用 网友E:
100-200元,买个有数据接口的百分表,便宜,还是0.01mm的分辨率。

这个想法好!高

楼主:
这个想法好,还得想想结构怎么做