请教有什么好点的方法测量脉冲的频率?

楼主(2023-07-17):
频率范围在0-2khz, 如果是用定时1s,来计数脉冲的个数并计算,这样可能会非常不线性,
有何好办法来实现吗?尽可能逼近真实值

网友A:
看变化率和要求的精度。

楼主:
引用 网友A:
看变化率和要求的精度。

请继续指点 ,推荐一种折中的方法

网友A:
如果你要求的更新率高,那么通过被测信号的边沿来触发定时器计数,即可实现频率测量,2k频率不算高,这样也能兼顾CPU性能,精度还不错的。
如果更新频率要求没那么高,那么使用单片机周期定时器,来统计脉冲数,从而获得脉冲频率,也是一个不错的选择,这个对CPU资源占用低。

网友:
直接用定时器的输入计数功能。

至于频率,你可以计算一定时间内脉冲的数量,那时间除以数量不就是频率了

网友:
测频测周方法,看项目应用了

楼主:
引用 网友A:
如果你要求的更新率高,那么通过被测信号的边沿来触发定时器计数,即可实现频率测量,2k频率不算高,这样也 ...

不错,非常感谢

网友:
看一个周期要多少时间就完了

网友:
有什么产品方面的需求可以合作,工业上做过类似的几种量产产品。

通常是快和慢2种情况,用一个小计数器和一个大计数器配合就都覆盖了。

网友B:
用32位计数器,进行上下沿对齐测量,等精度测量

网友C:
引用 网友B:
用32位计数器,进行上下沿对齐测量,等精度测量

借楼咨询
8路信号  用4051进行选择每路速度信号   要求1s之内完成8路频率信号采集
用 等精度测量分时检测可以保证频率准确性吗

网友:
引用 网友C:
借楼咨询
8路信号  用4051进行选择每路速度信号   要求1s之内完成8路频率信号采集
用 等精度测量分时检测 ...

测量时间依赖于最低频率

网友:
引用 网友C:
借楼咨询
8路信号  用4051进行选择每路速度信号   要求1s之内完成8路频率信号采集
用 等精度测量分时检测 ...

最低频率只测到20HZ的话,理论上是没有问题的。最大频率测到多少都没问题。实际为了信号的稳定性和可靠性,需要看你用的芯片和电路设计。

网友:
更新时间内分别测量脉冲的时间和个数,自然就有单个周期和频率了

网友:
用输入捕获功能不就可以了吗

网友D:
低频测周,高频捕获计数就可以

网友:
引用 网友D:
低频测周,高频捕获计数就可以

正解。。。。。。主要还是看信号的幅值波形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