请教可以兼容PTC和NTC的测温电路方案

楼主(2023-07-18):
PTC的话用PT100或PT1000,用恒流源方案是可以,但NTC的阻值达到几十K了,而且阻值范围也比较宽,用恒流源电路是不是不太合适阿,驱动能力要求比较高了。如果我直接采用分压再通过运放跟随这种电路是否可行,根据不同的温度传感器调整一下分压电阻来适配,这样是否可行

网友A:
当然可行
不过你这没有成本之类的约束吗?

网友:
参考万用表欧姆档呗,大不了换档位

楼主:
引用 网友A:
当然可行
不过你这没有成本之类的约束吗?

目前确定下来是需要测量的阻值范围从20欧到30K大致这个范围,不需要调整电路参数,PTC或NTC都可接入,采用分压+运放的方案,不用恒流源的方案,分成两档,这样去做,是否可行

网友B:
引用 楼主:
目前确定下来是需要测量的阻值范围从20欧到30K大致这个范围,不需要调整电路参数,PTC或NTC都可接入,采 ...

当然可行啊,你又没说要求的精度,没说预算。
用个24位AD,带PGA的,分压电阻用3K,基本上肯定够了。
测小电阻就开PGA,用16倍的PGA可以把20欧变成320欧,有3K的1/10了,够了。测大电阻不用PGA直接测就行,3K对30K也是1/10,分辨率足够。

楼主:
引用 网友B:
当然可行啊,你又没说要求的精度,没说预算。
用个24位AD,带PGA的,分压电阻用3K,基本上肯定够了。
测 ...

你说的就是电阻分压后同时用两路AD同时去采样,小电阻时用PGA那一路,大电阻时用不带PGA那一路,相当于就是分两个档位。
我是准备用STM32的AD去做,电阻分压后也分两路,一路运放跟随后直接进AD,另一路运放放大后再进另一路AD。精度要求1%,不知道这样实现起来有没有难度。

网友B:
引用 楼主:
你说的就是电阻分压后同时用两路AD同时去采样,小电阻时用PGA那一路,大电阻时用不带PGA那一路,相当于就 ...

精度1%是测电阻精度1%还是温度精度多少度?
只管测电阻分辨率1%的话,用STM32的那个12位AD差不多够,要精度1%就有点悬。
3K:30K分压,和3K:30.3K分压,对12位的AD,结果是差3个字,它的跳动做到2个字没问题,所以可以分辨岀来。
但那个AD的线性度差不多就是千分之一,所以你想准确到这个结果很难。

楼主:
引用 网友B:
精度1%是测电阻精度1%还是温度精度多少度?
只管测电阻分辨率1%的话,用STM32的那个12位AD差不多够,要精 ...

好的,感谢,那这个3K要采用高精度低温飘的电阻会更好吧

网友B:
引用 楼主:
好的,感谢,那这个3K要采用高精度低温飘的电阻会更好吧

千分之一的就够,一毛多钱一个。更好的也没必要

楼主:
引用 网友B:
千分之一的就够,一毛多钱一个。更好的也没必要

我觉得是低温飘比较重要吧,精度关系不大,反正是软件要校正的

网友B:
引用 楼主:
我觉得是低温飘比较重要吧,精度关系不大,反正是软件要校正的

是的。但是低温飘的电阻通常都是高精度的。所以直接说要高精度电阻就好。
常见的千分之一电阻都是25ppm的,但常见的百分之一电阻都是不标温飘的

楼主:
引用 网友B:
是的。但是低温飘的电阻通常都是高精度的。所以直接说要高精度电阻就好。
常见的千分之一电阻都是25ppm的 ...

好的,感谢

网友B:
引用 楼主:
好的,感谢

高精度电阻的值不一定好找,其实我说3K只是估的一个值,小一点2K大一点4K这个范围内都无所谓。哪个好买就用哪个。
选择3K左右的原因:为了PT100,这个值不能太大,不然有效信号太小。当然太小也不行,pt100工作电流不能超过1mA,不然自发热太大。为了NTC大阻值时候的分压计算分辨率,这个值也不能太小。差不多3K左右是对这两者比较均衡的选择。

楼主:
引用 网友B:
高精度电阻的值不一定好找,其实我说3K只是估的一个值,小一点2K大一点4K这个范围内都无所谓。哪个好买就 ...

我们是做电机过温保护的功能,温度传感器是预埋在电机内部,温度传感器不是配的我们自己的,因此不知道客户的温度传感器是哪种的,所以是按电阻值来设置过温保护点,客户自己根据温度传感器的温度/阻值表来设置,所以不管当前接的是PTC还是NTC或者温度/阻值表,只要保证我们的产品能够准确测量20欧~30K之间的阻值就行。

网友C:
客户是女的吧,尽是异想天开的要求,叼她直接睡服她!明明一个带防护k型热电偶可以通吃,可靠高精度,参数统一便宜又好用的探头非要各种花里胡哨的,逗攻城狮玩了。

Ptc ntc测温探头都不适合用于电机温度测量场合,小功率的用双金属片温控开关,或者高温熔丝之类的。大功率的是绝不可能用电阻测温的,首先测量温度比较高电机工作都是90-100度很正常,基本超过了ntc ptc测温探头的基准温度,准确性与可靠性无法保证。超强几百几ka的大电流干扰。温湿度变化大,高震动,强磁场电场干扰,还让探头超超超温工作,还要适应差值1500倍的宽电阻测量范围还要高精度,你不觉得你的客户没诚意吗。

让你的客户那里凉快哪里待着,不然咬她

网友:
还是18B20省事,不用精密电阻,不用校准,直接就用。

网友D:
用NTC 就别想着精度了。

你自己看看NTC自己的数据手册,都离散成什么样了。

电机测温,实际能有±5℃的精度就不错了

网友:
引用 网友D:
用NTC 就别想着精度了。

你自己看看NTC自己的数据手册,都离散成什么样了。

那是你没买过高精度的NTC吧。稍微加一点钱,可以买到精度0.5度的ntc。当然这个精度只限于一定温度范围内,温度更低或更高了精度也会明显下降

楼主:
引用 网友C:
客户是女的吧,尽是异想天开的要求,叼她直接睡服她!明明一个带防护k型热电偶可以通吃,可靠高精度,参数 ...

那就不是很了解了,我怎么看几个同行都用PTC NTC 这种方式,预埋在电机中就用这种温度传感器。另外,先不管精度了,如果只是应对你说的这些外界干扰,我需要做什么处理才能可靠工作

楼主:
引用 网友D:
用NTC 就别想着精度了。

你自己看看NTC自己的数据手册,都离散成什么样了。

你的意思是就算我的方案电阻测准了,然后根据提供的阻值/温度表查表做的话,做出来的温度的精度也不会好,是因为本身的NTC的离散性的问题,是吗

网友:
不差钱可以用专门的测温芯片