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D20 带小吸管功能的是哪个版本

楼主(2023-07-18):
感觉这个选取信号特别方便,网上找的20版本都不带这个功能

楼主:
网上找的图片   就绿色圈圈里那个功能

网友A:
引用 楼主:
网上找的图片   就绿色圈圈里那个功能

  放弃AD吧  allegro 有快捷键 带这个功能

网友B:
引用 网友A:
放弃AD吧  allegro 有快捷键 带这个功能

描述叫啥来的, 每次放铜皮都要敲字...

网友:
20.0.13有,从没用过这功能

网友A:
引用 网友B:
描述叫啥来的, 每次放铜皮都要敲字...

pop net list
设置成  快捷键 就可以了
选中铜皮 再用这个指令选择对应图中其他地方的net     铜皮就会自动 被赋予该net属性

网友B:
引用 网友A:
pop net list
设置成  快捷键 就可以了
选中铜皮 再用这个指令选择对应图中其他地方的net     铜皮就会 ...

多谢, 这是个好功能

网友:
引用 网友B:
多谢, 这是个好功能

FUNCKEY    V     Shape Select
FUNCKEY    v     Shape Select

FUNCKEY    y    pop net list
FUNCKEY    Y    pop net list

我的快捷键是设置   V 作为选中铜皮用的  Y作为 指定NET    这样用起来  按下V  然后 鼠标点自己的铜皮  再按Y 选目标net就好

网友:
小吸管功能是干嘛的啊?

有什么用处

网友C:
引用 网友B:
多谢, 这是个好功能

朋友,在那个选项里面? 我还没找到

网友B:
引用 网友C:
朋友,在那个选项里面? 我还没找到

选中shape 输入 pop net list之后, 可以选一个网络, 就自动把shape的net设置成这个相同了.
把pop net list做成热键就可以一键设置net了. 默认net要输入, 好麻烦

网友D:
年了下,21.9.2有

网友E:
引用 网友D:
年了下,21.9.2有

好用吗?

网友:
引用 网友B:
选中shape 输入 pop net list之后, 可以选一个网络, 就自动把shape的net设置成这个相同了.
把pop net li ...

楼主:
引用 网友E:
好用吗?

嗷嗷好用 铺铜的时候点一下吸管在点一下器件的引脚(带信号的铜皮)直接变成相同的信号,没有这个功能你要么net里鼠标滚轮找要么扣字默认生成的信号前面都有NET三个字,也就是是你起码扣字三个起步。
小吸管左键两下就好了,不知道是不是我骨骼精奇以前没用过这功能,选信号都是鼠标滚轮时间久了中指疼