家里一个月要用1500度电,正常吗?(24楼阿莫的提醒)

楼主(2023-07-18):
三个卧室,三台空调,晚上开,白天有时开,有时不开,平均一天50度电,这个正常吗?是不是空调太老旧了,所以耗电?

网友:
你这个有点夸张啊。我家仨大1匹的。晚上开1-2个,白天周末全天2-3个。
我看了下电量,6月份300度整。最高用电量是一天是上周末用了20度。
电饭锅热水壶之类的电器每天都要用。
供你参考

网友:
一部空调500元电费,三部就1500元,看起来合理啊。

网友:
买几个计量插座看看吧

网友:
卧室不是超大的话肯定不正常

网友:
天气太热给家里老人装了两台空调,顺便一起买了几个功率插座给空调专用。这样开空调用多少电,设置多少度耗电多少做到肉眼可见不需要猜测,用起来更舒心。现在老人每天睡觉都空调开通宵,主要是新空调确实节能一晚上4度左右。

这个插座挺好用就是长时间开背光常亮会背光led严重衰减亮度降低到看不清,不知道厂家解决问题了没,自己会修都换新的led没衰减了 。真不明白lcd反显示谁设计的,真的太依赖背光没有正显得好。

网友:
3台空调  空调较新 6月份200度电

网友:
冬天每天100多度电的路过

现在是1个2P  一个3P柜机,断续开机,大约每天40度电

热水器烧热就关闭,关闭,不然光热水器每天都十几度电

网友A:
话说有即时读取电表数据的东西么?查看即时功率,电流电压并记录的。或者用树莓派开发一个?

网友:
是你说一晚上开空调50度电问题吧,平均一台16度电,平均开10个小时。
计算结果大概2.3匹的空调压缩机全负荷运转10小时的电量。

20平卧室,新的一级能效r32制冷剂大1.5p室外35室内设置26一晚上10小时大概4到6度电,如果室外温度低点室内设置28一晚上2度遇到过。

开16度工作十个小时压缩机最大功率运行1200瓦,10小时11度电。

结论就是不正常

网友:
引用 网友A:
话说有即时读取电表数据的东西么?查看即时功率,电流电压并记录的。或者用树莓派开发一个? ...

买个联网功率插座就可以了,前段时间才买一个,用的的还好。

网友:
应该不正常,我两台1.5p的只是睡觉开,还有一台1.5p的白天开,上个月大概600度电。家里没有电热水器这些大用电器

网友:
我家白天3p客厅,夜晚2卧室大1p,一天30度电,定频的或者温度调的低很费电

网友:
正常,3台空调,厅的2匹,其他1和1.5匹,厅一直开,客房的晚上开,每天都要27、8度电,接近30度

网友:
我家128平方,开新风,3台空调是全功率运行,然后热水器也是用电的,夏天每月2000度电,冬天都要900左右。     准备过年换燃气热水器,电热水器的拆回老家用了。花洒水大,60升电热水器烧4水箱水才够用,非常不方便。

网友:
我家120平,开新风,一拖五的中央空调,晚上基本开3个,周末24小时开3-4个,一个月大概800度,平常不开空调大概一百多度电一个月

网友:
室外温度都很高吗?感觉不正常,我家只有在暑假时才会用到1500度电,但晚上可是开了5台空调,挂机的

网友:
不正常,要查查

网友:
变频空调的节能技术一年一个样,相比旧定频空调,新空调节能效果很明显,楼主是不是用的旧定频空调?

网友:
6月份,两台空调(好像有六七年了吧),基本上只是晚上睡觉时间开(27度 + 立式风扇 ,让房间空气循环起来有利于房间温度一致),有时白天开个几小时, 空调的电费约200度

网友:
三台空调,这个数据已经很省了。坐标山东冬天的时候我家客厅一个3P空调,家里还有暖气的情况下,一天最少也要50度电。

网友:
坐标切糕:我今年空调总累计时间还没超过12小时……

网友B:
换双层隔音玻璃和新款变频空调。保温效果好的话,三匹空调,只要是变频的也不耗电的。室外34.每天开12个小时。一天最多也就4度/天。平均三度电。1.5p..卧室24平,层高3.3.。老式不密封的窗户。电费会翻倍。

网友C:
引用 网友B:
换双层隔音玻璃和新款变频空调。保温效果好的话,三匹空调,只要是变频的也不耗电的。室外34.每天开12个小 ...

你使用空调,肯定忘记一个最重要的事情:必须保持室内空气的二氧化浓度在800以内。

所以,必须源源不断的输入新鲜空气。这会导致电费猛增。

一味最求省电,是以健康为代价的。

网友:
帖子移动通知:
原分论坛:☆阿莫百科
目标分论坛:电子综合

网友D:
话说你家的房子漏风情况咋样?我家是三层玻璃,房子有外保温层。

网友:
每年这个时候我家也差不多,白天开2P空间,晚上三个1P空调

网友C:
引用 网友D:
话说你家的房子漏风情况咋样?我家是三层玻璃,房子有外保温层。

你有监测二氧化碳浓度吗?

网友:
引用 网友C:
你有监测二氧化碳浓度吗?

小米那个空气净化上好像显示,回头我看看。

房子三层玻璃,也还是到处漏风,门、厨房风道、新风管道都没那么密封。

风从电梯井上来,从门缝往里灌。

网友:
单台,1.50p变频,窗留缝,设置28度

预报33度,24小时,7度

预报38度,24小时,15度

网友:
白天一台3P风管机,晚上1台1.5P变频,一台1,5P定频,一天30度

网友B:
引用 网友C:
你使用空调,肯定忘记一个最重要的事情:必须保持室内空气的二氧化浓度在800以内。

所以,必须源源不断 ...

忘记补充了,有小米新风机。定时11:00到第二天12点。睡眠模式通风。

网友:
风速最低。1100以下

网友:
我家一台特斯拉,2台电驴,2个空调,1个电热水器,烧水烧到烧菜全部用电,一个月要2000多度

网友:
全年2000元电费左右,160平,史密斯电热水器

网友C:
引用 网友B:
忘记补充了,有小米新风机。定时11:00到第二天12点。睡眠模式通风。

睡眠模式通风肯定不够的。你有查看二氧化碳浓度?

网友:
我是3台空调,600度一个月

网友E:
检查线路是否有短路,是否十天半月总有一次不明原因跳闸?

网友F:
小米的新风有热交换功能吗?我家全热交换新风,热回收效率号称75%,大约每小时1.5次的换气次数。耗电的很,夏季1500元以上。如果没有热回收,那耗电更加恐怖了。

网友:
跟我家差不多。

三部卧室空调晚上都开。 白天偶尔开。

也是1200-1400度的样子。

楼主:
引用 网友E:
检查线路是否有短路,是否十天半月总有一次不明原因跳闸?

确实偶尔跳闸,不过夏天电量才会这么高,应该主要还是空调原因

网友B:
引用 网友C:
睡眠模式通风肯定不够的。你有查看二氧化碳浓度?

查过的 一个人在房间里可以在1100以下。二个人要开中档,但风声吵。但是比以前没装的时候二千以上好多了。二千以上早上起床头晕。我家改造后密封很好。如果稍大力关门。门都是门不上的。更大力关门的话楼下的门会被联动...空调耗不耗电除了与空调本身有关。也与房间是否保温有更大关系。简单打个比方,窗户是老式单层玻璃。热天高温的时候玻璃表面就有38到40度。如果室内设置26度。想像一下同时房间里有个1.8乘1.8面积的38度发热体。空调肯定是24小时全速运行、不耗电才怪。1.5P乘735W就是1100W。24小时26度。相反如果保温好,空调前30分钟1100W。后面23小时只有285W功率。电费就是毛估23乘300加1100乘0.5.。7.4度电而已。加上10点到下午4点室外高温满算下来不会超9度电。也就是5块钱。

网友:
三P客厅空调按保温差的算,3乘735W乘24就是59度电。12小时30度。一年四季开空调的话真的有必要改造一下室内门窗隔音那些 。双玻璃室外38,室内大概在31.很明显的。具体这个数值记不清了 。我以前测过

网友C:
引用 网友B:
查过的 一个人在房间里可以在1100以下。二个人要开中档,但风声吵。但是比以前没装的时候二千以上好多了 ...

1100的二氧化碳太可怕了,长时间会影响脑袋的。而且你才一个人。

家里有4个甚至更多人,你的1100又会变成2200了。

800以内已经是最低标准,我一般是尽量做到600以内的。

网友:
我上个月差不多2000电费了。3-4台全天开。

网友B:
引用 网友C:
1100的二氧化碳太可怕了,长时间会影响脑袋的。而且你才一个人。

家里有4个甚至更多人,你的1100又会变 ...

我了解的。CO2如果维持500以下。实测风机要24小时开中档风。这个吵得睡不着。小米APP上低于1000就显示空气清新,和百度上查的室内无人情况下CO2本底500到700合理.是符合逻辑的。室内有人1100我是取的最高值。一般也在800到1100.8点开空调10点会上到1千以上。11点风机就开了。到第二天11点自动关。我这里室外我测过是400多。
现在用着还行,哪天闲下来了再折腾,但要重新打洞移位,还要增加一台风机。想想都头疼。
    上次改造之前没装小米新风那时候早上都是二千多。现在一千多点还是很舒适了 。二千多才是缺氧状态

网友C:
引用 网友B:
我了解的。CO2如果维持500以下。实测风机要24小时开中档风。这个吵得睡不着。小米APP上低于1000就显示空 ...

室内无人最低可以达到400的。

小米的数据不能相信,因为要做到1000,小迷噪音就很大了,小米的机器就卖不出去了。

我认为开着空调的时候,二氧化碳最好600以内。

800是极限,但最好是控制到600为目标。

这是我广州的房子当前的二氧化碳数值。没有人,没有开空调。

网友B:
引用 网友C:
室内无人最低可以达到400的。

小米的数据不能相信,因为要做到1000,小迷噪音就很大了,小米的机器就卖 ...

那请教一下 你房间是不是两台小米风机,因为只有一台的话想维持700以下不影响睡眠根本不可能。还有你那边空气质量怎么感觉比我这乡下还好。或者我机器数值有误差

网友G:
引用 网友F:
小米的新风有热交换功能吗?我家全热交换新风,热回收效率号称75%,大约每小时1.5次的换气次数。耗电的很, ...

我家的就是没热回收的, 每个房间像阿莫一样单独装一个新风机,风从房间底下的门缝(开发商装的门,应该是有标准要有门缝)往外流。
   然后夏天三个房间空调新风一起开, 大厅、厨房等其他地方不装空调都凉快了。连入户大门的缝都能感觉到有冷气吹出来。    3个房间的1.5P空调每月大概占1100度电,几乎是全功率运行的了。  但省了大厅和厨房卫生间的空调和空调占的面积,空气还是新的,还是很值得的。

网友:
引用 网友C:
室内无人最低可以达到400的。

小米的数据不能相信,因为要做到1000,小迷噪音就很大了,小米的机器就卖 ...

我刚刚查了 ,我这破乡下空气质量还就真比广州差,差多了 。PM2.5 我这边数值是68,室外 。室内只有5。

网友:
引用 网友B:
那请教一下 你房间是不是两台小米风机,因为只有一台的话想维持700以下不影响睡眠根本不可能。还有你那边 ...

我现在东莞,我和老婆的房间20多平方,新风机要设置到94平方米,才能维持600以下的二氧化碳。如果小孩进来玩,新风机开到最大也只能维持800以内。

是有一定的噪音的,解决方法是新风机安装在离床最远的地方。还有,我和老婆对于固定的底噪不敏感。我在电信机房千军万马奔腾般的声音中都能睡着。

所以我现在不计较空调的电费了。要省电,就无法计较二氧化碳浓度。

下面的数据是没有开空调,只有我一个人在家。

网友C:
引用 网友G:
我家的就是没热回收的, 每个房间像阿莫一样单独装一个新风机,风从房间底下的门缝(开发商装的门,应该 ...

这样简单粗暴,其实最实用。

普通商品房要安装新风管道,肯定是要打穿横梁,又折腾又危险,而且不实用。

网友G:
引用 网友C:
这样简单粗暴,其实最实用。

普通商品房要安装新风管道,肯定是要打穿横梁,又折腾又危险,而且不实用。 ...

是的,装新风管也是一大笔费用, 装3台可能就一次性只多三千元左右的成本了, 但不用装新风管占用两万元一平方买来的空间, 还更整洁好看,非常值得。

     当时也怕其他邻居也学着装新风, 我跟物业说是装空调打孔,才打85mm的进气孔。 自己是理科生还能把握安全,其他住户搞新风很可能把整栋楼搞成危楼,即使不危楼抗震等级还是大幅下降的,原来能抗7度烈度地震,可能4度就抗不住,高楼不敢让太多人搞新风。

我网上看到过某一住户在房子角落装新风,在一条很关键的50*50柱子上面打了个20直径的大孔。。。

网友:
引用 网友G:
是的,装新风管也是一大笔费用, 装3台可能就一次性只多三千元左右的成本了, 但不用装新风管占用两万元 ...

.......在一条很关键的50*50柱子上面打了个20直径的大孔。。

横梁打孔,就算打断了,可能也不会出事。因为横梁只需要承重上一层楼的重量。

柱子打孔问题就大了!! 整栋楼楼上全部楼层的重量都需要这根柱子承担重量的!!!

如果这是你住的房子,赶紧去举报他! 必须找专业机构恢复这柱子。

网友:
引用 楼主:
确实偶尔跳闸,不过夏天电量才会这么高,应该主要还是空调原因

问题来了。是哪一路跳闸,跳闸后有确定原因吗?