目前在搞μV级别的电压采集,需要8路,前置的多路选择

楼主(2023-07-18):
需要8路,这边打算电路只做一路,其他的分时采样,前置的多路选择器怎么选,cd4052对μV级别的电压采样有影响吗?

网友A:
量程多少,分辨率多少,精度多少。。。μV级别,需求不明确啊。是量程还是分辨率。

网友:
CD4052在这个级别上应该是有风险的,找ADI的开关吧,或者8个ADC全部隔离供电

网友:
信号输入范围是多少?uV难度还是比较大,可以用MUX切 做好校准 ,注意setup time

网友B:
4052毕竟是电子器件,感觉应该会有影响,最好用纯物理切换开关。或者先把信号放大后再切换通道。

网友:
做切换的话,切换之后应该需要丢掉不少数据,应该会覆盖比较长的时间

网友:
我也在做这玩意,目前在搞前端,±1.29999毫伏,±12.9999毫伏和129.999毫伏共三挡量程

网友:
uv级别信号,用4052之后ad采集,不可取。

网友C:
模拟开关会有漏电流,如果输出阻抗不够小的时候,肯定有影响的;
如果体积不要求的话,建议用干簧管继电器;

网友:
采用光继电器或欧姆龙的磁保持继电器吧。。安捷伦六位半万用表的通道切换都是这种方案,应该性能能满足要求的。

网友:
还磁保持啊,我前端泡在液氮里才能正常工作,防磁很重要,生铁罐子躲不开

网友D:
啥频率? DC~1000Hz的话试试脑电的采集方案

楼主:
引用 网友A:
量程多少,分辨率多少,精度多少。。。μV级别,需求不明确啊。是量程还是分辨率。 ...

对方要求是能测量0-800mv,精确到0.1mV,搞生物电的

楼主:
引用 网友B:
4052毕竟是电子器件,感觉应该会有影响,最好用纯物理切换开关。或者先把信号放大后再切换通道。 ...

先放大的话,那前置放大电路要8路分别做了

楼主:
引用 网友D:
啥频率? DC~1000Hz的话试试脑电的采集方案

变化比较慢,接近直流吧

网友E:
0.1MV好做,用stm32的adc就行,比如H750足够。

网友F:
上AD7124,8通道应该够用了吧

楼主:
引用 网友E:
0.1MV好做,用stm32的adc就行,比如H750足够。

精度可以达到?不要只是分辨率

网友:
引用 楼主:
对方要求是能测量0-800mv,精确到0.1mV,搞生物电的

0.1mV要求不高的。可以参考研华类的采集模块。没有国产化要求的画,ADG508做切换也可以。

楼主:
引用 网友F:
上AD7124,8通道应该够用了吧

这个芯片看起来不错,到时候试试。我现在用的ads1248参数看起来也不错,但是实际测试,线性有点问题,跟安捷伦上万的表对比,误差会随着电压变大,20多mv偏离0.2mv   800mv端会偏离10mv左右

网友:
引用 楼主:
这个芯片看起来不错,到时候试试。我现在用的ads1248参数看起来也不错,但是实际测试,线性有点问题,跟 ...

这不像24bit ADC的表现呢,芯片供电纹波大?买现成的模块还是自己做的板子?

网友:
单片adc线性没见过好的

网友G:
引用 楼主:
这个芯片看起来不错,到时候试试。我现在用的ads1248参数看起来也不错,但是实际测试,线性有点问题,跟 ...

你是如何测线性的?被测对象是什么?
人家大厂的芯片标称的线性度,应当是能达到的啊。

网友:
引用 楼主:
对方要求是能测量0-800mv,精确到0.1mV,搞生物电的

直接看TI的ADS129X系列吧
这种专用的生物电AFE

网友H:
引用 网友C:
模拟开关会有漏电流,如果输出阻抗不够小的时候,肯定有影响的;
如果体积不要求的话,建议用干簧管继电器 ...

普通的干簧管继电器不行,热电动势太大,我之前体验过,用的是威氏的干簧继电器。最后买了松下和nec的不同型号继电器回来做实验,找到热电动势最小的。

网友:
不就0.1MV吗,不用考虑太多热电动势的事,到0.01毫伏热电动势才开始突出成为致命问题

楼主:
引用 网友G:
你是如何测线性的?被测对象是什么?
人家大厂的芯片标称的线性度,应当是能达到的啊。 ...

万用表 安捷伦 和ads1248同时采样可调电源,可调电源1mv步进增加。 万用表和安捷伦的数据比较接近,ads就偏了。
可调电源买的台湾的,8000多一台

网友:
这样测试是可以的,不过也没多少意义,因为单片的adc芯片没见过准的,别说用安捷伦万用表了,随便拿个国产的都可以比对

网友C:
引用 网友H:
普通的干簧管继电器不行,热电动势太大,我之前体验过,用的是威氏的干簧继电器。最后买了松下和nec的不 ...

普通继电器更不行,普通继电器的触点是暴漏在空气中的,触点表面通常会有氧化情况,需要有一定的电流才能保证可靠导通;
而干簧管继电器的触点是密封在真空下的,没有最小电流限制的问题;
我之前做过0.1nA级别的电流检测,用的就是干簧管继电器切换量程,用的是美国littelfuse的产品

楼主:
引用 网友C:
普通继电器更不行,普通继电器的触点是暴漏在空气中的,触点表面通常会有氧化情况,需要有一定的电流才能 ...

普通继电器灌胶的吧,你是说内部还有空气是吧

网友:
引用 楼主:
普通继电器灌胶的吧,你是说内部还有空气是吧

是的,普通继电器的触点并不是在真空环境下的

网友:
加一级前置放大之后再进电子选择开关
不行吗?

网友B:
引用 楼主:
先放大的话,那前置放大电路要8路分别做了

8路放大也就4个双运放,也没多少钱,现在国产零漂精密运放也就卖到1块出头了,我们都在大量使用。

网友:
引用 楼主:
这个芯片看起来不错,到时候试试。我现在用的ads1248参数看起来也不错,但是实际测试,线性有点问题,跟 ...

你这前端测量电路不合理吧或者AD的用法不对,24位AD线性不可能偏移这么大

网友:
引用 楼主:
万用表 安捷伦 和ads1248同时采样可调电源,可调电源1mv步进增加。 万用表和安捷伦的数据比较接近,ads就 ...

如果被测量越大,误差也越大,那么这个误差就是比例误差,不是问题,可以轻松校准。你应当在量程的10%和90%这两个位置对自己的ADC做个校准,让这两个点的误差为0,然后再测中间其它的点的误差。比如20%-80%,每隔10%测一个点,看看线性度怎么样。
按照ADS1248的手册值,INL最坏为15ppm,也就是10万分之1.5

我没用过ADS1248,只用过同类的ADS1220,反正INL标称值是一样的,最坏15ppm。
但是它的有效数据分辨率基本上也是10万分之一这个数量级,所以在通常情况下都无需考虑线性度的问题了。这个线性误差会隐藏在你的噪声误差里面。

除非你用更好的AD,有效数据分辨率明显好于10万分之1数量级,才需要考虑这个线性误差。

网友I:
引用 网友B:
8路放大也就4个双运放,也没多少钱,现在国产零漂精密运放也就卖到1块出头了,我们都在大量使用。 ...

国产零漂精密运放也就卖到1块出头
啥品牌的  好奇稳定性和性价比如此吸引人

网友B:
引用 网友I:
国产零漂精密运放也就卖到1块出头
啥品牌的  好奇稳定性和性价比如此吸引人 ...

思瑞普,润石,聚洵等,都有,都是仿ADI的,xx8552之类的。

网友I:
引用 网友B:
思瑞普,润石,聚洵等,都有,都是仿ADI的,xx8552之类的。

这几家思瑞普是不是做的最好

网友:
引用 网友I:
这几家思瑞普是不是做的最好

国产精密运放第一家是圣邦微,其次思瑞浦,后来其他家就多了。

网友:
先放大,再CD4051/CD4052之类的,比较保险

网友J:
不用分时,ads1256直接8路采集,价格也合理

网友:
引用 网友J:
不用分时,ads1256直接8路采集,价格也合理

1256就是分时采的啊,多通道只有一个AD核心。
难道你装8片1256?

网友E:
我有一个产品,6片1255同步采集。1255,1256看似可以,实际线性也一般的很。只不过6片1255就可以用一片好一点的基准了,当使用多片的时候立刻就可以看出来线性的差异。不过,我们目前的问题还不是线性而是前端的电阻不行,毕竟我只要15位的精度。1256当然也可以分时用,不过很慢,慢到基本不能接受。

网友G:
引用 网友E:
我有一个产品,6片1255同步采集。1255,1256看似可以,实际线性也一般的很。只不过6片1255就可以用一片好一 ...

老大,没搞错吧?才15位精度就用1255了?
除非你要的速度很快?但是SAR类型的AD更快啊

网友E:
引用 网友G:
老大,没搞错吧?才15位精度就用1255了?
除非你要的速度很快?但是SAR类型的AD更快啊 ...

15k的速度

网友G:
引用 网友E:
15k的速度

这个速度倒是需要上1255了。
但是线性问题,1255标称的线性度典型3ppm,最差10ppm。你只要15位精度,也就是30ppm,这个线性误差完全不影响的。

网友:
引用 网友G:
这个速度倒是需要上1255了。
但是线性问题,1255标称的线性度典型3ppm,最差10ppm。你只要15位精度,也就 ...

将将能30