现在国产的XXX32是不是和STM32基本是兼容的,可以用cubmx

楼主(2023-07-18):
例如:APM32F103
不知道是不是完全可以用STM32的CUBEMX创建底层框架。

网友:
看品牌,据说有的品牌比st还st,是完全不需要改的。有的品牌或多或少都需要改动。

网友A:
大多数品牌是有建议晶振延时要微调
APM的USB我掉过坑里

网友:
话说st已经降回之前水平或更低了

网友:
APM通常都是对应直接替换的

网友B:
引用 网友A:
大多数品牌是有建议晶振延时要微调
APM的USB我掉过坑里

这有什么坑?

网友:
引用 网友B:
这有什么坑?

APM的103在充电头上D+D-有特殊配置电阻的,概率性初始化USB后不停进入USB异常中断退不出,STM没出现过

网友:
只要你用国产的32, cubmx 就一定会被抛弃;

国产的CPU特性不是100%兼容ST的,  而且国产的32 还会增加了新的特性, 如增加多了SPI,串口的数量, 内存,FLASH 比ST的要多;

国产是靠兼容ST去引流,  然后推出自己特色的32,   最后客户最终完全投入国产32中;   疫情这波过后,身边的公司一如既往地继续使用国产的32, 他们也不再打算切换回去

网友:
注意一些地方,还是可以直接用的,我们的工业品都是直接烧固件

网友:
APM的103我都是直接用ST的项目烧录的,没遇到不兼容