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推荐适合图像处理的单片机

楼主(2023-07-19):
例如800*600*3的图片,载入内存就是1440000个字节,同时处理几个摄像头的数据就力不从心了。
有主频>400MHz,RAM几MB的单片机推荐吗?还是说得上FPGA?

网友A:
一般这种建议外扩RAM,或者选择具备内置已经扩展RAM的芯片。
如果对处理速度要求不高,不建议上FPGA

网友:
esp32-s3 简单便宜又大碗

网友:
直接用安防摄像头的芯片,上linux

网友:
TI有6000系列DSP

网友:
不考虑v3s之类的片子吗?jpeg能硬编解码,支持neon。linux启动速度还可以。裸奔也不是不行。

网友:
全志或新塘,ARM9当单片机用

网友B:
引用 网友A:
一般这种建议外扩RAM,或者选择具备内置已经扩展RAM的芯片。
如果对处理速度要求不高,不建议上FPGA ...

求教ZYNQ的私有中断比如nIRQ怎么加到linux中,发现只改设备树不行

网友:
引用 网友B:
求教ZYNQ的私有中断比如nIRQ怎么加到linux中,发现只改设备树不行

这个属于高级应用了,我研究过的应用还没这么高级,所以帮不上忙。