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D设计的PCB有的焊盘盖了油不知道咋回事

楼主(2023-07-19):
前几天做了个样板回来,发现几个元器件的焊盘全部盖油了,导致无法焊接;

这几个出问题的元器件封装都是从商城下载的;

从AD里,3D查看PCB,确实也是盖油的效果,不知道原因在哪里?

网友A:
看你的焊盘属性
Force complete tenting on top
Force complete tenting on  bottom

楼主:
引用 网友A:
看你的焊盘属性
Force complete tenting on top
Force complete tenting on  bottom

网友:
下面还有Solder mask Expansion选项,看看你的tented是不是选上了?

网友:
正常的话焊盘不会盖油的!

网友:
截的很好,最关键的信息 没截到。