模拟开关一端有电压另一端接悬空导体,使能时可以视为导通吗

楼主(2023-07-19):
比如这样,这个导体是悬空的没有电,这个可以当作继电器那样是导通的吗?
还有模拟开关,导通有什么条件?是否有方向要求?
第一次用这个东西,不太知道

网友:
这个具体需要参考datasheet吧。

网友A:
必须视为导通啊,类似于触点电阻稍大的继电器。

楼主:
引用 网友A:
必须视为导通啊,类似于触点电阻稍大的继电器。

经过测试,芯片没有通电的时候,A1和COM端  A2和COM端都不导通,只有通电的时候才有二选一导通功能。这是一个坑

网友B:
引用 楼主:
经过测试,芯片没有通电的时候,A1和COM端  A2和COM端都不导通,只有通电的时候才有二选一导通功能。这是 ...

不通电也能导通那通电来干嘛?你的脑洞有点大……

网友:
通电的时候才有二选一导通功能
无源的开关

网友:
不是机械开关。

网友:
引用 楼主:
经过测试,芯片没有通电的时候,A1和COM端  A2和COM端都不导通,只有通电的时候才有二选一导通功能。这是 ...

“使能时可以视为导通吗”

不通电怎么叫使能?

网友:
导通的模拟开关无方向,内部等于一个小电阻,但是这个电阻两端的电压有要求,通常是要求在自身供电电压范围以内。

网友:
不通电能导通的只有机械开关能做到!

网友:
jfet可以的, 不给栅极电压是开通的, 给反偏是断开,, 但这个开通内阻有点大.  一些电化学传感器确实是这么用的, 断电短路保护工作电极, 通电有专门电路控制工作电极电位.

mos没电导通有点困难

楼主:
引用 网友B:
不通电也能导通那通电来干嘛?你的脑洞有点大……

我的意思是,芯片VCCGND上电

网友:
引用 楼主:
我的意思是,芯片VCCGND上电

如果不上电也能控制通断,那还要VCC GND来干嘛,省两个脚省几分钱不好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