请问,如何将AD的原理图 PCB转换后能让PADS打开?

楼主(2023-07-19):
现在有AD的原理图,PCB,用AD13打开可以

现在想转成PADS能打开,网上看了方法试了都不行,不知道哪里出问题了

电脑已经装了AD13,但AD不会用,字体那些看着模糊不舒服....

楼主:
感觉AD做的比PADS臃肿,打开文件,放大缩小的时候都感觉卡顿

网友A:
用ad打开,选择导出为.asc文件,然后pads layout里面选导入,选择导入ad的asc文件,就导入了。

网友A:
pads还有个自带的转换工具,在开始菜单pads那附近找,也能转换。

楼主:
引用 网友A:
用ad打开,选择导出为.asc文件,然后pads layout里面选导入,选择导入ad的asc文件,就导入了。 ...

我保存为这种文件,然后PADS导入的时候就一直卡死

楼主:
引用 网友A:
pads还有个自带的转换工具,在开始菜单pads那附近找,也能转换。

转换之后再用PADS打开也是一直卡死