忘摘P档松手刹,人力推了一下车,对变速箱有什么危害吗?

楼主(2023-07-20):
昨晚偷懒不想发动车,就直接松手刹往前推一下车,来回两次都是移动了20-30公分,车就突然别住,这时才发现是P档未换到N档,不知道会不会对变速箱油有什么损害

网友A:
P档也能推得动车?你那距离应该是齿轮咬合的行程吧,正常的

网友B:
别住了,没有再推动,就没有损害。

楼主:
引用 网友A:
P档也能推得动车?你那距离应该是齿轮咬合的行程吧,正常的

嗯,移动了一点距离,大约有半个车轮的行程

楼主:
引用 网友B:
别住了,没有再推动,就没有损害。

好的,多谢坛主解惑

网友:
如果是人力推,应该没问题的

网友:
除了磨轮胎,啥事没有,才30公分,可以忽略了

网友:
没事,P档的钩大部分不是锁死的,有弹簧,力量大的时候会拖钩,偶尔一下都没问题,更别说是人推的了。

网友:
人力 还不足以损坏变速箱吧?

网友:
没事儿的。人推不坏。。。现在的车,我怀疑挂着P档被追尾,也不一定损坏。
P档的咬合力应该是有限的。

网友C:
人力没事。就是车还没完全停就直接P档可能会有点事

网友D:
顺便问一下,坡道停车时,是先挂P档再拉手刹(电子手刹),还是先拉手刹再挂P档?

网友E:
引用 网友D:
顺便问一下,坡道停车时,是先挂P档再拉手刹(电子手刹),还是先拉手刹再挂P档? ...

踩刹车,拉手刹,松刹车(此时车会前后滑动一点),挂P档

。

网友:
引用 网友D:
顺便问一下,坡道停车时,是先挂P档再拉手刹(电子手刹),还是先拉手刹再挂P档? ...

我一般是拉手刹,切换N档,松刹车,在踩住刹车,切换P档。

网友:
引用 网友C:
人力没事。就是车还没完全停就直接P档可能会有点事

修车的时候我试过,顶起来后轮子还在转的时候挂p档,变速箱咔咔响了一会,没啥事

网友D:
引用 网友E:
踩刹车,拉手刹,松刹车(此时车会前后滑动一点),挂P档

这种方法试过,在“踩刹车、拉手刹,松刹车”过后,车子确实会滑动一下,有的时候会猛地抖一下。
不知道对变速箱有没有伤害。

网友:
引用 网友D:
这种方法试过,在“踩刹车、拉手刹,松刹车”过后,车子确实会滑动一下,有的时候会猛地抖一下。
不知道 ...

这么容易就伤害,变速箱就太脆弱了
变速箱的设计者肯定考虑了这个问题了

网友:
不用担心的,人才多大点劲,推一下根本不可能有影响

网友:
引用 网友D:
这种方法试过,在“踩刹车、拉手刹,松刹车”过后,车子确实会滑动一下,有的时候会猛地抖一下。
不知道 ...

松刹车时候哦,是空挡啊

网友:
抖音的“小雄说车”就做过这样的实验, 车快速行驶突然挂入P档,卡卡响了一阵,P档有限力结构,屁事都没有。   如果p档车动就坏,那么车企返修要忙不过来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