电路板跟电脑之间232或者usb连接,手摸电路板引脚pca9557就不工作

楼主(2023-07-20):
如果电脑用适配器插着市电有这问题,如果不插市电就没问题。现在我锂电池供电怎么摸都没事。网上查到有其他人也说PCA9557容易被干扰有问题,这芯片真这么拉的吗?我板子上的其他芯片都正常工作,就这pca9557

楼主:
还有没明白我插着适配器就发生这问题,不插就没事

网友:
市电谐波干扰了,话说你干嘛要用手模电路板呢

网友:
iic加1k强上拉试试

网友A:
市电的时候,笔记本的干扰比较大。然而根本原因,是你 PCA9557 的驱动有缺陷:

a. 如果用的是硬 I2C 驱动,多半是干扰以后导致进入了某 Fault 状态,然后你偏偏没有写这个异常处理,最后罢工;
b. 如果用的是软 I2C 驱动,多半是某些临界时序(例如 SLA 后的那个 R/W 位)太临界了,稍微干扰一下就错误模式。

建议:如果是硬驱动,查看异常向量;如果是软驱动,调一调时序(特别是切换 SDA 方向的时序)。

楼主:
引用 网友A:
市电的时候,笔记本的干扰比较大。然而根本原因,是你 PCA9557 的驱动有缺陷:

a. 如果用的是硬 I2C 驱动 ...

pca的引脚输出口直接变低,程序有定时拉高拉低驱动led,都没有反应,看起来像是芯片被复位了。而且需要系统复位才能解决,不像是软件驱动端的问题

网友:
pca9557这个IC,抗干扰能力差点,用他扩展IO去驱动继电器,偶尔某一路就会有问题。

网友:
Ti竟然敢做这么简单的io芯片,真不怕别人寨了砸自家牌子。干脆换几毛一个的单片机算了

网友:
MCP27S17,抗干扰能力很强,现在价钱也下来了,就是有点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