LMV321这种运放能不能用于无刷电机低端电流采样?

楼主(2023-07-20):
带宽是1MHz

https://www.ti.com/cn/lit/ds/symlink/lmv321.pdf?ts=1689776173278

网友:
可以,顶多就Vos大一些,小电流的时候精度差一些

网友:
低端电流采样变化频率是几k左右可以使用

网友:
实际使用过没什么问题。

网友:
我当时也是这么打算的   https://www.amobbs.com/thread-5756578-1-1.html

网友:
增益带宽积

转换速度(压摆率)SR
这二个参数都要看看能不能满足