请大家推荐个方案,将12V直流,转换为80V 50Hz交流

楼主(2023-07-20):
功率很小,80V的电流在100ma以内,方波或正弦波都行
系统里有主控,数字驱动信号可以由主控生成
请坛友推荐个简单、可靠的电路方案吧,感谢!

网友:
正弦的话D类功放推工频变压器似乎很好调试

网友A:
方波很好做,h桥即可,h桥供电80v,用mos开关去切

楼主:
引用 网友A:
方波很好做,h桥即可,h桥供电80v,用mos开关去切

有没有合适的h桥驱动芯片,帮忙推荐一个

网友:
自己用mos搭

网友:
你可以去屹晶微电子的网站上去看看,芯片、参考电路、PCB都有现成的供参考

网友:
方波驱动变压器。电路可以参考以前的UPS

网友:
主控给两路方波信号 mos管驱动个带中心抽头变压器,次级输出方波80V,要正弦波的话加个电感电容滤波就行

网友:
Z源逆变器可以满足