这个自动焊接机,那家做得好。

楼主(2023-07-20):
朋友公司有一个线圈需要焊接 。

某宝搜索蛮多,无从选择。

打算找类似于这样自动焊接机,
ms前两年购买过,定位精度差,焊接慢。后来就任它躺平睡大觉了。
线圈二只直径0.8mm左右脚,间距5mm左右。
要做治具,一个流程下来焊接二三十只这种。

网友A:
你发一个装配好的图片,一般线圈产品浸锡比较靠谱。既然要做治具,看看选择焊是否合适

网友:
引用 网友A:
你发一个装配好的图片,一般线圈产品浸锡比较靠谱。既然要做治具,看看选择焊是否合适 ...

选择焊机器比这个贵的不是一点半点吧

网友B:
楼主朋友在哪里啊?江浙沪的话,我可以介绍介绍,有朋友在做这种机器(我之前也做这种机器 )。这种机器出来都一二十年了,没啥技术含量了,大家都差不多。就看谁售后好点。

网友C(2024-05-23):
引用 网友B:
楼主朋友在哪里啊?江浙沪的话,我可以介绍介绍,有朋友在做这种机器(我之前也做这种机器  )。这 ...

像LZ图片上那种大概多少钱能做?

网友B:
引用 网友C:
像LZ图片上那种大概多少钱能做?

价格每家都不太一样。从一万多到三五万应该都有可能。

网友D:
引用 网友B:
价格每家都不太一样。从一万多到三五万应该都有可能。

按最便宜的买。 这个成本不高和点胶机差不多。  价格却比点胶机贵几倍

网友:
引用 网友D:
按最便宜的买。 这个成本不高和点胶机差不多。  价格却比点胶机贵几倍

焊接的调试难度一般比普通的点胶难度大。东西不值钱,主要人工贵。