USB3.0差分等长布线:单线还是双线同时调整?误差多少mil以内?

楼主(2023-07-21):
USB3.0,HDMI2.0的差分等长布线:

1、等长调整是单线短线增长,还是双线同时调整? 下图一个单线调整,一种双线调整,单线调整增长很快就能调整好;
     但差分双线走蛇形线,怎么也调不好,因为双线蛇形外圈线长,内圈线短,但双线换向后原来外线变内线,这样又回到原来的差分长度差,感觉差分线的误差不会减小,请教这种双线调整有什么技巧?

2、USB3.0的差分对内误差控制多少mil以内? 我看有人说5mil,有人说100mil内; HDMI2.0的差分对内长度误差控制在多少mil以内?

请多指教,多谢!!!

网友:
“请教差分等长布线”标题不合格。请自行修正。(注意:主题发出24小时后就不能修改帖子)

帖子标题必须能充分说明帖子的内容。如你要问AVR的ADC如何才能测量得比较准确,“AVR的ADC如何消除干扰测量得比较准确?”是合格的标题。不合格举例:
    1:小女子冰天雪地裸体跪求解决方法
    2:救命啊...

网友A:
(1)在哪里变短的就在哪里绕线,建议遵循3w原则,(2)usb ss对内5mil以内,对间无要求,全异步。建议严格等长(+-1mil)

网友B:
你绕等长的方式不是很好,neck太短了,信号等效走直角。

网友C:
哪短补偿哪里,第一张走线感觉间距不够,直接严格+-1mil好了,另外接入的焊盘可以挖一下,隔层参考

网友:
比较皮实的,不用太在意

网友D:
楼主新标题“请教USB3.0 PCB 差分等长布线问题” 再次不合格。

我改为:

USB3.0差分等长布线:单线还是双线同时调整?误差多少mil以内?

请楼主务必注意标题问题。以前标题不合格会被永久封锁ID的。因为我们论坛不欢迎连标题都无法合格的人。

网友:
我最近做了一块板子,USB3.0,。没有严格按照等长,不知道有没有问题,如果降格能使用也可以。

网友E:
最近做的一块板,,type-c和HDMI都没有等长,不知道会不会翻车。

网友F:
P/N误差5mil就行了,1mil有点太夸张了

网友B:
引用 网友F:
P/N误差5mil就行了,1mil有点太夸张了

ddr3 数据线组内等长我都做到5mil

网友:
引用 网友B:
ddr3 数据线组内等长我都做到5mil

10G信号也照样5mil

楼主:
引用 网友D:
楼主新标题“请教USB3.0 PCB 差分等长布线问题” 再次不合格。

我改为:

好的,多谢指点

楼主:
引用 网友B:
你绕等长的方式不是很好,neck太短了,信号等效走直角。

多谢指点。
线间距S=5mil,单端绕等长,小于2S就是<10mil; 所以看起来就是这样的,有什么更换的办法吗?

楼主:
请教一个问题: 差分对内做等长标准做法是绕单端线还是绕差分双线,像图片222.png那样双线绕等长可以实现吗? 像222.png绕双线我没绕成功过,线差始终无法缩小,有什么技巧吗。

楼主:
引用 网友A:
(1)在哪里变短的就在哪里绕线,建议遵循3w原则,(2)usb ss对内5mil以内,对间无要求,全异步。建议严格 ...

多谢!

引用 网友C:
哪短补偿哪里,第一张走线感觉间距不够,直接严格+-1mil好了,另外接入的焊盘可以挖一下,隔层参考 ...

多谢!

网友A:
引用 网友E:
最近做的一块板,,type-c和HDMI都没有等长,不知道会不会翻车。

hdmi跑2k可以凑合,typec估计经常出错,有时候死掉。

网友E:
引用 网友A:
hdmi跑2k可以凑合,typec估计经常出错,有时候死掉。

啊。。。别吓我啊,打板,SMT,差不多3000多成本啊

网友:
引用 网友E:
啊。。。别吓我啊,打板,SMT,差不多3000多成本啊

。。那就走2.0,把3.0屏蔽掉。3.0这样随便搞很容易跪。

网友:
找了下之前的一个评审要求表,感觉USB要求不低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