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辆电动爹下雨天不小心磕了一下底盘,售后报价16万,保险不同意(18楼:新能源车年检要电池合格)

楼主(2023-07-21):
【一辆电动爹下雨天不小心磕了一下底盘,售后报价16万,保险不同意#新能源汽车 #新能源 #汽车 #电池 #极氪001-哔哩哔哩】 https://b23.tv/xikQzlf

网友A:
电动车除了“百公里油耗”比油车有优势,就再没有其他优势了

网友B:
引用 网友A:
电动车除了“百公里油耗”比油车有优势,就再没有其他优势了

加速度,科技感,停车能开空调

网友C:
所以我在等插混,电池不大

网友:
只要油车国家没有禁止,就坚决不写电动车

网友D:
引用 网友B:
加速度,科技感,停车能开空调

看到有介绍,油车增加电池和电压缩机,使用油车的空调管路,可以熄火用电池开空调,一晚上也能顶过去

网友E:
引用 网友A:
电动车除了“百公里油耗”比油车有优势,就再没有其他优势了

就这个优势对我而言就掩盖了电车所有劣势。我开电车前,我的油费月2200左右,开电车后,月350左右(含外面充1-2次)

网友:
引用 网友E:
就这个优势对我而言就掩盖了电车所有劣势。我开电车前,我的油费月2200左右,开电车后,月350左右(含外 ...

对我来说2200可以加3个月的92了

网友F:
引用 网友C:
所以我在等插混,电池不大

是雅阁吗?

网友:
引用 网友E:
就这个优势对我而言就掩盖了电车所有劣势。我开电车前,我的油费月2200左右,开电车后,月350左右(含外 ...

卖车的时候看看残值。。。。。

看收车贩子的视频,两三年的电车(除特斯拉),都不爱收了

网友:
所以15万电车,开8年,比较划算

网友G:
引用 网友E:
就这个优势对我而言就掩盖了电车所有劣势。我开电车前,我的油费月2200左右,开电车后,月350左右(含外 ...

自家有充电桩吧?
但大多数车主没有条件装私桩,就没这么省钱了

网友:
引用 网友E:
就这个优势对我而言就掩盖了电车所有劣势。我开电车前,我的油费月2200左右,开电车后,月350左右(含外 ...

保险费呢?

网友B:
引用 网友D:
看到有介绍,油车增加电池和电压缩机,使用油车的空调管路,可以熄火用电池开空调,一晚上也能顶过去 ...

新款的插混雅阁,17度电,不知道可不可以这样,但是感觉部件多了1倍总感觉臃肿

网友H:
同问,保费如何

网友:
引用 网友F:
是雅阁吗?

对,但现在上海只有新款油车,插混说是在保护本地车企,不知道什么时候会卖

网友:
引用 网友B:
新款的插混雅阁,17度电,不知道可不可以这样,但是感觉部件多了1倍总感觉臃肿 ...

后备箱小了,我现在等插混,一是想体验一下电车,不开发动机,能长时间听歌和开空调,跑长途又没有里程焦虑,如果以后WW了,回老家,能源危机了,用电池板发点电说不定还能撑下去

网友I:
近日,有网友称要给大家透露一个内幕消息:新能源汽车年检将要增加电池测试环节,如果检测不合格那么车辆需要返厂或自费维修。此外,这名网友还表示在前期的随机测试中,挑选的是6年以上新能源车型测试合格率只有10%。

如果这则消息属实,那么如此低的合格率意味着大多数年限长的新能源汽车都将过不了审。不过由于透露的消息非常有限,所以不知道他们随机测试的具体是些什么类型的车,另外车辆检测的具体项目和标准也不得而知。

很多新能源车主看到这里可能会比较担忧,如果真面临过不了审的局面,可能意味着自己需要花大价格去维修车辆,有车主表示自己买新能源车的初衷就是为了省钱,这下倒好,每年年审说不准都要砸下去一大笔维修费用。

网友J:
引用 网友D:
看到有介绍,油车增加电池和电压缩机,使用油车的空调管路,可以熄火用电池开空调,一晚上也能顶过去 ...

再加上100W的笔记本电脑呢

网友:
引用 网友I:
近日,有网友称要给大家透露一个内幕消息:新能源汽车年检将要增加电池测试环节,如果检测不合格那么车辆 ...

开始收割了

网友K:
引用 网友H:
同问,保费如何

家用翻倍,运营翻四五倍。

楼主:
引用 网友I:
近日,有网友称要给大家透露一个内幕消息:新能源汽车年检将要增加电池测试环节,如果检测不合格那么车辆 ...

这样国家收不到钱的啊。何必这样搞?

网友:
保费:去年七月买的比亚迪秦EV顶配,今年保费3600(含交强险和车船税),另外返一千元中石化加油券,综合下来,只有2600元保险

网友J:
引用 网友K:
家用翻倍,运营翻四五倍。

你被坑了吧,我的model y第一年8000多,第二年5000多,对比原来裸车31万多的雷克萨斯,第一年1.3万,第二年6000多。

网友:
软勒而已,电车不考虑,省的那点要么还钱,要么还……,不敢想,自求多福。

网友L:
引用 网友E:
就这个优势对我而言就掩盖了电车所有劣势。我开电车前,我的油费月2200左右,开电车后,月350左右(含外 ...

但是你要是出事故,撞到电池了不好意思就麻烦了

网友:
引用 网友G:
自家有充电桩吧?
但大多数车主没有条件装私桩,就没这么省钱了

自家的,其实前面我还发表个评论就是,如果想买电车,先考虑家能否安装充电桩,还有就是是否考虑长途。我身边的人买电车的基本是第二辆车,一辆油车,一辆电车。从来不考虑卖车折损和高速堵车的问题!

网友:
引用 网友L:
但是你要是出事故,撞到电池了不好意思就麻烦了

这个就看命了,命好就不会撞那么严重,命不好开油车的都那么多死亡的,别考虑事故了。

网友:
现在都搞大单体电池,只要受到冲击、车体框架稍微变形,就会引起电池变形,漏液,加上密封空间,不着火的可能性不大啊

网友:
引用 网友I:
近日,有网友称要给大家透露一个内幕消息:新能源汽车年检将要增加电池测试环节,如果检测不合格那么车辆 ...

以后租借电池过年检呗,轻松破解

网友:
所有相关部门的骚操作都在消耗好不容易建立起的并不牢靠的对国产新能源车的信任,作把!不作不死!

网友K:
引用 网友J:
你被坑了吧,我的model y第一年8000多,第二年5000多,对比原来裸车31万多的雷克萨斯,第一年1.3万,第二 ...

我没被坑,我只有油车,是打车的时候师傅说的:他家还有辆油车,每年保险两千出头,电车因为要运营,保险要一万多,如果不运营也要五千的样子。

网友A:
引用 网友E:
就这个优势对我而言就掩盖了电车所有劣势。我开电车前,我的油费月2200左右,开电车后,月350左右(含外 ...

拿驾照前开过两年雷丁电动车,开了3 .2万公里几乎感觉不出花费,所以这个优势是有体会的,现在一个月最少两箱油,但电池一旦着火速度快无法施救一个劣势就掩盖了所有优势

网友:
引用 网友A:
拿驾照前开过两年雷丁电动车,开了3 .2万公里几乎感觉不出花费,所以这个优势是有体会的,现在一个月最少 ...

主要是电车起火的概率,比油车大很多。

网友:
引用 网友L:
但是你要是出事故,撞到电池了不好意思就麻烦了

最好是随车带gun或者一个大菠萝,不然太疼了。前段时间就有烧气的大货车与大货车追尾,被活活烧死了,疼得哇哇大叫直到断气。

今年6月山西的事,由于过于残忍视频都下架搜不到了。电车遇到这种情况估计也好不到哪里去。最好车辆标配头枕一键飞升功能,遇到这种状况直接启动飞升把头弹射出去。

网友J:
引用 网友K:
我没被坑,我只有油车,是打车的时候师傅说的:他家还有辆油车,每年保险两千出头,电车因为要运营,保险 ...

油车第几年,电车第几年,两辆车的价格差不多吗

网友L:
前段时间杭州高速口电车撞护栏,几秒钟起火,3个人活活烧死。太恐怖了,几秒钟就无法施救。

网友M:
引用 网友J:
油车第几年,电车第几年,两辆车的价格差不多吗

我有次去问那个亚洲龙得电车比油车好像贵5W,5W我可以加油10年了。

网友:
引用 网友L:
前段时间杭州高速口电车撞护栏,几秒钟起火,3个人活活烧死。太恐怖了,几秒钟就无法施救。 ...

六月份山西lng烧气货车追尾大货车也是驾驶室卡住,后面气罐破裂燃烧司机活活烧死的,疼得不停的大叫手不停的抓驾驶室外面。路人有灭火器都没办法对lng破裂燃烧的车施救。如果是柴油车就不会这样,大概率司机能生还。

Ps
视频惨叫声音过于惨烈被删除了,视频还是有的。司机被卡住后背熊熊烈火炙烤
https://m.baidu.com/video/page?p ... mp;_t=1690018657714

网友:
引用 网友M:
我有次去问那个亚洲龙得电车比油车好像贵5W,5W我可以加油10年了。

原来开电车耗的不是电,是电池

网友N:
引用 网友C:
所以我在等插混,电池不大

混动如果电池挂了年检还能过吗?会不会出现租借一个电池去年检的行当

网友:
引用 网友N:
混动如果电池挂了年检还能过吗?会不会出现租借一个电池去年检的行当

如果电池坏了肯定是开不了的, 至少BYD是这样, 别以为能用油正常开

网友:
引用 网友M:
我有次去问那个亚洲龙得电车比油车好像贵5W,5W我可以加油10年了。

那是混动吧,我的意思是保险价格和车身价格有主要关系。

网友:
引用 网友B:
新款的插混雅阁,17度电,不知道可不可以这样,但是感觉部件多了1倍总感觉臃肿 ...

部件多的不是很多,大部分都是用油车现成的,就是电池重,磷酸铁锂7~8度电,也很重了

网友D:
引用 网友J:
再加上100W的笔记本电脑呢

没看到介绍有增加逆变的功能,就说是为了停车空调,电池有7~8度,自己加个逆变器应该也可以吧

网友:
引用 网友D:
没看到介绍有增加逆变的功能,就说是为了停车空调,电池有7~8度,自己加个逆变器应该也可以吧 ...

不用逆变220V,直接点烟口转个typec的就行,现在电脑多是这种接口了。

网友:
前天暴雨左前轮掉阴井盖里,如果是电车看着就玄乎,4S店还说路上有很多水淹车,等拖车等了一个多小时

网友:
引用 网友I:
近日,有网友称要给大家透露一个内幕消息:新能源汽车年检将要增加电池测试环节,如果检测不合格那么车辆 ...

这个意见稿上个月拿到的

网友:
如果电池这个关键件安全件都不需要年检那就没天理了!
油车不光刹车,连车灯尾气都要车检。现在的政策对电车太宽松了,简直是溺爱!
电池的的安全性关乎生命

网友:
引用 网友E:
就这个优势对我而言就掩盖了电车所有劣势。我开电车前,我的油费月2200左右,开电车后,月350左右(含外 ...

真能开,我只有50,60每月

网友:
引用 网友A:
电动车除了“百公里油耗”比油车有优势,就再没有其他优势了

降低了性能车的门槛,不过感觉三五十万还是有点费钱,玩不动。商务或者工作用车真心不太喜欢这个,还是再等等。比较能接受的是10万以内的买菜代步车。