确认生产稿的费用感觉有点奇怪

楼主(2023-07-21):
刚开始选择了3元的确认生产稿。

好了,发现有地方处理的有问题,提交了问题。

然后点了需要再次确认,之后看到已经处理好了,就点了没问题提交。

===

这个时候,不是跟之前一样吗? 为什么这种情况还需要再收10元,相当于我一共要付13元来确认生产稿,而实际工作量跟之前的3元并没有增加。

===

而刚开始下单如果就选择了多次确认生产稿,一共是收10元。

===

钱是小钱,其实无所谓的,就是这个收费法,感觉不太合理。

不是白嫖单,板子尺寸10x10.5,刚好超了一丢丢,从免费变200多。

楼主:
真还不如直接把 确认生产稿的价格直接设置为10元,并支持二次确认。

那个3元的选项放在那简直是忽悠人。看着是3元,实际是13元,让人有一种上当受骗的感觉。

确认生产稿也上百次了,印象中,完全不需要二次处理的只有寥寥几次而已。

网友A:
确认没问题就是3块钱吧,确认有问题才是13块钱

网友B:
我感觉如果 是 嘉立创那边的问题  导致生产稿有问题 那不用收费   如果是客户的问题 导致需要二次出生产稿  可以收费

楼主:
引用 网友A:
确认没问题就是3块钱吧,确认有问题才是13块钱

确认没问题的时候很少。

所以一开始应该直接选10元的。

选3元实际是选了13元。

网友:
一直的忠实客户,今天一个小小板子定制SMT焊接问题沟通了一天,弄的心情都不好了,最终放弃了;去了隔壁焊接,发一个实物完事,简单。嘉立创这流程太死,定制服务很难执行

网友C:
引用 楼主:
确认没问题的时候很少。

所以一开始应该直接选10元的。

好像并没有吧,我的确认生产稿,大部分都是可以直接确认的,基本还没有13块的情况。

倒是SMT的确认DFM可制造性检查经常需要备注。。

楼主可以这样想,嘉立创也是按工作量收费,比如不确认生产稿,嘉立创少了一个流程,工程做好直接投产。如果确认生产稿,从流程上就多了一个环节,甚至还有等待。
如果检查有问题,就会进入另一个流程分支,会多一个环节。我认为收费也没什么,毕竟通入了流程和时间。。但我建议楼上坛友说法,如果确认生产稿的时候责任方是嘉立创,就不应该收费,如果是客户PCB文件有问题的情况,收费是合理的。

楼主:
引用 网友C:
好像并没有吧,我的确认生产稿,大部分都是可以直接确认的,基本还没有13块的情况。

倒是SMT的确认DFM可 ...

你可能检查的不是太仔细。

今天反馈的问题:

大电流开窗焊盘被塞孔了。
如果不改,焊点会有大量的气泡。

网友D:
引用 楼主:
你可能检查的不是太仔细。

今天反馈的问题:

你发的是gerber文件吗? 如果发的是gerber文件, 并且自己设计没有问题, 那么发到板厂是基本不会出现这样的问题的

楼主:
引用 网友D:
你发的是gerber文件吗? 如果发的是gerber文件, 并且自己设计没有问题, 那么发到板厂是基本不会出现这样的 ...

AD导出 Gerber是没有塞孔层的。
塞孔层是他们自己加进去的。

网友E:
引用 楼主:
AD导出 Gerber是没有塞孔层的。
塞孔层是他们自己加进去的。

难道用via,不是用pad?

楼主:
引用 网友E:
难道用via,不是用pad?

这个问题我注意到了。现在是via,后面全部换成pad看看。

楼主:
引用 网友E:
难道用via,不是用pad?

之前一直以为 开窗的via 和 pad,在gerber里面是没区别的。

网友:
引用 网友B:
我感觉如果 是 嘉立创那边的问题  导致生产稿有问题 那不用收费   如果是客户的问题 导致需要二次出生产稿  ...

正解!我们就是这么做的,如果确认生产稿是客户资料问题,上传问题选择再次确认会收费, 如果是客户发现我们工程资料错误,不用收费,只不过这一点在这一版本系统还没更新完,但直接找专属客服就取消补款了的。

网友:
另外,应部分客户要求,我们还上线了一个 在下单时就能够选择多次确认生产稿的功能,可多次确认。

网友F:
引用 楼主:
确认没问题的时候很少。

所以一开始应该直接选10元的。

一般都检查很多遍才发板,基本上我印象中就没有发板确认又有问题的,但为了放心,每次都选确认生产稿。

楼主:
引用 网友F:
一般都检查很多遍才发板,基本上我印象中就没有发板确认又有问题的,但为了放心,每次都选确认生产稿。 ...

我一般检查3-4天才发,不是设计有问题,是嘉立创处理cam后会有一些莫名其妙的bug
比如阵列孔,某个莫名奇妙变大很多,快短路了,
比如一排贴片电容,某个开窗变大很多。
再比如多个拼板,某些位置各个板处理的不一样。
再比如焊盘上的扩大电流用的小孔,也给我补偿加大了,导致孔被打烂

形形色色的处理瑕疵。

我知道嘉立创的cam会有这些bug,所以每次除了常规检查
都是在找这些的缺陷,然后都能找到。

所以每次都会有问题要指出,然后重新制作。