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正点原子新品】逻辑分析仪、智能热风枪及USB测试仪上市

楼主(2023-07-21):
【新品发布】正点原子逻辑分析仪、智能热风枪及USB测试仪等众多劲爆新品重磅来袭!

逻辑分析仪新品8折购买链接:
https://detail.tmall.com/item.htm?id=728954526629
智能热风枪新品8折购买链接:
https://detail.tmall.com/item.htm?id=729834106571
USB测试仪新品8折购买链接:
https://detail.tmall.com/item.htm?id=676357535380

网友:
逻辑分析仪咋样~最近刚买了个DS的,因为只有他们家的可以分析SDQ协议

网友:
这个价钱,金思特和梦源16路的不好卖咯。软件风格好像梦源的,像是PulseView/Sigrok开源项目基础上开发的。不过我看了好像不支持QSPI协议,开源项目也是不支持。

网友:
直接淘宝连接吧,手机识别二维码还要登陆淘宝才行

网友:
给原子哥点个赞,再多点学习资料

网友:
USB测试仪,是个好玩具,方便筛选各类电池大致容量。手动触发协议功能的效果,配合充电头,就是一个大致够用的可随身携带的可调电源。已下单,平价且有创意,赞一个!

网友:
这个月趁着优惠搞了个示波器跟电源,正点原子的产品够小巧

网友A:
逻辑分析仪不错,但是高端的1G看上去采样率是共享的,不是每个通道单独的1G,所以不会对金沙滩有太大影响。
倒是低端的250MHz,300多块,对盗版的saleae logic 会有较大冲击。

网友B:
再搞个热成像吧。市场上那几家价格太离谱了。

网友:
逻辑分析仪可以加个屏吗

网友:
逻辑分析仪如果有个屏确实方便太多了

网友:
前年过去买了个USB测试仪。

网友:
引用 网友A:
逻辑分析仪不错,但是高端的1G看上去采样率是共享的,不是每个通道单独的1G,所以不会对金沙滩有太大影响。 ...

好像我说的不对,stream模式还是可以1G8通道的,500M16通道的。看样子参数比金沙滩的500MHz要快,可以支持一下,一样购买一个试试看。

网友C:
前几天购的的USB测试仪,经使用发现统计电量时,误差大得相当多,成倍的误差。

楼主:
引用 网友C:
前几天购的的USB测试仪,经使用发现统计电量时,误差大得相当多,成倍的误差。 ...

是我们的产品吗?

网友:
引用 楼主:
是我们的产品吗?

是的,后来联上上位机升级了固件就正常了。

网友:
手里一堆原子的工具了;热风有点贵呀,和某宝一百左右的对比,优势在哪?

网友D:
上次买了T65,用手里的C2C的线有点硬,线很粗,烙铁太轻了,拿起来没有质感;有没有软一点的线;

楼主:
引用 网友D:
上次买了T65,用手里的C2C的线有点硬,线很粗,烙铁太轻了,拿起来没有质感;有没有软一点的线; ...

我们店铺的C2C线就很合适,非常的软,可以买一条试试。

网友E:
试了一下热风枪感觉还可以,只是那根电源线感觉很软很不靠谱,不知道是不是特意设计?能不能扛高温?

网友:
引用 网友B:
再搞个热成像吧。市场上那几家价格太离谱了。

我也有需求

网友F:
支持一个热风枪,
这个热风枪, 带一个物理电源开关, 电源插头换成常见的品字插头就好了.
目前手里绝大部分设备都是品字头, 拿出去到现场接线的互换和便利性会好不少. 物理开关也能给人更多安全感.

网友G:
引用 楼主:
我们店铺的C2C线就很合适,非常的软,可以买一条试试。

买了一个热风枪,试了一下感觉挺不错,OLED显示感觉很舒服。看了一下说明书,作为易损件的发热体的型号没有给出,正点的店铺中也没有发现发热体的配件提供。

楼主:
引用 网友E:
试了一下热风枪感觉还可以,只是那根电源线感觉很软很不靠谱,不知道是不是特意设计?能不能扛高温? ...

外皮是PVC,但是内芯线是硅胶,所以可以烫坏外皮,但是一般不会烫坏内皮。
我也想外皮做硅胶,不过硅胶的话,没办法那么小OD,而且和SR搭配很不好结合,最终放弃了。(为此还废了1K条线,真是肉疼...)
或者论坛有人要飞线的,我免费送好了,拿去当飞线用还是可以的。

楼主:
引用 网友G:
买了一个热风枪,试了一下感觉挺不错,OLED显示感觉很舒服。看了一下说明书,作为易损件的发热体的型号没 ...

目前已经上架发热芯了。

楼主:
引用 网友F:
支持一个热风枪,
这个热风枪, 带一个物理电源开关, 电源插头换成常见的品字插头就好了.
目前手里绝大部分 ...

为了电源尺寸搞小,没办法上品字尾,也不好加开关了(小开关功率不够,大开关尺寸太大)

网友(2023-08-24):
用过正点原子的离线烧录器,很好用

网友:
正点原子新款热风枪网上很多评测视频很火热,定价也非常具有竞争力。

青年爱好者的第一款热风枪

网友:
最近刚好有需求....支持支持

网友H(2023-09-26):
智能风枪,买回来一个月死机两次了

网友I:
原子的无线烧录器也不错,工具越来越多了,原子的粉丝

楼主:
引用 网友H:
智能风枪,买回来一个月死机两次了

可以录个视频我看看么?我们看下是什么情况,谢谢。

网友H:
引用 楼主:
可以录个视频我看看么?我们看下是什么情况,谢谢。

有一次司机现象是,不能开机,必须重新插拔电源线才行。
有三次死机现象是,放入磁座待机状态下,风枪突然开始吹风,声音很大。有时半夜无人时自动唤醒吹风,早上开门发现一只在吹风。

楼主:
引用 网友H:
有一次司机现象是,不能开机,必须重新插拔电源线才行。
有三次死机现象是,放入磁座待机状态下,风枪突 ...

方便发回来我们看看么?可以联系下我们淘宝客服处理一下,我们重点检查一下看看,谢谢反馈。

楼主:
引用 网友I:
原子的无线烧录器也不错,工具越来越多了,原子的粉丝

谢谢支持

网友:
引用 楼主:
方便发回来我们看看么?可以联系下我们淘宝客服处理一下,我们重点检查一下看看,谢谢反馈。 ...

HAO DE