网口变压器出来的的百兆网口,怎么做个二选一电路

楼主(2023-07-22):
子卡只有一路网口,通过变压器出来,怎么做个二选一电路,既可以用于通信又可以用于调试口,二选一使用呢
不打算放置交换机芯片了

网友A:
我记得网线用一半芯就可以跑百兆了,剩下一半用来干别的就行

网友B:
继电器  网安设备里的bypass功能就是通过继电器切换的。百兆需要两个双刀继电器。

楼主:
引用 网友A:
我记得网线用一半芯就可以跑百兆了,剩下一半用来干别的就行

感觉没跟标题对应起来呢?

楼主:
引用 网友B:
继电器  网安设备里的bypass功能就是通过继电器切换的。百兆需要两个双刀继电器。 ...

有没有推荐的型号呢,我看一下

网友:
记得可以直接并接使用吧,很久以前有人用过,可以用,估计会有冲突,反复重发,低速时影响不会大,那时应该是2m宽带,调试个东西也不会多少吧

楼主:
调试没啥,我就担心并接分叉,会不会不太行啊

网友:
继电器没问题,我做的交换机自动测试设备就是用的继电器。
还有芯片切换的方案,记得是TI的芯片。

网友:
1236留着给百兆用。你自己用另外4根随便。

网友C:
1236标准通讯,4578做调试不过变压器。缺点是调试端口可能会被标准网线引入干扰,或者干扰交换机。

可以用rj45座子,然后产品把水晶头接口定义为4p
rj11水晶头线序。这样空下的4个就可以不切换用rj45水晶头作调试了。用户接入了标准rj45是不会通讯的,就不怕干扰网线通讯与调试端口没隔离被网线引入的干扰烧毁了。

网友D:
继电器,上学那会学校机房的交换机就是继电器切换的,超级吵。

楼主:
引用 网友C:
1236标准通讯,4578做调试不过变压器。缺点是调试端口可能会被标准网线引入干扰,或者干扰交换机。

可以用 ...

好的,谢谢,是我没描述清楚,调试和通信网口不在同一个位置,是有些距离的

楼主:
引用 网友D:
继电器,上学那会学校机房的交换机就是继电器切换的,超级吵。

嗯嗯,看样子靠谱

网友:
可以把串口伪装成调试口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