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助: 佳能MF112打印机驱动怎么也装不上, 何解?

楼主(2023-07-22):
是扫描打印一体机, 现在扫描可以用, 打印文件时无法选打印机
之前可以安装, 官网安装文件试过, 用光盘也都是一样的问题, 完全不知道问题在哪

网友A:
磁盘空间够不够?或者权限问题?杀毒软件拦截?

楼主:
引用 网友A:
磁盘空间够不够?或者权限问题?杀毒软件拦截?

空间够, 管理员, win10自动的病毒防护关了

网友B:
看看是不是Print Spooler这个服务没有开,设置为自动并点击启动,然后再试试?

楼主:
引用 网友B:
看看是不是Print Spooler这个服务没有开,设置为自动并点击启动,然后再试试? ...

谢谢, 这个试过来了, 网上已经找过一圈解决办法了, 都试了一下, 还是没有解决

楼主:
安全策略也确认过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