JLCEDA专业版提示升级,升级后气死人。垃圾bug,拖累人

楼主(2023-07-22):
下午还和客户吹牛,用JLCEDA多好多好,多方便多方便。晚上就能把方案设计全部搞定。打开后干活,有一个弹簧自己画的原理图符号,保存,调用出来,发现摆上去位号名称都没显示出来,重新去封装里想添加位号的首字母,结果鼠标点一下位号那一栏,想添加一个“U”,结果倒好,鼠标刚点上去,那个导航栏突然收回去,再点开,什么属性都是空白的。回到原理图界面,打算一个个写“U1”,"U2"……,后来发现所有的元件属性都出不来,全是空白

正常情况下,点元件可以看见属性

新建一个自己的原理图符号,元件属性添加不上

回到原理图界面,其他元件全部sh

网友:
爱之深责之切???

楼主:
继续发现bug,出现这种情况必须把整个软件全部退出来再进去,如果只是关闭工程页面,再双击打开工程,居然会把软件重新开一份!!

网友:
个人感觉适合非紧迫应用,上次我用的时候出现不能保存的bug,找客服没能解决。项目又紧迫,只能老老实实用回以前的软件了。要是项目不紧迫,倒是可以协助他们解决bug。

网友:
双击同一个工程是打开多个窗口的
有时不注意的话,会混淆究竟在改哪个窗口的图纸

网友:
等它彻底成熟了再用

网友:
各种小Bug很多的,遇到问题,发工程给客服,90%都是不复现,说明重装就好,重装N次

楼主:
不行的话,以前用普通版的好像没这么低级的bug,可是专业版画的不能转回到普通版,已经画了一半了,不想重头再来。

网友:
搞过软件的人,才能知道当中的艰难与心酸。

网友A:
这个看起来是属性面板加载报错了,请问怎么复现?下次遇到帮忙按F12看看console的报错

网友:
引用 楼主:
继续发现bug,出现这种情况必须把整个软件全部退出来再进去,如果只是关闭工程页面,再双击打开工程,居然 ...

这个不是bug,是目前的设计,你要在工程设计里面工程右键关闭全部,或者在文件菜单 - 关闭全部进行关闭工程先,如果已经打开了工程,双击会新建窗口打开,以便同屏操作,因为目前还不支持单窗口同时显示多文件

网友B:
引用 网友A:
这个看起来是属性面板加载报错了,请问怎么复现?下次遇到帮忙按F12看看console的报错 ...

相同工程双击,为什么还要打开新窗口?不同工程打开新窗口可以相互参考下图纸,是存在有必要,但是相同工程就不理解了。

网友:
引用 网友B:
相同工程双击,为什么还要打开新窗口?不同工程打开新窗口可以相互参考下图纸,是存在有必要,但是相同工 ...

原理图和PCB双开的时候。可以在设置里面关闭:系统 - 常规 - 双击工程打开

网友A:
我们刚刚升级到2.1.21修复了这个问题,请更新一下版本看看

楼主:
引用 网友A:
我们刚刚升级到2.1.21修复了这个问题,请更新一下版本看看

好的,等下验证看看

网友C:
能否把复制电路到word的功能加上

网友:
引用 网友C:
能否把复制电路到word的功能加上

word能插入图片。

你将线路图截图成图片就行。

网友D:
一直在考滤,要不要公司全改用JLC EDA,方便确实是方便,听几个人讲。确实很方便 。
也理解软件开发的难度。各种BUG要解决。
但要全用这软件,哪天服务器有点小问题,就只能看天吃饭了。

网友A:
引用 网友D:
一直在考滤,要不要公司全改用JLC EDA,方便确实是方便,听几个人讲。确实很方便 。
也理解软件开发的难度 ...

有全离线版本

网友:
引用 网友A:
有全离线版本

知道有离线版本,但跟在线版本不通用。在线版本才是优势,主要是元件库优势。几个版本都小试了一下。还在考滤中。