有哪些ADC和DAC可以通过常用的I2C进行操作呢?

楼主(2023-07-23):
ADC要求16为位以上,速率在1k以上,DAC12位以上。
我这儿说的常用的I2C是指的是读写AT24C02所用的I2C协议。我写好读写AT24C02的函数后,只需要改地址和数据就可以读写ADC和DAC了,而不需要对代码做任何修改。
我找的ADS1119和DAC8563,它们的I2C的写操作都有一个只写slave address和命令的操作,所以没法直接用。0能帮忙推荐一下吗

网友:
microchip有不少,也比较容易买到,你可以去官网看看

网友A:
为什么要用iic慢的要死,spi不好吗

楼主:
引用 网友A:
为什么要用iic慢的要死,spi不好吗

因为不想自己写驱动,买了一个I2C的USB读写模块,可以直接操作,上位机操作也比较简单

网友:
我个人选器件都尽量避免用I 2 C,复杂,抗干扰不如spi

网友:
引用 楼主:
因为不想自己写驱动,买了一个I2C的USB读写模块,可以直接操作,上位机操作也比较简单

有USB转spi模块

网友:
mcp3421? 肯定到不了1k.
i2c基本上就不适合这种相对快/大数据量的应用吧, 虽然16位/1k也不算多快了
再说spi的adc写驱动很麻烦吗?