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箱油半箱税, 那么请打开思路, 电车以后怎么收税?

楼主(2023-07-23):
【一箱油半箱税, 那么请打开思路, 电车以后怎么收税?-哔哩哔哩】 https://b23.tv/820Z8fT

网友:
车用电能费

网友:
制定新国标,
充电通讯必须认证加密,
并且需要内置反诈模块的app
年审时需要在app提交。

网友A:
该App绑定手机唯一码,身份证,电话号码,电车唯一码。
内置反诈模块

一度电收割2块钱,差不多了,不能连韭菜根都割了。

网友B:
电车是让你省油的,不是让你省钱的,这点觉悟都没有,怎么当韭菜?

网友:
年审,保险。
放心,马上开始了

楼主:
引用 网友A:
该App绑定手机唯一码,身份证,电话号码,电车唯一码。
内置反诈模块

一度电起码收4元。

网友C:
电池税嘛,年检不合格就换。

网友D:
引用 网友B:
电车是让你省油的,不是让你省钱的,这点觉悟都没有,怎么当韭菜?

油要动用外汇购买,

网友E:
引用 网友C:
电池税嘛,年检不合格就换。

在电池内部搞个电量计量吗?

我觉得很难,电是比汽油容易获取很多的,我认为管不住,可能是真的要回到收养路费的老模式

网友:
引用 网友D:
油要动用外汇购买,

发电的煤也要动用外汇购买,最大卖家还是对家的澳洲。

网友C:
引用 网友E:
在电池内部搞个电量计量吗?

我觉得很难,电是比汽油容易获取很多的,我认为管不住,可能是真的要回到收 ...

是强制你换电池,例如年检电池电量剩85%或者内阻超过多少就不合格,必须原厂更换才给过,然后税打到电池上面。

网友:
引用 网友C:
电池税嘛,年检不合格就换。

本来电池起火,还有衰减问题是电动四轮的痛点,这么把税放电池年检上那就痛上加痛。

高情商说法就是电池年检不是为了收税是为了你好的公益项目就比较好接受了。本来就网上有人透漏电池马上要参与年检了,相关标准在制定中。而且抽查了很多6年的车辆电池合格率20%不到。

电动四轮能源税可以通过电池bms系统模块与电机控制器还有车载电脑相互绑定验证加密。通过已经实名的esim卡实时联网就可以了。车辆本来就有库伦计功能,唯一要做的就是防拆打上封条与系统绑定,然后来一个半夜ota就可以了。

Ps
参考这个帖子消息,电池年检标准定制中。调研电动车电池合格率很低很低。
https://www.amobbs.com/forum.php ... page=1&mobile=2

网友:
引用 网友E:
在电池内部搞个电量计量吗?

我觉得很难,电是比汽油容易获取很多的,我认为管不住,可能是真的要回到收 ...

直接按照电动四轮总里程补交税款就是了

网友F:
请问有没有相关具有法律效力条款明确赦免了电动四轮小车的消费税,增值税,城市维护建设税等。如果没有完全可以在指定相关税法条文的时候最后一条增加追加法律空白期时的电动四轮小车所欠税款条文。直接按照未缴纳税款的电动四轮小车车辆总行驶里程补交税款。

相信很多大v油车车主叫兽代表会主动申请与不服气的四轮电车车主辩论

网友G:
引用 网友F:
请问有没有相关具有法律效力条款明确赦免了电动四轮小车的消费税,增值税,城市维护建设税等。如果没有完全 ...

呼叫 大v油车车主叫兽代表

网友:
引用 网友G:
呼叫 大v油车车主叫兽代表

大v叫兽要先吃饭再干活。啥时候电驴薅秃了就是叫兽恰饭时候了

网友H:
电车就买便宜的  就是个工具而已。我买了个4万块30度电的车。一年15000公里。跑四年我车钱就出来了 。超过的纯赚。都是县内短途。

网友G:
引用 网友H:
电车就买便宜的  就是个工具而已。我买了个4万块30度电的车。一年15000公里。跑四年我车钱就出来了 。超过 ...

保险一年多少钱,大家快来围观一下。

PS:之前b站看到有人说,电车比同等级别的油车贵10万,你这要是买油车,厂家得倒贴你六万呀。

网友I:
引用 楼主:
一度电起码收4元。

只要电车保有量上来了,马上8块一度,你充不充?充电桩全部国有,自己私自安装判刑2年以上10年以下,三代不得报考公务员。

网友J:
引用 网友I:
只要电车保有量上来了,马上8块一度,你充不充?充电桩全部国有,自己私自安装判刑2年以上10年以下,三代 ...

可以买插家用插座的随车充

网友K:
引用 网友H:
电车就买便宜的  就是个工具而已。我买了个4万块30度电的车。一年15000公里。跑四年我车钱就出来了 。超过 ...

啥车呀,推荐一下

网友:
有知道国外电车怎么收税的吗?

网友G:
引用 网友J:
可以买插家用插座的随车充

小心"楼上"的坛友,给你判刑

网友:
引用 网友G:
小心"楼上"的坛友,给你判刑

直接半夜黑屏静默ota禁用所有非法家充充电器,必须专用充电桩进行车辆与充电桩远程验证才充电,避免车主私自充电出现危险

网友F:
引用 网友I:
只要电车保有量上来了,马上8块一度,你充不充?充电桩全部国有,自己私自安装判刑2年以上10年以下,三代 ...

龟腚一出,车辆半夜2点全自动黑屏完全静默ota,使用非商业带浇水充电器直接锁bms,车主第二天开车发现车辆提示电池包故障,动力受限车辆进入应急模式限速25码。
然后找到4儿子,4儿子说使用非龟腚的充电器造成电池包bms烧毁了,需要自费换电池包。

网友:
引用 网友F:
龟腚一出,车辆半夜2点全自动黑屏完全静默ota,使用非商业带浇水充电器直接锁bms,车主第二天开车发现车 ...

嗯,晚上出还是明天就出。

网友L:
引用 网友I:
只要电车保有量上来了,马上8块一度,你充不充?充电桩全部国有,自己私自安装判刑2年以上10年以下,三代 ...

并且严禁太阳能充电,增加一项偷太阳罪,判刑十年以上,看你服不服!

网友:
引用 网友L:
并且严禁太阳能充电,增加一项偷太阳罪,判刑十年以上,看你服不服!

自带OBC 的车立马火爆,慢充来顶。

网友:
如果充电到4元并且禁止家用桩充,网约车第一个受伤。

网友M:
海南规划是按行驶里程收费,不分油车电车。几年前就开始征集技术方案,未知现在进展。  可以学学台湾按里程收费,每天前20公里免费。

网友N:
引用 网友C:
是强制你换电池,例如年检电池电量剩85%或者内阻超过多少就不合格,必须原厂更换才给过,然后税打到电池 ...

充电涨价就行,哪用这么麻烦~

网友C:
引用 网友N:
充电涨价就行,哪用这么麻烦~

家里拉根线出去充的怎么税?

网友:
想不了这么多,反正电车现在就是这么个状况,结合自己实际,如果对续航,充电,电费觉得合适就入手,想太多也没意义。。我已用了快两年,适合我,很满意。。。

网友N:
引用 网友C:
家里拉根线出去充的怎么税?

起码城市里拉不了。乡下地方,电线容量有限,再出台啥充电桩标准弄你就行了

网友:
引用 网友M:
海南规划是按行驶里程收费,不分油车电车。几年前就开始征集技术方案,未知现在进展。  可以学学台湾按里程 ...

听过手持割草机,油锯,小型发电机交养路费的事吗

网友:
引用 网友N:
起码城市里拉不了。乡下地方,电线容量有限,再出台啥充电桩标准弄你就行了 ...

锅谁也不愿意背的,只要利用现有的硬件升级一下软件就可以。1完善新能源车收税规定,充电桩与新能源车必须申报纳税并申请验收,车辆与充电桩必须有通讯功能有加密防拆独立联网功能,必须独立与税务专用服务器随时联机通讯,充电桩与新能源车必须实名绑定责任主体。每次充电就完成一次税务提交申请,自动签订一份充电与交税合同,同时登记充电桩信息与车辆诊断信息,成功就远程控制车辆开始充电。如果车辆有规定前未缴纳的税款则拒绝充电。必须按照未缴纳的里程补交税款才能授权充电。

啥私自充电,欠税的,车辆电池与系统被改装带故障的,统统无法充电。车辆与充电桩相互交叉验证加密与税务签订电子合同,彼此充电指令必须由税务服务器发送。

网友:
GB/T 32960 电动汽车远程服务与管理系统技术规范
跑了多少都知道了. 每年收一次钱就行了.

网友:
引用 网友G:
保险一年多少钱,大家快来围观一下。

PS:之前b站看到有人说,电车比同等级别的油车贵10万,你这要是买油 ...

没网上吹的那么贵  我200万三责不计免陪  加上交强。总共2950.这是第一次店里上的。无任何折扣的。第二年2272.第三年忘了

网友:
引用 网友K:
啥车呀,推荐一下

长安奔奔国民版。宁德电池30度。现在电池涨价也才贵了一万多。就个工具越便宜越好。我就县城跑。车从来不锁。倒车随便倒。擦了撞了根本不心疼。

网友:
肯定不会便宜,1.5-2元每度?

到时候敢用便宜的居民用电充新能源,城管就会上门抓人

现在算是8毛一度吧, 4800度每年第三阶梯,每个月才400度电,都不够居民用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