STM32H7 ADC受USB干扰严重求解决方案

楼主(2023-07-24):
用STM32H7芯片内部ADC做数据采集,如果不连USB线,采集噪声为随机噪声,精度可以,但通过USB3300芯片接USB线和电脑传输数据就会有个周期性的噪声,大概1KHz,如下图,尝试过把USB 5V的电不用,用板子上其他的5V给USB芯片USB3300供电,但这个噪声还是存在,怀疑是通过地线进来板子的,求解决方案,谢谢!

有明显周期的是插上USB线的ADC采集数据,没有明显周期的是没接USB线的数据。

网友A:
引用 楼主:
干扰信号大概3mV左右

串扰 要消除 ,要么 全隔离 ,或者加共模电感 ,信号线串电阻也有效

干扰频率是啥?FFT可以算出来; 再用 近场探头 扫,把干扰点找到

网友B:
不好搞,USB3.0干扰很有名,小米路由也搞很久才上USB3.0,就是干扰没解决。

网友:
我最近也在用STM32H723做ADC采集,STM32H7的16位ADC效果还不错。采样速度也足够快。不过暂时还没有用到USB,

网友:
引用 网友B:
不好搞,USB3.0干扰很有名,小米路由也搞很久才上USB3.0,就是干扰没解决。

哪款路由器能支持3.0 ,我想买个牛逼的路由器

网友C:
引用 网友B:
不好搞,USB3.0干扰很有名,小米路由也搞很久才上USB3.0,就是干扰没解决。

usb3想完全屏蔽干扰非常难,serdes+8b/10b本身就是广谱干扰源。hub上面插一个usb3的u盘,旁边什么2.4g无线都统统跪掉。所以当年usb3在手机是昙花一现。现在也不多。

网友D:
引用 网友C:
usb3想完全屏蔽干扰非常难,serdes+8b/10b本身就是广谱干扰源。hub上面插一个usb3的u盘,旁边什么2.4g无 ...

请问下,那现在手机使用的 usb 大部分都是哪种版本的协议接口 ?

网友C:
引用 网友D:
请问下,那现在手机使用的 usb 大部分都是哪种版本的协议接口 ?

插电脑上看速度。超过45mb/s的一般是3.0。

网友:
引用 网友C:
插电脑上看速度。超过45mb/s的一般是3.0。

这个倒还没有怎么注意哟,后续有计划试试看

网友E:
usb3.0的干扰非常严重,插usb3.0的摄像头,无人机的GPS都能掉

楼主:
引用 网友B:
不好搞,USB3.0干扰很有名,小米路由也搞很久才上USB3.0,就是干扰没解决。

USB3300是USB2.0的phy

楼主:
引用 网友E:
usb3.0的干扰非常严重,插usb3.0的摄像头,无人机的GPS都能掉

USB3300是USB2.0的phy

楼主:
引用 网友C:
usb3想完全屏蔽干扰非常难,serdes+8b/10b本身就是广谱干扰源。hub上面插一个usb3的u盘,旁边什么2.4g无 ...

USB3300是USB2.0的phy

网友A:
去查TI的原理图

根据负载特征设计PI型滤波器,加磁珠

https://www.ti.com.cn/cn/lit/ug/spruhh2c/spruhh2c.pdf

https://www.ti.com.cn/cn/lit/ug/sprui77c/sprui77c.pdf
参考源单独供电

网友A:
https://www.amobbs.com/thread-5756875-1-1.html

楼顶 有原理图
电脑 USB供电  ,示波器 纹波测为0 , 24位音频ADC没高频噪声

楼主:
引用 网友A:
https://www.amobbs.com/thread-5756875-1-1.html

楼顶 有原理图

感谢回复,我现在MCU及后面的电路不是通过USB供电的,用电池升压供电,现在只要高速传输数据1Mbytes/s,就会有一个周期性的噪声,也试过USB信号做磁隔离,没效果,怀疑USB芯片USB3300和STM32H7之间的通信引起的干扰或者是USB地线引入的干扰

楼主:
引用 网友A:
去查TI的原理图

根据负载特征设计PI型滤波器,加磁珠

干扰信号大概3mV左右

网友F:
共地问题解决了吗?是否有隔离。

网友:
对H7的AVDD进行独立磁珠滤波,对USB3300的电源进行独立磁珠滤波

楼主:
引用 网友A:
串扰 要消除 ,要么 全隔离 ,或者加共模电感 ,信号线串电阻也有效

没有加共模电感,这个共模电感的作用大吗?

楼主:
引用 网友F:
共地问题解决了吗?是否有隔离。

没有隔离,USB的地和stm32的地是直接接在一起的

网友:
我觉得,第一步就是隔离吧。让USB的电和单片机隔开,否则容易出问题。

网友A:
引用 楼主:
没有加共模电感,这个共模电感的作用大吗?

若是电源线上传导的串扰 ,需要工模电感

如果是辐射干扰,先确定频率,再拿 近场 探头 扫 定位故障点

网友:
13楼 贴的 PDF,里面有USB设计,带 FT2232H 转串口,信号线 也有隔离,可以直接抄 看效果

或者TB买开发板  评估一下 看有没有干扰(买比自己贴 价格低)

楼主:
引用 网友A:
若是电源线上传导的串扰 ,需要工模电感

如果是辐射干扰,先确定频率,再拿 近场 探头 扫 定位故障点 ...

好的,感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