认证辐射测试不过,需要整改,该从什么地方下手,

楼主(2023-07-24):
认证辐射测试不过,需要整改,该从什么地方下手?实验室也没有提供整个方案,无从下手,有没有能提供建议的大神

网友:
这是什么操作?连什么产品都没说,就想人家给你建议?自己不觉得搞笑吗?

网友:
还想实验室提供整改方案,想太多了。实验室只是帮忙测试数据

网友:
看频率差值,25MHz, 估计是某个晶振或者clk的频率吧。
查查这个频率源头、路径,
解决的方法:电阻/电容 降低尖峰, 易受干扰的地方 避开   ---  很多细节,最好有图 有说明,大家才好提建议。
还听说过一种方法:展频,但没实用过。

网友:
时钟引起的辐射  去查晶振没有用

你应该去查基于这个时钟通讯的排线,数据线等

时钟差确实是 25

查查12.5 25  50 之类通讯的时钟吧

网友:
设备带金属壳吗?里面感觉有DC/DC转换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