有感无刷电机电流软件如何采样才能保证采样正确?

楼主(2023-07-24):
第一次搞无刷电机,目前在学习的过程

目前电机使用方波驱动,已经正常转动,但是想采集电流,做不同等级的堵转检测。

电路使用差分运放,偏置电压1.65V,低端单电阻。

这种情况下,转动时直接读取ADC转换成电流,这时候采样的电流值是母线电流的平均值吗?

电机转动,这时候转换到的电流值是跳动的,直接通过平均滤波有作用吗?

实测电机在转动的时候直接转换,观察电流值,比实际电源的电流大很多,电源电流跟这个采集出来的电流是什么关系?

第一次搞,请教一下大家!谢谢!

网友:
这个应该是成熟的?找公司老产品学习一遍得了

网友A:
这个采样电流时刻应该在PWM_OFF中间时刻,这时刻是续流时间

网友B:
引用 网友A:
这个采样电流时刻应该在PWM_OFF中间时刻,这时刻是续流时间

老哥可以再详细说说嘛?如果是续流时刻,这时候也能测电流嘛?

网友:
需要再下桥关断时刻采样,这时候采到的电流刚好是其他两相之和

网友A:
引用 网友B:
老哥可以再详细说说嘛?如果是续流时刻,这时候也能测电流嘛?

能测,电机绕组等同于电感,续流的时候电流比较平滑

网友B:
引用 网友A:
能测,电机绕组等同于电感,续流的时候电流比较平滑

那如果是那种低边电流检测,是不是就不行了?

网友A:
引用 网友B:
那如果是那种低边电流检测,是不是就不行了?

三相逆变一般都是低边检测啊,在开关管和GND之间串采样电阻

网友B:
引用 网友A:
三相逆变一般都是低边检测啊,在开关管和GND之间串采样电阻

那续流阶段,电流流向是GND从检流电阻流向开关管?

网友C:
引用 网友A:
这个采样电流时刻应该在PWM_OFF中间时刻,这时刻是续流时间

老哥能给些思路吗?
前段时间搞FOC也是到这个位置卡住了
知道应该在pwmOFF时刻采集电流
但是如何在这个时刻触发AD采样没找到如何处理
后来就出差忙别的就再没处理这些

网友:
引用 网友B:
那续流阶段,电流流向是GND从检流电阻流向开关管?

2个方向都有的,因为相电流有正负

网友:
引用 网友C:
老哥能给些思路吗?
前段时间搞FOC也是到这个位置卡住了
知道应该在pwmOFF时刻采集电流

我只知道STM32F103的,PWM选择中心对齐模式,用CH4来触发ADC采样。