不带负载,接触器线包的通断就影响单片机电路?如何解决?

楼主(2023-07-25):
不带负载,接触器线包的通断就影响单片机电路?如何解决? 电路板已经做好了,想从干扰源头解决,压制住干扰源。。不知道图示中的这种RC模块,并在接触器线包两端是否有效果?

网友A:
1.电源 2.共地部分   这两个部分检查一下,

楼主:
引用 网友A:
1.电源 2.共地部分   这两个部分检查一下,

只谈这个RC阻容是否有效果。。供电 ,电源部分在说了

网友:
把单片机供电改成变压器供电吧,你这个八成是接地不好造成的。

网友:
单片机220电源输入接接外置滤波器模块试试

网友:
看MCU 的供电回路,接触器是否有续流回路或者钳位电路

网友:
买个国产plc 拆解学习吧

网友B:
加RC吸收效果很明显

网友:
电源和信号均隔离之后  金属罩屏蔽

楼主:
引用 网友B:
加RC吸收效果很明显

是的  话题是谈RC的效果。。谢谢你的回答