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助:TTP223触摸按键IC受市电供电影响不灵,如解

楼主(2023-07-26):
5V开关电源供电给单片机及ttp223 触摸按键IC。
实测 在每天早晚时间段触摸键失灵,无按下时有输出且乱跳,或按下松开后输出无恢复等情况。 而将整个电路移动另一个办公室,又可以正常使用。

网上买了220V滤波器接在开关电源前端,故障依旧。
大家有没有遇到类似情况,该怎么解决?

网友:
我司在电表也在用,不过电源是隔离电源。没有你这个问题

网友:
该型号非常多杂牌兼容的

网友:
直接用PIC单片机自带触摸库,稳定得很。

网友:
之前用过也出现问题,后来在TTP223的VCC引脚加个较大LMCC电容就正常了,好像是10uF还是47uF具体忘记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