分體式空調是不是故意設計成無法自己清理的?

楼主(2023-07-26):
室外機就沒辦法啦,最多只能用水噴一下,但是室内機,估計大部分人在空調的使用壽命之間可能一次都沒拆機清洗,最多就是拆濾網。
上個月從京東買了個洗空調服務(大概100洗一臺室内機,外機不洗),然後派師傅過來洗,我以爲是拆機洗,誰知只是用用膠袋包好室内機,然後用各種噴劑,蒸汽,從外面噴到裏面。
確實有髒東西從裏面流出來,但是鼓風滾輪肯定沒辦法清洗。

空調都發明幾十年了,到現在都沒辦法做一個簡易拆卸的結構,真心讓人難以理解,而且誰有這個能力自己去拆,現在請洗空調師傅都不拆,空調裏面多骯髒啊。

网友A:
        原来我也觉得鼓風滾輪肯定沒辦法清洗,后来自己某宝买的套装,用喷壶就能把它洗干净,空调用17年了虽然脏但是都是灰尘积累起来的,没有油污,水一冲就掉了。

网友B:
看我这个,室内机彻底洗干净了:

找人清洗空调、加雪种,320元开始觉得挺贵,完成后感觉超值 https://www.amobbs.com/forum.php?mod=viewthread&tid=5781625

楼主:
引用 网友B:
看我这个,室内机彻底洗干净了:

找人清洗空调、加雪种,320元开始觉得挺贵,完成后感觉超值 https://www. ...

看來下,好像帖子2樓的也有人用來我一樣買的京東服務。
當時也是類似的洗發,但是沒有用水槍噴,也沒有加雪種。

其實正常的空調按道理生命周期内不許加,除非有器件泄漏

楼主:
引用 网友A:
原来我也觉得鼓風滾輪肯定沒辦法清洗,后来自己某宝买的套装,用喷壶就能把它洗干净,空调用17年了 ...

就淋花那種噴壺嗎?

网友C:
我拆过几台室内机换电机,其实也不是不可拆,有难有易,主要是看冷凝器的管路设计得好不好,有的管路设计得比较短,需要很小心用力掰弯铜管扇叶才出得来,手残党很容易把接头搞漏。有的松开螺丝翻开就行,拆装很轻松

楼主:
引用 网友C:
我拆过几台室内机换电机,其实也不是不可拆,有难有易,主要是看冷凝器的管路设计得好不好,有的管路设计得 ...

這個風險有點大,畢竟沒經驗,而且又沒組裝説明書

网友C:
引用 楼主:
這個風險有點大,畢竟沒經驗,而且又沒組裝説明書

这个没办法,汽车的可维护系够好了吧,你敢自己拆开来修么?

空调比汽车简单多了,如果你敢修车那修空调也没什么大问题的,也就几颗螺丝固定而已,胆大心细注意观察就没啥问题。

网友:
引用 网友A:
原来我也觉得鼓風滾輪肯定沒辦法清洗,后来自己某宝买的套装,用喷壶就能把它洗干净,空调用17年了 ...

是那个风扇叶片嘛?我的柜式空调洗的时候,师傅有拆下那个大叶片来清洗的,因为老空调质量好(真不是吹,洗空调时候,新老空调内部做工和用料差距明显),拆的时候,还用了拉马~~

楼主:
引用 网友C:
这个没办法,汽车的可维护系够好了吧,你敢自己拆开来修么?

空调比汽车简单多了,如果你敢修车那修空调 ...

絕對不敢修車

网友A:
引用 楼主:
就淋花那種噴壺嗎?

是的,先喷一些清洗剂让它浸泡几分钟,而后用清水喷就可以了,如果有接自来水的水枪就更好了,出水压力大洗的更快

网友:
京东买了2瓶空调清洗剂,总共17.5,自己明天试下清洗内机

网友D:
我家的空调有一台不怎么制冷了,不是完全不制冷,是效果不如以前好了,不知道是不是需要清洗外机

楼主:
引用 网友A:
是的,先喷一些清洗剂让它浸泡几分钟,而后用清水喷就可以了,如果有接自来水的水枪就更好了,出水压力大 ...

需要用東西接住空調出風口嗎?應該有水流出來吧

网友:
引用 网友D:
我家的空调有一台不怎么制冷了,不是完全不制冷,是效果不如以前好了,不知道是不是需要清洗外机 ...

使用我上面的320元的清洗,制冷能力好不是一点点。

网友:
引用 网友A:
是的,先喷一些清洗剂让它浸泡几分钟,而后用清水喷就可以了,如果有接自来水的水枪就更好了,出水压力大 ...

大号冲牙器就行。或者电动水枪。屋顶的空调外机,很干净,因为雨水的冲刷。

网友:
外机拆卸就是几颗螺丝的事,怎么会怀疑到需要故意设计上去。脑回路很奇怪。

网友A:
引用 楼主:
需要用東西接住空調出風口嗎?應該有水流出來吧

淘宝上购买的套装里面就有这些

楼主:
引用 网友A:
淘宝上购买的套装里面就有这些

非常好

网友E:
我家里五台中央空调内机,65一台,也是用喷枪高温冲洗,脏水也没接出来,直接让它流向回水管了,滤网拆下来洗手间单独刷,5台做完不到两小时,很快的,感觉一分钱一分货,也就值这个价了

网友F:
引用 网友E:
我家里五台中央空调内机,65一台,也是用喷枪高温冲洗,脏水也没接出来,直接让它流向回水管了,滤网拆下来 ...

你这清洗的仅仅是散热脊片,脏水自然不会留到室内
如果清理室内机里风轮,脏水肯定需要单独用水管引出来才行
而且风轮不仅脏,而且会有霉菌

楼主:
引用 网友F:
你这清洗的仅仅是散热脊片,脏水自然不会留到室内
如果清理室内机里风轮,脏水肯定需要单独用水管引出来 ...

結構一般都是前面的散熱片,後門是風輪,用壓力稍微大點的水槍都不能穿過去洗風輪嗎?

网友:
室内的也很容易清理,淘宝买个套装下面接水的安装好。然后直接喷水壶+长毛刷就搞定了

网友:
我京东 定的 85 .  差不多一个小时, 就是站长图片那样清洗的.
风轮肯定能洗到的 只是效果可能差点.

清洗完 开一个月 停机再开还是有霉味.

网友:
压缩空气加上水雾化喷头、、、、物理清洁

结构不复杂,好清洗。。。

网友:
我前一段时间修空调就把风轮拆出来了,不是很难拆,装的时候稍微麻烦点,属于能DIY的范围

网友G:
一台老美的变频用了快十年耗电大制冷差,外面有油烟,空调外机冷凝器有油膜了。由于在一楼于是自己用厨房去油污强力清洗剂拆洗冲干净,外机效果好结果内机产生大量冷凝水漏水了。于是又拆洗内机发现积水槽到排水管的接头处脏的堵塞,于是清理干净。

空调确实清洗很有必要,特别是用的很久的。排除高空危险的难度,自己清理难度比较难。空调内机确实没有容易拆洗设计,比如风轮与水槽要是能快拆设计就好好,不需要拆卸壳子。比如风轮设计一个可拆卸套管联轴器,直接拆卸一螺丝水平推移就可以拿下风轮。水槽设计一个水平刷到的缝隙,水槽下水口设计可以观察的小口,堵塞可以不拆外壳刷洗冲洗。然后配合泡沫清洗剂与喷水壶就能很容易清理,不怕把墙体弄脏了,也不怕直接冲洗打湿电路板与电机

楼主:
引用 网友G:
一台老美的变频用了快十年耗电大制冷差,外面有油烟,空调外机冷凝器有油膜了。由于在一楼于是自己用厨房去 ...

對,我認同
空調這種東西,很多時候就是沒辦法自己清理,導致各種故障,有故障典型不製冷就認為是壞了,情願換機。本來不是高科技產品,應該用20年沒問題,但很多用6、7年就換了。本來就不是太複雜的東西,但是至今拆卸還搞到這樣複雜。好多空調回收的,其實回去拆開一個個零件清潔好,重新安裝和新的沒區別。

网友:
我家三台都是松下的,一年洗一次,把滤网,外壳拆掉,露出蒸发箱,网上买了清洁套装,鼓风滚轮还是能洗干净的,不洗的话,还是有味,可能有洁癖吧,不洗总是感觉不舒服

网友:
前几天我也自己拆开内机清洗了下,还算不太难,就是有些机型的壳子琢磨很久才能掰下来。
用喷壶对冷凝器直接喷水,不过风轮比较难对准

网友:
現在的空調價格這麼便 宜, 如開發一臺易拆的機型,成本會增加不少,有多少人買單呀, 廠家不是傻仔. 你看下有多少人買高端機子而又自已清潔的.基本少又少.