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助复用HMI串口的采集方案/串口分流器

楼主(2023-07-26):
找到了,淘宝搜485多主,有很多家做这个,232的也有。
=========原帖分割================
   PLC只有一个通信口且被HMI占用了,HMI的采集频率很高(40ms),之前调研不足以为HMI会轮询PLC内所有数据,只要监听出来解析就行了。
    现在实测了不同画面通信内容不同,那只能网关想办法插入来主动采集了。
保险做法买北辰的模块就能搞定,但太贵了.
    目前项目有配恒天智信的GT6658网关,有2个空闲串口,自己先试着网关软件实现这个有人网关所谓的串口分流功能。
   想再找有没有其他简单低成本的解决方法,能让上位机能优先完成自己的采集收发。
长周期采集短暂屏蔽HMI的通信应该也能接受,实际很少看屏,很少时候要改参数失败了重新点一次。
看有没有简单纯硬件能实现让第三方发指令时,短暂屏蔽HMI的指令。
   目前主要需要485的,一台机有6个485,一个232。

网友:
自己做了  需要屏蔽的时候进行屏蔽
第三方外置估计难以实现

网友:
自己做一个三485口采集器,采集所有数据,HMI要的给HMI。

网友:
我以前一个项目也有这个需求,后来弄到了上位机代码,就改上位机解决了。

楼主:
有找到了,淘宝搜485多主

网友:
自己做个主机做主轮询,给hmi 转发。