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023电赛仪器及器件清单,帮忙分析

楼主(2023-07-26):
[本科组]
1. 仪器设备清单
直流稳压电源(具有恒流/恒压模式自动切换功能,0~30V/3A,双路)
数字示波器(100MHz, 双通道)
函数发生器(50 MHz,双通道)
射频信号源(500MHz,-100dBm~0dBm,具有射频输出开关功能)
矢量网络分析仪(1GHz)
频谱分析仪(1GHz)
频率计(500MHz)
功率分析仪
LCR 测试仪
高频 Q 表(不低于 20MHz)
单片机开发系统
FPGA 开发系统
DSP 开发系统
嵌入式开发系统
秒表
5 米卷尺
1 米直尺
2. 主要元器件及器材清单
四旋翼飞行器(最大轴距不超过 450mm)
电动小车(外形尺寸:长度≤35cm,宽度≤25cm)
二维电动云台
摄像头(可带处理器模块)
可编程逻辑器件及其下载板
嵌入式开发系统板
TI MCU 系统板(可含板载调试下载模块)
微处理器最小系统板(可含板载调试下载模块)
DDS 芯片或模块
无线发射接收模块
红色激光笔、绿色激光笔
A/D、 D/A 转换器
运算放大器、电压比较器、乘法器
可变增益集成宽带放大器
大功率器件
滑线变阻器(20Ω/6A)
单相变压器(200VA,220V/24V)
小型电机及驱动器
高频磁环/磁芯
高频电感
液晶显示屏
7 段数码管
小型继电器
变容二极管
发光二极管
钕铁硼磁铁圆片(直径 12mm,厚度 2mm)
光电传感器
角度传感器
蜂鸣器
压电陶瓷蜂鸣片
扬声器
正方形亚克力平板(边长为 450mm±10mm;厚度均匀且为 8mm±1mm)

楼主:
我个人对电源题目比较感兴趣,有几个疑惑
1、双路30V/3A恒压/恒流直流稳压电源,这是个很常规的仪器,实验室一般电源都满足这个要求,但今年刻意把恒压/恒流自动切换专门提出来,有何含义?之前从没提过
2、有24V变压器、功率分析仪,电源题目涉及到功率因数校正几乎是肯定的了,但以前不管直流输入还是交流输入,一般都要求输入可调,但今年没有自耦调压器,就相当于是固定AC24V输入,这又是往哪方面出题?
3、高频Q表干嘛用的?(这个应该不是用在电源题上的,我自己觉得)

网友:
B站上唐老师讲电赛和达尔闻都有分析,你可以关注看看

网友A:
引用 楼主:
我个人对电源题目比较感兴趣,有几个疑惑
1、双路30V/3A恒压/恒流直流稳压电源,这是个很常规的仪器,实验 ...

从09年到19年,一直在做大赛的指导,我的焦虑症就是在19年大赛出现的

网友B:
引用 网友A:
从09年到19年,一直在做大赛的指导,我的焦虑症就是在19年大赛出现的  ...

大神,厉害。
一般都是指导什么题目?有啥经验可以分享下

网友C:
引用 楼主:
我个人对电源题目比较感兴趣,有几个疑惑
1、双路30V/3A恒压/恒流直流稳压电源,这是个很常规的仪器,实验 ...

高频Q表可用来测开关电源中电容和电感的参数,很有用,多年前学校有一个可惜被学生搞坏了

网友:
引用 网友B:
大神,厉害。
一般都是指导什么题目?有啥经验可以分享下

我已经退出这个电赛的江湖了,从此不再过问江湖上的事

楼主:
引用 网友C:
高频Q表可用来测开关电源中电容和电感的参数,很有用,多年前学校有一个可惜被学生搞坏了 ...

这个电赛中应该不会测试开关电源中电容和电感的参数吧,只要在设计中保证输入输出达到指标就可以了
谢谢回复

网友D:
造直流稳压电源也没详细的参数啊。能精确到5位半也可以很牛啊,别输出30伏的时候搞到29.9999V或者30.0001就行,一定要30.0000伏

网友E:
电赛指啥?

楼主:
引用 网友E:
电赛指啥?

全国大学生电子设计竞赛

网友F:
有矢网,大概率要搞滤波器/放大器/天线匹配调节
Q表可能有无线充电相关,要自己绕线圈,绕好之后用Q表测一下Q值
射频方面变容二极管大概率是电调谐某些东西(振荡器,放大器等)
DDS作为信号源(没说频率多少)
参加过07 09年电赛,指导过11 13年师弟,都是做通信/射频组。10年了。

网友G:
如果找工作很加分,比如同去一个公司,有电赛奖的直接进了核心部门,没有的就随便一个部门从底层开始熬起...

网友:
引用 网友G:
如果找工作很加分,比如同去一个公司,有电赛奖的直接进了核心部门,没有的就随便一个部门从底层开始熬起.. ...

这个确实有用。。。。

楼主:
引用 网友F:
有矢网,大概率要搞滤波器/放大器/天线匹配调节
Q表可能有无线充电相关,要自己绕线圈,绕好之后用Q表测一 ...

我个人还是认为Q表是测试阶段用的,设计阶段不是必须的,靠设计来保证就可以了,对电源题目我有新的认识,专门发一层楼

楼主:
1、其中疑惑的一点就220/24V,这是一个固定输入的变压器,电源类题目不论是DC输入还是AC输入,输入可调都是一个基本要求,就是要考查输入变化的时候输出的稳定程度,如果是固定输入就费解了,但是变压器放在后端就好解释了,前面做逆变,后面用变压器;仪器里面没有自耦调压器,也就是确认这是一个固定输出的。用在后端规范给法应该是给匝比,比如“9:1 200VA”,但是如果给匝比,淘宝上就会没有成品,卖家就会坐地起价,我连专家组的心都操上了,这个变压器容量很大,肯定是用来接负载的,不是用来反馈的,也只能猜到这了,题目肯定很难;变压器用在后端,应该也不会有大氛围变频了,反正是猜,猜错了也不掏钱;全国的电压并不是统一的,稳定的,如果这个变压器用在前端就有争议了,我偶尔测一下实验室插座上的电压,常年稳定在230V左右
2、前端是直流输入也为仪器里面的第一个“双路30V/3A直流稳压电源”找到去处了,虽然没想明白为啥刻意强调“恒压/恒流自动切换功能”,这个功能是稳压电源的基础功能,实验室电源都满足
3、这个变压器用在后端,输出电压就相当低了,这也为那个20Ω/6A的滑线变阻器找到归宿了
4、AC-DC带功率因数校正的,2013年出过

网友H:
第一个题目,LM25117的规格书里面就有相应的方案

楼主:
引用 网友H:
第一个题目,LM25117的规格书里面就有相应的方案

第一个题目?
第一个给出来的是电赛可能要用到的仪器,要大家提前准备好,不是题目

网友:
引用 楼主:
第一个题目?
第一个给出来的是电赛可能要用到的仪器,要大家提前准备好,不是题目 ...

不好意思,看错了,以为就是题目

网友F:
现在电赛的比赛时间是什么时候?我们以前是9月开头那4天

楼主:
引用 网友F:
现在电赛的比赛时间是什么时候?我们以前是9月开头那4天

今年8.2-8.5

网友:
200万大奖,全国大学生电子设计竞赛,采用STC 32位 8051
STC32G12K128 作为主控芯片,获得最高奖的队伍,奖励20万!
STC8H8K64U, 真 1T 8051作为主控,获得最高奖,奖励10万!
www.STCAIMCU.com, STC全球32位8051,1T 8051 技术支援交流论坛 !
www.STCAIMCU.com, 全国电子设计竞赛技术支援论坛,毕业设计交流论坛 !
1,采用STC32获得最高奖的队伍,STC奖励参赛队伍20万!采用1T 8位8051 STC8H8K64U, 10万;
2,采用STC32获得一等奖的队伍,STC奖励参赛队伍2万! 采用1T 8位8051 STC8H8K64U, 1万;
3,采用STC32获得二等奖的队伍,STC奖励参赛队伍5千! 采用1T 8位8051 STC8H8K64U, 2500元;
总额不超过200万元,如超过则按比例调整为不超过200万,解释权归STC所有
===凭省级或以上组委会及学校校级证明,比赛结束后2个月内来领取
2022年广东省大学生电子设计竞赛指定 STC32G12K128 为比赛推荐主控MCU
2022年山东大学使用STC32G12K128进行了校内比赛
2023年山东大学STC杯单片机系统设计大赛指定使用STC8H8K64U

网友:
这么多高频仪器/器件,射频题目肯定是少不了的了,

网友I:
XXXXX大学每年请毕业工作几年的学生回去指导电赛,   基本上都是在职的人做了。

网友J:
专科组的有出来吗?

楼主:
引用 网友I:
XXXXX大学每年请毕业工作几年的学生回去指导电赛,   基本上都是在职的人做了。 ...

只是那四天去指导,都还可以接受了,受被指导学校元器件、开发板等储备限制,电赛的题目难度还是很大的
那些有核心专家的学校,能提前一周拿到题,就是公布仪器和元件清单的时间就能拿到题,以今年为例8.2-8.5比赛,昨天公布的清单,像我们这种不入流的学校,没有人在专家组,怎么跟人家玩

楼主:
引用 网友J:
专科组的有出来吗?

[高职高专组]
1. 仪器设备清单
数字示波器(60MHz, 双通道)
函数发生器(10 MHz)
单片机开发系统
FPGA 开发系统
嵌入式开发系统
秒表
5 米卷尺
2. 主要元器件及器材清单
直流电机及驱动电路
高速轴流风机
摄像头(可带处理器模块)
微处理器最小系统板(可含板载调试下载模块)
通信模块(433MHz)
语音模块
大功率开关管
大功率二极管
运算放大器、电压比较器
小型继电器
麦克风
扬声器
蜂鸣器
发光二极管
7 段显示数码管
液晶显示屏
超声波探头
反射式光电传感器
激光测距传感器

网友K:
感觉要搞射频,话说现在电赛都这么难了吗

楼主:
引用 网友K:
感觉要搞射频,话说现在电赛都这么难了吗

相当难,电源类的题目动不动就是95%的效率指标,很多题目一级电路完成不了,两级电路基本每级要达到98%,两级才能到95%

网友:
是这么短时间做出来难。

网友:
引用 网友D:
造直流稳压电源也没详细的参数啊。能精确到5位半也可以很牛啊,别输出30伏的时候搞到29.9999V或者30.0001就 ...

那是基准源了。 学生做这个毫无意义

网友F:
最近几年的电赛题,就算给学生提前知道题目,但没有高人指点,或者对某类题目没有经验(主要是做到题目指标特别是发挥部分的指标)的,很难在规定时间里做出来,而且别说学生,给做产品的专业人士也不一定搞得出来。

楼主:
引用 网友F:
最近几年的电赛题,就算给学生提前知道题目,但没有高人指点,或者对某类题目没有经验(主要是做到题目指标 ...

但每年那么多指标接近完美的国家一等奖的队伍,所以我绝对不相信那些有核心专家在的学校是守身如玉的

网友:
引用 网友F:
最近几年的电赛题,就算给学生提前知道题目,但没有高人指点,或者对某类题目没有经验(主要是做到题目指标 ...

懂的都懂

网友:
引用 楼主:
[高职高专组]
1. 仪器设备清单
数字示波器(60MHz, 双通道)

谢谢。。。。。了解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