无线Wifi SOC接口技术请教

楼主(2023-07-26):
市面的上的一些2.4g的wifi透传模组(基本都是uart或spi)非常多,而5G双频的貌似比较少。

目前国内有几家无线Wifi SOC好像不错,比如南方硅谷 SV6256P、爱科微 aic8800、联盛德、博流等,我看Wifi SOC的接口基本都是USB 和 SDIO,如果需要实现UART 或SPI 透传,一般怎么实现呢? USB转? 还是其他方式,哪种方式比较好呢?

甚至还可以做以太网接口,应该加个以太网芯片。

当然,一些协议栈厂家应该提供SDK二次开发,比如TCP、UDP、MQTT之类的。

网友:
一般商用的都是串口AT,不过大多都有类似esp32那样当mcu二次开发的能力

网友:
你的应用是需要给其它mcu增加联网功能
还是给Windows、linux、安卓增加联网功能?
应该按你需求来下菜吧,而且还要看你速率要求。看你都考虑5g了,是否需要很大吞吐量

网友A:
有没有能接蓝牙耳麦的esp32模块:
实现esp32接收蓝牙耳麦mic数据;同时能将语音数据发给耳麦的耳机

网友:
引用 网友A:
有没有能接蓝牙耳麦的esp32模块:
实现esp32接收蓝牙耳麦mic数据;同时能将语音数据发给耳麦的耳机 ...

自己写吧,实现好的开源库很多
https://www.pschatzmann.ch/home/ ... -bluetooth-speaker/

或者直接用普通的SDIO 蓝牙wifi模组,I2S的DIN DOUT短接就是了

网友:
最近有个需求MESH网络的....500k速度,功率小于100mW....频率不在2.4G.....机载,有啥还推荐的?迷茫了......普通的速率不达标,2.4+5.0的WIFI不能用的....
特殊行业的需求....单个网路20个节点.....