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Net程序如何加密?

楼主(2023-07-26):
.Net WinForm程序生成安装包的时候,需要把各种中dll文件、exe文件放到一起。如果对各个dll和exe文件进行加密,结果安装包生成程序就提示无法成功生成包,必须用不加密的文件。但是这样生成的安装包,用户在进行安装后的程序文件夹下的各个dll、exe全部是裸奔的,很容易破解。

有什么办法加密所有的程序dll、exe等含有代码的文件,使得安装包里面包含的是非原始的加密后的文件,而不影响用户方便的一键安装?好像有安装包制作软件完成此功能?

网友A:
LZ目标是什么?是类似搞个序列号绑定机器码使用,还是保护核心算法?

基本就是themida vmp之类加下混淆

所有DLL都是lz编译的吗,不涉及核心部分加密意义也不大

况且.net这种走VM的,再怎么加密也只是个摆设

网友:
加密也很容易破,有专业的脱壳软件

网友:
啥软件还得加密,一般的软件也没人去破解

楼主:
引用 网友A:
基本就是themida vmp之类加下混淆

而且所有DLL都是lz编译的吗,不涉及核心部分加密意义也不大

混淆就够了,只要让破解者看不到程序逻辑就可以了
就是有专门的工具可以对这个工程项目上的所有函数及其调用进行全面的混淆,是吧?

themida vmp,谢谢,我研究看看。
我还看到有Dotfuscator、ConfuserEx、CodeProtector或SecureTeam .NET Protector,等工具,似乎可以完成这些功能,不知道哪个好用。

我原本用reflector加密后,安装程序就罢工了。

网友:
可以试试DNguard。听说很厉害,不过很贵

网友:
容易被反编译这个问题挺困扰的,只能是加大破解的难度,楼主找到合适的可以发出来讨论讨论

网友:
我看有一些软件用硬件加密狗加密,不知道这种好破解不

网友:
我业余写的 WPF 程序在用 ConfuserEx 做混淆
主要用的 rename 模块,其余还勾选了包括 invalid metadata 在内的 4 个模块

有的涉及到 JSON 序列化、反序列化的类,因为成员名称不能变,就需要做个排除

我这个要求不高,处理一下总比不处理强
主要这么处理完也不容易被杀毒软件误报

Themida 之类的软件我试过,处理后太容易被误报成病毒了

网友:
我之前做net库的时候用过.NET Reactor 。

网友:
引用 楼主:
混淆就够了,只要让破解者看不到程序逻辑就可以了
就是有专门的工具可以对这个工程项目上的所有函数及其 ...

别费这事了,有脱壳软件专破各种混淆、加壳,基本上就是道高一尺魔高一丈的较量,不想破解的你不混淆他也不会破,想破解的你混淆了也挡不住,有人就靠这破解脱壳来挣饭钱呢,并且收费也不高

网友:
不想被反编译,还得用VC++开发

网友:
我用NET Reactor,价格还行, 1000多,免费更新一年,后面如果要用新版本要重新购买,但是有优惠。

网友:
引用 楼主:
混淆就够了,只要让破解者看不到程序逻辑就可以了
就是有专门的工具可以对这个工程项目上的所有函数及其 ...

https://www.amobbs.com/thread-5756653-1-1.html

看这帖子里面,有软件,还用了他的绑定电脑机器码,谁能破解的去破解一下

网友:
把代码堆成山,  把设计记录和 文档 单独保存

网友:
混淆之后另外用专门的安装程序生成工具

网友B:
从不把密加,程序风格极差;没有文化,大量拼音加白话;一行写到底,千里无回车;关键位置不注释,main函数全通吃;从不用线程,Timer干到神;
无名BUG已成精,打包完成五成新;今天试界面,明天试功能;BUG下面写BUG,产品经理已沉沦。
不加密是为了加密,剧毒藏源码,编译靠运气,逻辑拼人品;常年忙于修复,而今不堪入目!

今天,成都阳光明媚,我又快乐地写下新的BUG
谢谢围观

网友(2023-11-05):
引用 网友B:
从不把密加,程序风格极差;没有文化,大量拼音加白话;一行写到底,千里无回车;关键位置不注释,main函数 ...

全栈大神,膜拜下

网友:
栈溢出吧

网友:
我用 vcdll +c# 感觉还行