前后端初学勉强入门,nuc980上运行前端程序+后端服务。

楼主(2023-07-26):
好几个月,从零开始学习html、js、ts、css、Vue、element,加上之前学了go。

搞了一个前端登录网页和获取后端信息的界面,放到nuc980上跑,后端程序是用go gin框架做的,打算用网页来做前端展示界面。

前端真的太杂乱了,很多东西都没听过,现学现卖。

楼主:
一楼广告位。

网友A:
前后端,听说现在有很多现成的实现框架模板,程序员专注业务层功能实现就行

楼主:
引用 网友A:
前后端,听说现在有很多现成的实现框架模板,程序员专注业务层功能实现就行 ...

找个模版改,但是要实现业务功能,就得改动前端界面相关代码和后台api的程序,没有的得自己写。

网友B:
厉害,请教一下大侠,想做个微信小程序,类似控制灯的开关、显示灯的状态、可以添加灯,需要学习什么内容呢?

网友C:
厉害啊!我最近被物联网平台折磨坏了.....几个大项目交付不了....哎!愁的很....有时间交流一下....外包给你啊....

楼主:
引用 网友B:
厉害,请教一下大侠,想做个微信小程序,类似控制灯的开关、显示灯的状态、可以添加灯,需要学习什么内容呢 ...

微信小程序,用html5  js这些前端技术也能做,但是我还没做过,你可以在B站上看看。

微信小程序相当于一个前端,前端页面上点击,给后端服务器发命令,后端服务器去 控制、显示灯的状态。

楼主:
引用 网友C:
厉害啊!我最近被物联网平台折磨坏了.....几个大项目交付不了....哎!愁的很....有时间交流一下....外包给 ...

我刚入门,正在加紧练习,我先拿我们这边的业务练练手。

楼主:
引用 网友D:
开源吧。。。

明天上班了我把代码打包传上来。

网友B:
引用 楼主:
微信小程序,用html5  js这些前端技术也能做,但是我还没做过,你可以在B站上看看。

微信小程序相当于一 ...

后端就类似自己买个阿里云VPS ,然后部署后端,微信小程序其实就是前端,是这个意思不,
微信小程序好处就是不分IOS 、安卓平台,和系统无关,好普及。

楼主:
引用 网友B:
后端就类似自己买个阿里云VPS ,然后部署后端,微信小程序其实就是前端,是这个意思不,
微信小程序好处 ...

差不多就这个意思

网友E:
前端我用了一圈,最后只用 http://vanilla-js.com

后端嵌入式,我首选 busybox 自带 httpd 服务器,配合 shell 脚本做 cgi 跑程序

楼主:
引用 网友E:
前端我用了一圈,最后只用 http://vanilla-js.com

后端嵌入式,我首选 busybox 自带 httpd 服务器,配合 s ...

我还想拿前端技术做上位机界面开发,就是web套壳。

网友:
新唐新芯片ma35d1升级固件也是web方式了

网友:
这是不是属于 硬件工程师 抢 软件工程师 的饭碗 ?

网友F:
引用 网友E:
前端我用了一圈,最后只用 http://vanilla-js.com

后端嵌入式,我首选 busybox 自带 httpd 服务器,配合 s ...

嵌入式板子的cpu都远远差于电脑,跑CGI太慢了。我试过的在arm linux上性能最好的是国产的libhv库,自带http server,使用也很方便,用c++写的,你的逻辑代码直接写在http服务器内部。真是国货良心啊。你可以试试

https://github.com/ithewei/libhv/wiki

网友G:
直接用c#创建一个vue 前后端一起的工程,不过.net的程序要,在arm9上跑不了,要arm11以后的才可以。

楼主:
引用 网友G:
直接用c#创建一个vue 前后端一起的工程,不过.net的程序要,在arm9上跑不了,要arm11以后的才可以。 ...

.net那个框架太重,而且不好跨平台。

网友G:
引用 楼主:
.net那个框架太重,而且不好跨平台。

好跨平台啊,我写过在windows,linux都有跑的程序,包括树莓派这些arm的linux,使用uart,spi,iic这些都很方便。

楼主:
引用 网友G:
好跨平台啊,我写过在windows,linux都有跑的程序,包括树莓派这些arm的linux,使用uart,spi,iic这些都 ...

关键要能装上.net的东西。

网友G:
引用 楼主:
关键要能装上.net的东西。

Linux , macos , windows 都可以。

楼主:
引用 网友G:
Linux , macos , windows 都可以。

有的arm上.net装不上去,有些裁剪的Linux上.net也装不上去,不知道mips平台上.net能不能装上去。

网友:
厉害。。楼主厉害。go在嵌入式上面很有优势。。比较烦的就是中文路径 ,gopath这些东西。

网友G:
引用 楼主:
有的arm上.net装不上去,有些裁剪的Linux上.net也装不上去,不知道mips平台上.net能不能装上去。 ...

是,太老的,像这个arm9的,应该就用不了,像imx6ull,t113这些,就没问题了。

楼主:
引用 网友G:
是,太老的,像这个arm9的,应该就用不了,像imx6ull,t113这些,就没问题了。 ...

那些好贵啊,其实很多前端应用,用不到那么高性能的片子,只要能跑个简单的Linux,有好几个串口 网口 基本就够用了。

网友H:
引用 网友F:
嵌入式板子的cpu都远远差于电脑,跑CGI太慢了。我试过的在arm linux上性能最好的是国产的libhv库,自带ht ...

大神,这个libhv怎么跟浏览器交互呢,一直想做类似网页控制,显示设备状态的,但是一直不知道怎么入门

网友G:
引用 楼主:
那些好贵啊,其实很多前端应用,用不到那么高性能的片子,只要能跑个简单的Linux,有好几个串口 网口 基 ...

价格还好吧,T113, 双核A7,频率1.2G ,内置128MB DDR3,30块左右。

网友:
引用 网友G:
价格还好吧,T113, 双核A7,频率1.2G ,内置128MB DDR3,30块左右。

t113好芯片,可惜了全志的软件技术支持,对于小公司来说开发全靠自己摸索,永远在坑里。

网友F:
引用 网友H:
大神,这个libhv怎么跟浏览器交互呢,一直想做类似网页控制,显示设备状态的,但是一直不知道怎么入门 ...

它就是个http服务器的库。
调用它做个http服务器,然后网页跟服务器执行get和post操作呗
至于你用啥做服务器都行,楼主用go,上面有人用cgi,我用c++

网友:
哎,字都能认得,可是完全不了解,是不是新型的睁眼瞎了

楼主:
引用 网友G:
价格还好吧,T113, 双核A7,频率1.2G ,内置128MB DDR3,30块左右。

居然这么便宜,是工业级的么?

网友:
引用 楼主:
居然这么便宜,是工业级的么?

有的,T113-S3 在不加散热片情况下,工作温度范围较小(-25℃ ~ +75℃),T113-i (-40℃ ~ +85℃) , ddr3 容量从128MB - 2GB可选。

网友:
引用 网友F:
它就是个http服务器的库。
调用它做个http服务器,然后网页跟服务器执行get和post操作呗
至于你用啥做服 ...

好吧,先找找相关视频看看

网友I(2023-11-08):
没法私信,没法加好友只能在此请教
我有个项目,每天只会运行一次,但是每次有大概32k的数据需要缓存,在做复杂处理.最后写入tf卡(处理后数据大概2k byts左右)
只需要多串口,其他lcd,usb等都不需要.
主要询问一下几点问题:
1.   nuc980,跑linux最小系统后,还有多大的sram,可以供应用软件使用.
2.   完全休眠后大概功耗多少?能否用按键唤醒
3.   能否降频使用,
4.  系统稳定性如何?特别是冷启动成功率上. (排除看门狗电路)

楼主:
引用 网友I:
没法私信,没法加好友只能在此请教
我有个项目,每天只会运行一次,但是每次有大概32k的数据需要缓存,在做复杂 ...

1、最小的系统应该占5M的flash。总共64Mddr,扣除系统占用应该还有50M左右,我跑go的gin框架可以跑起来。
2、休眠的话核心硬件电路0.2W的功耗,按键可以唤醒,这个之前新塘的驱动有点bug,现在不知道解决了没有。
3、降频我没试过,应该有地方可以设置。
4、系统稳定性很好,冷启动没问题,常年在野外工作,-40~85度环境没有问题。

网友I:
引用 楼主:
1、最小的系统应该占5M的flash。总共64Mddr,扣除系统占用应该还有50M左右,我跑go的gin框架可以跑起来。 ...

很感谢了!
就他了.
计划用keil,直接裸奔,昨天计算错误,大概需要60M的数据空间.
估计只能裸奔才能满足要求.

楼主:
引用 网友I:
很感谢了!
就他了.
计划用keil,直接裸奔,昨天计算错误,大概需要60M的数据空间.

你买128M DDR的nuc980不就好了

网友I:
引用 楼主:
你买128M DDR的nuc980不就好了

空间尺寸有限,128M的脚太多,
64M的刚好勉强放下

楼主:
引用 网友I:
空间尺寸有限,128M的脚太多,
64M的刚好勉强放下

nuc980 128M 和64M的,一样的引脚呀。