请万能坛友帮我看看这颗丝印HU1IL的DCDC芯片是什么型号?

楼主(2023-07-27):
(已经咨询某宝反查服务无果)

如图所示,左右两组同样布局的DCDC(左侧被我拆掉看底部布线。
这是我在一个HDMI采集卡上看到的,用来把USB输入电压转换为2.5V和1.1V,我也有USB降压场景,原想采用LM3671,太贵,无意中发现这颗料。

我大致测量了一下,它的引脚应为:
1 EN, 2 GND, 3 SW, 4 VIN, 5 FB

顺便问下,箭头所指2脚为GND,为什么和输入电容的GND相连,但是似乎刻意没和下面输出电容的GND直接连接?

//edit:表述完善

网友A:
ME3116AM6G   去查查手册对的上不

楼主:
引用 网友A:
ME3116AM6G   去查查手册对的上不

ME3116是SOT-23-6的,图中是SOT-23-5的。

3q

网友B:
sy8088就是这个排列吧 兼容的很多

bl8028丝印是HU开头

楼主:
引用 网友B:
sy8088就是这个排列吧 兼容的很多

bl8028丝印是HU开头

你真强!

我感觉已经接近真相了甚至就是真相了。虽然丝印、丝印位数不一致,但毕竟datasheet中没有对丝印做说明。

我打算买几个贝岭的试试。

网友B:
引用 楼主:
你真强!

我感觉已经接近真相了甚至就是真相了。虽然丝印、丝印位数不一致,但毕竟datasheet中没有对丝 ...

手册有mark说明 位数其实对不上

如果只是成本考虑 倒也没必要完全用同样的料

楼主:
引用 网友B:
手册有mark说明 位数其实对不上

如果只是成本考虑 倒也没必要完全用同样的料 ...

嗯,已加购。

楼主:
引用 网友B:
手册有mark说明 位数其实对不上

如果只是成本考虑 倒也没必要完全用同样的料 ...

我已经在仿制jlink板子上用过这个芯片了,功能正常。
https://www.amobbs.com/thread-5782564-1-1.html

再谢!

网友C:
为啥非要一样的呢,找个便宜的国产dcdc一样用

楼主:
引用 网友C:
为啥非要一样的呢,找个便宜的国产dcdc一样用

嗯,是啊,我后来用了himem兄推荐的BL8028