请教大佬,最近在用交流伺服电机,惯量参数该怎么理解呢?

楼主(2023-07-27):
最近在用松下伺服电机。它的自整定效果真的不错。只需要输入刚性,就可以自己整定参数了。包括负载惯量。
我自己也做电机控制器之类的东西。但是仅限于电流环速度环位置环仨pid就完事了。不太理解惯量这个参数在这里面应该在什么位置起作用。
惯量这个东西它实际影响的是什么呢。是加速度前馈还是速度前馈,不是很懂了。有大佬给讲讲么。

网友:
转动起来时的惯性

网友:
看松下的手册

网友:
惯量就是负载大小,跟速度环 位置环增益相关,你自己调的增益一般只能针对当前一种机械特性,自整定就是先自动检测出当前负载惯量然后按照惯量表自动调整增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