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助STM32H7 ADC连续转换实测速率只有计算值的1/2

楼主(2023-07-27):
请假一下,用STM32H7 ADC 做17通道单通道连续转换,时钟用的是PLL2速率是120MHz,异步时钟分频12倍,所以应该是10MHz,用1.5Cycles 采样时间+8.5Cycles (16bit)转换时间,计算出来应该转换速率是1Msps,用DMA 循环模式读取数据,分别在完成中断读取一半的数据,在半完成中断读取一半的数据,发现实际只有500Ksps的速度,比计算值小了一半,求教一下是哪里做错了,感谢

网友A:
中断执行的时候,DMA是卡住的

楼主:
引用 网友A:
中断执行的时候,DMA是卡住的

现在是速率正好差了一倍,应该不是这个问题,后来我把分频改为6了,也就是ADC的时钟是20MHz了,这样ADC正好可以实现1MSPS,所以应该是哪里有个默认的2分频在,不过没找到相关的说明

网友B:
是不是开了2x过采样
ADCx_CFGR2

网友C:
我的STM32H7采样率是对的,你是不是开了2个通道轮询采集?这样速度就慢一半了。

楼主:
引用 网友C:
我的STM32H7采样率是对的,你是不是开了2个通道轮询采集?这样速度就慢一半了。 ...

没有,是2个通道,但是分别用的ADC1和ADC2,所以应该没有影响

楼主:
引用 网友B:
是不是开了2x过采样
ADCx_CFGR2

没有开过采样

楼主:
感觉像整个系统的时钟都慢了一半,timer也慢了一半,但系统配置的时钟是400MHz,不知道哪里出了问题

网友:
可以测量  采集 开始 和 采集结束 的时刻  ,比如用2个gpio 的上升沿 分别代表 采集 开始 和结束时刻,然后用示波器 单次触发,测量 两个 上升沿 的 间隔; 同事数  缓冲区数据的个数。

你是怎么发现采样率不够的(  采样点数 和 采样时间 怎么记录的)?     单次采集数据格式是啥(这个要翻手册)?