STM32可以和SPI时钟较高的芯片通信吗?

楼主(2023-07-27):
在做项目时,需要用STM32F103VET6通过SPI协议对ADF41513芯片的寄存器进行配置,但是发现ADF41513的SPI时钟高于STM32F103VET6的SPI的时钟(36Mh)(ADF41513的SPI时钟如果按t2,t3算,时钟为100MHZ;如果按t4,t5算,时钟为40MHZ),所以我就很疑惑,STM32F103VET6能不能和ADF41513进行SPI通信?

网友:
这个图表列出的是极限参数,能达到的最大速度,不代表一定要跑这么高的速度。汽车速度最大能开到超过180,然到就不能上高速了?

网友:
引用 网友A:
哈哈哈哈,懂了,谢谢啦

注意图表中的limit min max等关键字,就好理解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