贴片机用的通讯模块将升级成 ASIC 芯片 CDCTL01A

楼主(2023-07-29):
• 最高 50Mbps UART 速率。
• 最高 50MHz SPI 时钟。
• 8 个接收缓存, 2 个发送缓存。(每个缓存大小为 256 bytes.)
• 小封装:QFN16 3x3mm.
• 3.3V (±10%) 单电源供电。
• -40 ~ 125 ℃ 工作范围。
• 支持晶振和外部时钟输入。
• 支持 4 线和 3 线 SPI。
• RI 管脚容忍 5V 输入。

中文手册:

英文手册:

坛友有兴趣可留言, VIP++ 及以上免费赠送 5 pcs 样片(预计发 sf 到付,人不多可免运费)

网友:
不错的东西,支持一下!

网友:
大神,居然把这个做成芯片了啊,厉害

网友A:
这个芯片价格怎么样?我们目前也是用的SPi转串口。

楼主:
引用 网友A:
这个芯片价格怎么样?我们目前也是用的SPi转串口。

预计量大 1.5 人民币含税
中等用量 2.5 含税
少量零售 2.9 含税(3.5 修改为 2.9)

网友B:
这样就可以直接不用管多个主机冲突了吗,自带了485总线仲裁的吗

楼主:
引用 网友B:
这样就可以直接不用管多个主机冲突了吗,自带了485总线仲裁的吗

没错,完全正确

网友C:
如果带个硬件纠错就更好了,例如位宽纠错、ECC、CIRC,这样通讯更可靠、波特率可以拉更高,用户实际可用的带宽也就更高了。

网友D:
引用 网友C:
如果带个硬件纠错就更好了,例如位宽纠错、ECC、CIRC,这样通讯更可靠、波特率可以拉更高,用户实际可用的 ...

485的物理层,波特率也拉不高。高速通讯用以太网不更好?

网友E:
请问怎么采购的

网友:
引用 网友D:
485的物理层,波特率也拉不高。高速通讯用以太网不更好?

是的,485共模范围小,位电平高,驱动弱,天生就不太适合高速,不过胜在简单和便宜

网友F:
恭喜呀,终于出成品了。
能不能大致科普介绍一下定制asic ic 的流程?

网友:
了解过程没什么意义,asic最后也要通过流片和封装这关,而流片已经挡住大多数人了,所以最后应该了解的是一共要花多少钱。

楼主:
引用 网友E:
请问怎么采购的

已经上架 tb 小店(店名和我 id 相同);目前正准备和几家元器件商城对接;直接找我也可以(邮件 电话 wx)

样片免费赠送

楼主:
引用 网友C:
如果带个硬件纠错就更好了,例如位宽纠错、ECC、CIRC,这样通讯更可靠、波特率可以拉更高,用户实际可用的 ...

不能搞太复杂了,会挡掉一大片用户
我这个硬件方案同时是可以和传统串口方案对接通讯的
而且,硬件本身大量出错是不允许的,是需要整改的
正常是根本不会出错的,cdpnp 机器测试收发几十亿个数据包(10Mbps),一个包都没有错,校验只是一个保险

楼主:
引用 网友F:
恭喜呀,终于出成品了。
能不能大致科普介绍一下定制asic ic 的流程?

找了好多年的 fpga 转 asic 服务商,2017 年的时候就开始找了
最后是我老东家芯片公司 (ingenic) 的老同事介绍了一家比较靠谱的服务商
然后花了半年时间出版图,又花了半年时间在晶圆厂排队

网友C:
引用 楼主:
不能搞太复杂了,会挡掉一大片用户
我这个硬件方案同时是可以和传统串口方案对接通讯的
而且,硬件本身大 ...

假如有纠错功能,对于用户也是透明的,而且可以选择关闭就好了。
我不知道您测试时是处于什么一个环境,但485孱弱的共模范围和驱动能力,在工业现场,确保布线合格的情况下,位出错也是很经常的事。

楼主:
引用 网友C:
假如有纠错功能,对于用户也是透明的,而且可以选择关闭就好了。
我不知道您测试时是处于什么一个环境, ...

其实我这个片子是支持的
首先最后两个字节 CRC 用户可以用来自己定义
其次,用户可以把纠错码放到用户数据区域
另外芯片还可以配置为保留出错的数据帧等

我的测试环境是:总线上有多个步进电机在运转,一个有刷气泵电机在工作

很多人用 485 容易出错其实很多都是可以避免的,譬如:

485 AB 两根线最好始终和 GND 线一起走,一定不能不共地!!!

485 AB 线输出不要串 22 欧之类的小电阻

485 AB 线上,不要加寄生电容很大的 TVS 器件
485 规定了最小 -7V 到 12V 共模范围,然而很多人增加的 TVS 不合适,违反规定,缩小了该范围

485 接口芯片的 RO 脚没加上拉(或者 mcu 没开管脚上拉),导致发送时关闭接收的时候,RO 浮空收到干扰

上下拉电阻太弱,或者每个节点都有上下拉电阻,导致不同节点数的情况下,上下拉差异很大
建议较强的上下拉仅放在主机端,且不能省略,其余不加上下拉,即便加也只加很弱的上下拉

终端电阻节点内部不要预置,即便预置也要做成可配置使能,建议不接,或者外接
终端电阻建议串电容消除直流静态耗电

网友G:
淘宝的搜索好垃圾,搜CDCTL01A居然没有结果

网友F:
引用 网友G:
淘宝的搜索好垃圾,搜CDCTL01A居然没有结果

现在的淘宝,是先反推你搜的是什么东西,再推荐商品给你,已经不是普通搜索器了。
最简单的判断方法是商品起一个奇怪的名称,以前一搜就有,现在根本搜不到了。
一直想找个淘宝的第三方搜索器

网友:
引用 网友F:
现在的淘宝,是先反推你搜的是什么东西,再推荐商品给你,已经不是普通搜索器了。
最简单的判断方法是商 ...

如果搜索结果有很多商品,“智能”排序一下还能接受,在没有任何结果的情况下,返回符合关键字的商品应该是最基本的啊,怎么还变成了没有任何结果,这也太垃圾了。

网友:
大佬牛逼。自己搞出芯片

网友H:
没有 玩过这个行业 可以帮忙科普下 和传统方案有什么优势

楼主:
引用 网友H:
没有 玩过这个行业 可以帮忙科普下 和传统方案有什么优势

最大的优势是:总线上多个节点都可以随意发送数据包,不用担心冲突,且使用的是最简单的串口协议

譬如,现在很多设备对外接口是 RS232,为啥不用 RS485?更快、还方便同时控制多台设备。
因为用传统 RS485 的话,设备没法主动发数据给主机,因为有数据冲突短路的可能性。
受限这一点,只能主机轮询,软件搞起来也麻烦很多,总线效率也很低。所以,RS232 才淘汰不了。(同理还有 RS422.)

又譬如,很多使用 RS485 的产品,譬如一些小舵机,你看它们的协议,想发一个数据包同时控制多个舵机的时候,需要使用广播地址,
然而,这些舵机收到广播地址的时候,是不予回复的,这样,就不能及时得知电机状态,不是很理想。
之所以收到广播地址不回复,也是因为同时回复会数据冲突。
(软件等待不同时间再回复会很麻烦,特别是高速的时候,时间也不容易卡的很准,开销大,容易出问题,所以基本没有这样做的。)
对于这样的设备,如果不记得当前配置的地址,发广播包又不回复,很难受。

用 CDBUS 芯片方案,可以解决这些问题。
而且,可以做到:产品调试打印、波形调试数据,都可以和用户接口走同一条 RS485 总线,参见:

开源串口图形界面工具 CDBUS GUI 支持读写数据表、串口打印、IAP、波形显示…
https://www.amobbs.com/thread-5746055-1-1.html

很多开源的 FOC 电机驱动板,会预留一个 usb 口做波形调试,然而,usb 很难抗的住大功率电机的干扰,而且对于机械手臂等设备,已经装壳,甩来甩去,传统方案很难调试。
CDBUS 方案调试产品会很方便,直接在当前总线上上报波形数据就行,速度够快,效率够高。

网友I:
请问这个有没有测试开发板之类的,能否弄几片测试哈

楼主:
引用 网友I:
请问这个有没有测试开发板之类的,能否弄几片测试哈

目前有楼主位的板子,其功能是 usb 转 485,可以用来做测试板(觉得 usb 麻烦,也可以改代码不使用 usb 功能)

我在想是否要单独做一个不含 mcu 的板子,这样便宜很多,可以免费送
(默认 485 接口芯片不焊,用户可以焊 50Mbps 的接口芯片,或者我默认焊接好最高 14Mbps 的 SIT3088 接口芯片)
使用的话,需要用杜邦线连接用户自己的板子

因为楼主位的板子,成本比较高,mcu 使用的是 stm32g0b1cbt6, 实在是送不起,
50Mbps 的接口芯片用的是 ti 的 SN65HVD78,也很贵(可选贴 20Mbps 的 SN65HVD75DR)

你看需要哪一种?不带 mcu 的免费测试板,还是带 mcu 的支付成本价。
不带 mcu 的测试一下可能就用不上了,带 mcu 的可以做一个不错的工具一直使用,而且有 cnc 的亚克力外壳。

网友I:
引用 楼主:
目前有楼主位的板子,其功能是 usb 转 485,可以用来做测试板(觉得 usb 麻烦,也可以改代码不使用 usb  ...

是的。不含 mcu 的板子,便宜,实现透传之类的,方便和PC测试,主要适合客户了解,熟悉,验证。

楼主:
引用 网友I:
是的。不含 mcu 的板子,便宜,实现透传之类的,方便和PC测试,主要适合客户了解,熟悉,验证。

这颗芯片是 SPI 转带协议的 UART,不含 mcu 的话,又需要接 pc 测试的话,需要外接一个 usb 转 spi 的板子,譬如基于 ft232h 的板子(不带 h 是常用的 usb 转串口),需要另行购买,也不便宜
ft232h 对接 pc 除了 ftdi 官方的 dll,还有一些第三方的 python 库可以用(我只试过 linux 环境),速度也跑不了多快

或者要用杜邦线接用户自己的 mcu 板,用户自己 mcu 板实现 usb 虚拟串口连接 pc

或者是,做一个测试板,带一个便宜的 mcu,不使用 usb,一边是普通 ttl 串口,一边是高速总线,但是这样 ttl 串口的速度也跑不快,不利于测试性能

以上可能都不是很方便,用楼主位带 mcu 的板子,反而是最方便的

网友J:
直接用CAN BUS 不是更香? 而且是ISO标准,应用很广泛和成熟。 CAN 芯片目前价格几块钱,也是很低了。。。非标的要商业化,估计不容易啊!

网友:
引用 网友J:
直接用CAN BUS 不是更香? 而且是ISO标准,应用很广泛和成熟。 CAN 芯片目前价格几块钱,也是很低了。。。 ...

对标的似乎是CANFD?
CAN帧还是太短

楼主:
引用 网友J:
直接用CAN BUS 不是更香? 而且是ISO标准,应用很广泛和成熟。 CAN 芯片目前价格几块钱,也是很低了。。。 ...

Himem 说的没错,对标的是 CAN FD

UART 不知道是不是 ISO 标准,但不妨碍 UART 的极高用量
(譬如我用的数控直流电源、桌面回流焊箱,都留的是 RS232 接口)

商业上,也已经有老牌 CPU 公司的支持,譬如 X1600E 这颗 CPU(内置 64MBytes 内存):

客户则更多。

CAN FD 历史包袱太重,用起来很麻烦

选择 CDBUS 的话,低成本的方案,可以使用 MCU 自带的 UART,高性能方案才选择这颗芯片,上层软件完全通用
无论是 RS485、TTL UART、RS232、RS422、单线 UART、USB 虚拟串口等等,上层软件完全通用
(且各 PC 操作系统也有通用串口框架,但没有跨平台的通用 CAN 框架(linux 有 can 网络框架,windows 没有))

而且,CDBUS 的最高速度,比 CAN FD 也要快一个数量级

我不想踩 CAN / CAN FD,但是不对比一下又没办法回答坛友提问,以下,我较为全面列举一下常用总线的优缺点吧,我自己整理的,如果有不客观的地方,欢迎大家指出

楼主:
# 主流通讯总线的特点 (优点在前,缺点在后)

## CAN BUS 特点

数据包短,高优先的数据包被阻塞的时间也就更短(不过其它支持长数据包的总线,也可以限制单次只传输少量数据)。
无需上下拉电阻,只需要接终端电阻。
汽车大量使用 CAN 通讯(近年高端车辆开始使用工业以太网,RS485 只被部分重型专用车辆采用)。
近年随着 STM32G 系列的推广,自带 CAN FD 的 MCU 也越来越多。

CAN 不是推挽输出,不适合远距离传输,日后也无法继续提升速率。
CAN 2.0 最快只有 1Mbps;CAN FD 标称能到 12Mbps, 实际一般只能到 5、6Mbps。
CAN FD 的时序设置很麻烦,特别是因为高速部分的数据依然要发送方时刻回读比对,需要引入延时补偿等机制,导致时序参数众多,且易出错。
CAN 2.0 最多只能传输 8 字节用户数据;CAN FD 可以传输 64 字节,但是字节数有阶梯限制,不能想用多少字节就用多少,需要用户额外使用 padding 算法,同时会造成带宽浪费。
CAN 协议较为复杂,用 CAN FD 还要考虑上层协议是否要兼容 CAN 2.0,历史包袱重。
高端应用被 EtherCAT 等工业互联网取代,低端又有 RS485 盘踞,CAN 本身的通用性也不好(反观 UART 则是一个大家族),所以 CAN 的市场份额长期看低。

CAN 帧最后有一个 ACK 位,配合错误帧机制,可以一定程度上依靠硬件解决拜占庭将军问题(确保所有节点同时执行任务),但是不能 100% 保证,譬如当多个接收者中的一个接收者掉电,无法发送错误帧。
如果是一对一通讯,如果目标掉电,ACK 位恰巧遇到干扰,发送方也会误以为数据成功送达。
如果一条总线有一个不重要的节点离的比较远,它接收的信号质量较差,那么它接收出错而发出的错误帧,将导致本可以正常接收的关键节点不能及时接收指令。
CAN 帧传输相同字节数,数据内容不同帧长度也不同,这样会导致抖动。
CAN 的 ID 字段通常会用来做协议的一部分,不同协议对 ID 字段的定义不同,混用容易冲突。
CAN 设计上用 ID 字段取代传统设备地址,代之消息号,然而使用非常广的 CANOpen 还是把 ID 用来存放源地址和目标地址。

CAN 的调试和二次开发比较麻烦,譬如写一个 PC 软件给客户,是否要去兼容市面各种不通用的 USB 转 CAN 工具?(反观 USB 转串口则通用且跨平台,使用操作系统的串口接口即可。)

## RS485 特点

硬件成本低。
基于永不过时的 UART 异步串行通信格式。
协议没有限制。
工业大量使用 RS485 通讯(也有相当一部分使用 CAN 和工业以太网)。

不支持多主对等通讯,只能主机轮询各从机(或者是允许小概率冲突的多主通讯,冲突后重传,无法保证效率和实时性,另外是一些复杂的令牌方式,依然做不到对等传输)。
总线利用率低,协议全靠软件处理,比较麻烦且打扰 CPU 核心工作。(部分 CPU 的 UART 控制器有地址过滤功能,防止与自己无关的数据打扰到自己,但是要特别为该功能设计特定协议,所以很少使用。)
需要接可选的上下拉电阻,和可选的终端电阻,撘配方式更多所以更复杂(部分接口芯片也可以无需接上下拉电阻)。

## CDBUS 特点

使用最简单通用且永不过时的 UART 异步串行通信格式,具体格式为 8N1(一个起始位,8 个数据位,一个停止位)。
CDBUS 协议非常简单易用。
CDBUS 比较开放,协议和 IP 核完全开放和免费,ASIC 芯片研发和生产公司除外。
CDBUS 用户数据 253 字节(硬件控制器)。
基于 RS485 的 CDBUS 可以达到甚至超过 50Mbps(对于 RS485, 速度越高距离越近,常用 10Mbps 就可以传输视频、图片等较大的数据)。
通讯的多方都可以各自选择是否使用专用芯片(不使用专用芯片时不能使用对等总线通讯,除非用软件模拟专用芯片的功能,BS 模式相对容易模拟)。
(如果主机不使用专用芯片,各从机使用专用芯片,那么主机发送广播包时,从机可以一起回复。)
(如果主机不使用专用芯片,只要可以确保发送前总线是空闲状态,那么即便主机和从机一起发送数据,仲裁机制依然可以避免冲突,只需要让主机地址的仲裁优先级最高即可。)
物理层不限,支持 TTL、单线串口总线、RS485、M-LVDS、RS232、光纤等,甚至是使用 CAN 2.0/FD 的物理层(代码通用,也可通过 USB 串口、蓝牙 BLE 通讯等传输 CDBUS 数据)。
通过 仲裁模式 或者 BS 模式 实现多主对等通讯(后者可以全程高速传输,但节点数不宜多)。
由于支持对等传输,所以可以代替很多广泛使用的 一对一通讯的 RS232/RS422。(对等通讯总线相当于在各节点之间建立了全双工的全连接虚拟通讯管道,虽然物理层是半双工。)

用 UART 通信格式,随便用一个 USB 转串口硬件 和 任意一款串口助手软件 就可以通讯,价格和门槛比 CAN 低很多(也可以选择 CDBUS-GUI 等开源软件工具,用起来更方便)。
CDBUS 只要设备地址不同就不会冲突,哪怕是 CDBUS、Modbus 等不同协议混用,基本的通讯也能正常。
CDBUS 控制器也有硬件过滤器,支持单播、组播、广播,类似主流且成功的以太网。
硬件控制器除了用做总线通讯,还可以用来扩展串口。

对于 RS485 的 CDBUS,需要接可选的上下拉电阻,和可选的终端电阻,撘配方式更多所以更复杂(部分接口芯片也可以无需接上下拉电阻)。
内置 CDBUS 控制器的 CPU/MCU 目前很少,外挂专用芯片会增加少量面积和成本(如果一个产品因为使用了 CDBUS,从而节省了调试口、烧录口,甚至是 USB 等接口,体积和成本可能不增反降;而且还可以把专用芯片和 RS485 电平转换芯片合封在一起,进一步降低成本和面积)。
CDBUS 不兼容 Modbus 等协议,在需要对外兼容其它协议的场合,不能使用 CDBUS 芯片(或者再拉一路串口到 CDBUS 芯片的输出口,芯片不使能输出,同时支持两种协议)。

## EtherCAT 特点

最大的优点是,可以较远距离传输的同时保持高速率,且增加节点数不会影响速率。
自带隔离,有些还可以 PoE 供电。

缺点是体积较大、成本高、使用过于复杂,不灵活。
大多数设备的内部通讯,需要高速但不需要远距离传输;而设备对外通讯需要远距离但通常不需要很高速率。
任何一个接口的接触不良,会造成总线上所有设备的通讯中断。
不支持多主对等通讯,只能主机轮询各从机。

网友K:
引用 楼主:
# 主流通讯总线的特点 (优点在前,缺点在后)

## CAN BUS 特点

基于rs485的高速总线还是有一些的,比如西门子的profibus(12Mbit/s?)安川的有用10Mbit/s在他们的伺服总线上,也好像有用5MBbit/s在传感器数据收集的总线上。
但感觉大家都慢慢转向基于100M以太网的物理层的工业总线,然后自己弄的上层协议。

网友L:
引用 楼主:
找了好多年的 fpga 转 asic 服务商,2017 年的时候就开始找了
最后是我老东家芯片公司 (ingenic) 的老同 ...

f费用咋样,能否透露些

网友:
要些样品测试一下,怎么联系

楼主:
引用 网友L:
f费用咋样,能否透露些

总共花了X百来万,服务费占X左右 (移除涉及 NDA 的信息)

可以把您的地址发邮件给我:d#d-l.io(# 替换成 @),备注一下论坛 id 即可
加我 wx 也可,同我论坛 id

楼主:
引用 网友K:
基于rs485的高速总线还是有一些的,比如西门子的profibus(12Mbit/s?)安川的有用10Mbit/s在他们的伺服 ...

是的,但 profibus dp 规定的东西太多了,没有做好分层,不方便通用,而且这些都是要区分主机和从机
我上面优缺点总结是把 profibus 归类到 “RS485 特点” 了,描述是 “一些复杂的令牌方式”

CDBUS 不需要区分主从,是真正的对等通讯(P2P or Peer-to-Peer)

网友是这样评论 profibus dp 的 “对等通讯” 的:

https://control.com/forums/threads/profibus-dp-v0-v1-v2.9178/

DPV2 allows some level of time synchronisation and pseudo peer to peer comms between slaves which is necessary to allow fast synchronisation and interlocks between (for example) AC/DC Drives.
This is not true peer to peer since it requires the presence of a DP master in the system to operate.

里面提到 pseudo peer to peer,以及 not true peer to peer

而且 profibus dp 的 asic 芯片价格,不是一般人用的起的。安川的 MECHATROLINK-Ⅱ 协议芯片也同样是超级贵,且功能上没什么亮点。

之所以这些老厂开始转用以太网,正是它们搞的这些总线又贵又复杂,芯片又超级大,还不如用以太网。来看一下安川的芯片:

网友K:
引用 楼主:
是的,但 profibus dp 规定的东西太多了,没有做好分层,不方便通用,而且这些都是要区分主机和从机
我上 ...

1)先别嫌弃安川的芯片,他们的芯片大的原因之一是:它的总线是异步总线(16bit数据线,十几bit地址线),且有的型号还有io功能--也就是做数字io从站时,单芯片方案,io从芯片直接出,无需MCU啥的主控。
相比之下,你的芯片也只有协议转换功能,当然简单。

再说人家的东西可是10多年前就出来的,可能那会的半导体工艺也不太行,那时期的芯片的个头都不小。

2)很多厂商从专有rs485转向以“以太网物理层”为基础的专有协议,比方说安川或者西门子的,他们虽然物理层是以太网芯片,但之上的层就不必然会跟tcp/ip协议等等互联网的协议兼容,他们那么做,是为了改造,从而获得可控的实时性(那时还没有TSN哦),另外一个原因是他们需要延续他们已有的生态,使得协议有兼容性,维护生态也是维护他们已有的市场呀--这个谁会放弃呢。

3)关于贵,不要忘记:高速的rs485收发芯片一点都不便宜!不然你送demo板时为啥直接焊接50M速率的rs485芯片呢?以太网的phy芯片是这些年才够便宜的(比如单片RMB2-3元)。

楼主:
引用 网友K:
1)先别嫌弃安川的芯片,他们的芯片大的原因之一是:它的总线是异步总线(16bit数据线,十几bit地址线) ...

我主要是觉得,它们没有分好层,不适合通用应用。
除了协议上没有分好层,硬件上也没有。
譬如,完全可以做一个仅处理通讯的芯片,再做一个搭配使用可直出 IO 的专用芯片,让用户自己选择要不要加自己的 cpu/mcu。

不过原因大家也知道,为了维护自己的 PLC 市场,根本没考虑通用。

关于接口芯片价格,我又查了一下,TI 另一款 50Mbps 的 RS485 芯片 THVD1450DR 某平台 1kpcs 阶梯价是 2.95。
接口芯片不是选越高越好,而是要选够用就行,速率越高驱动越强,反射越大,对线路和终端匹配要求越高。
对于国产,想做高速率不难,只是现在用的人不多,一般场合现有 14Mbps 和 20Mbps 的芯片也够用了。
我到时候还是会让客户自己选择用多快的。

网友K:
引用 楼主:
我主要是觉得,它们没有分好层,不适合通用应用。
除了协议上没有分好层,硬件上也没有。
譬如,完全可以 ...

随手搜了一下,THVD1450DR在ti官网的直销价格是约$1,至于你查到的低价--不知道哪里来的,也不知道是不是正品哈。这么说也不是想抬杠哈。有机会还是想试试这个协议的。

网友M:
引用 楼主:
预计量大 1.5 人民币含税
中等用量 2.5 含税
少量零售 3.5 含税

也不便宜呀,现在的芯片一般都带can,用起来组下包麻烦点,效率低点,但是通用呀,费用比这个低。

楼主:
引用 网友K:
随手搜了一下,THVD1450DR在ti官网的直销价格是约$1,至于你查到的低价--不知道哪里来的,也不知道是不是 ...

我是在 JLC SMT 查的现货价格,国内几家平台都是这个价左右,可能是尾货

楼主:
引用 网友M:
也不便宜呀,现在的芯片一般都带can,用起来组下包麻烦点,效率低点,但是通用呀,费用比这个低。 ...

我觉得 uart 串口 比 can 更通用

我之前还以为 stm32g0 都有 can fd 口,刚又查了一下,只有 stm32g0b1 以上的才有 can,常用的 stm32g031 和 stm32g071 都是没有 can 的

至于我这个费用,日后还是会想办法继续降低的:
等用量多起来,再投一个更先进的工艺,分摊成本会低很多,至少打个半折很轻松
和更多 mcu 公司合作,让更多 mcu / cpu 集成 cdbus 控制器

对于低成本的场合,可以直接用 mcu 自带的 uart,协议依然可以使用 cdbus 字节定义
而且还可以考虑用 mcu 软件实现 cdbus 控制器的一部分功能

网友M:
引用 楼主:
我觉得 uart 串口 比 can 更通用

我之前还以为 stm32g0 都有 can fd 口,刚又查了一下,只有 stm32g0b1  ...

uart是主从,距离短呀,除非用485嘛,485也是主从。

目前看通用的解决方案是can,你这个太特殊了,没推广起来不敢用。

说白了,can哪个厂挂了都不影响到我的产品安全,用你这个要是你这芯片不生产,我就麻烦了

楼主:
引用 网友M:
uart是主从,距离短呀,除非用485嘛,485也是主从。

目前看通用的解决方案是can,你这个太特 ...

CDBUS 方案,首先,芯片不可能不生产

其次,之前的模组方案是完全开放的,所有用户都可以自行生产及商用,这是一个垫底保险
如果嫌模组使用的 lattice ice40ul fpga 价格稍贵,用户可以自行改用国产同等规格 fpga 方案(国产 fpga 0.6 美金左右)

对于没推广起来不敢用,我想强调的是,这个方案是有君正这样的老牌 cpu 公司合作和背书的,x1600 的客户可不少,会有人选择了君正的 cpu 却不敢用里面的 cdbus 吗?

最后,我可以承诺,如果此 asic 芯片不再生产,且无升级版 asic 芯片可供用户替换,视为放弃 cdbus 一切权利,任何公司想生产此芯片都可以生产(不可抗因素除外,譬如战争)。
(目前保留 cdbus 在 asic 领域的一些权利,是为了让其更好的发展,没有商业利益的东西是没有价值的。fpga 领域使用 cdbus 一开始就是完全开放的。)

网友M:
引用 楼主:
CDBUS 方案,首先,芯片不可能不生产

其次,之前的模组方案是完全开放的,所有用户都可以自行生产及商用 ...

你这个量是怎么定义的,什么是大量,中等,少量,最好给出具体的数据。

楼主:
引用 网友M:
你这个量是怎么定义的,什么是大量,中等,少量,最好给出具体的数据。 ...

目前含税价格阶梯是:
< 1K pcs: 2.9 RMB(3.5 修改为 2.9)
>= 1K pcs: 2.5 RMB
>= 1KK pcs: 1.5 RMB

等整体用量起来一些后,会相应下调这些阶梯。

网友E:
多主少量数据通信建议负载数是多少的?

楼主:
引用 网友E:
多主少量数据通信建议负载数是多少的?

负载数要看接口芯片的参数,和控制器没什么关系

cdbus 协议层面单条总线支持 255 个节点
(256 个地址其中一个固定是广播地址)

网友(2023-09-26):
赞一个。终于出Asic芯片了。厉害。

网友:
有在工业领域应用这个IC的吗?我想用来做一个控制系统,把IO和电机数据通过485传到电脑,在电脑端写控制程序,类似ethercat用PC做主站的方式

网友:
关注,可以简化系统间的编程。

网友N(2023-10-31):
你好,如果要CDCTL01A 达到50Mbps需要什么硬件条件(已知需要MCU SPI 和 RS485接口芯片,50Mbps),上面参考图12Mhz的晶振就可以了吗?我想用于板间高速通讯,最多1主16/32从(不使用仲裁,主机轮询),距离最大2m;可以实现吗?

楼主:
引用 网友N:
你好,如果要CDCTL01A 达到50Mbps需要什么硬件条件(已知需要MCU SPI 和 RS485接口芯片,50Mbps),上面参考 ...

可以,芯片内部有 PLL,把输入时钟提升到 150MHz
外部晶振也支持非 12MHz 的其它频率
要留意 SPI 通讯速度,有可能导致瓶颈

网友:
引用 楼主:
可以,芯片内部有 PLL,把输入时钟提升到 150MHz
外部晶振也支持非 12MHz 的其它频率
要留意 SPI 通讯速 ...

好的,我用STM32G4,SPI最大有75Mbps

网友:
CDBUS 通信芯片收藏了

网友O:
这个片子没有内置晶振吗

楼主:
引用 网友O:
这个片子没有内置晶振吗

没有内置,一开始有评估过,最后否决了

内置晶振精度在 -40 ~ 125 度都要保证 1% 精度,且能通过长期高温老化挺难的

内置的话,测封的时候要测试温度和写入参数,会拖慢速度(表现为测封费高)

即便能做到 1% 精度,break sync 模式也是不太够的,因为几十上百个 bit 带来的累积误差会比较大,需要分配更大的间隔时间来防止冲突

目前想省晶振建议用 mcu 分享时钟(专用时钟分享脚)
或者 cdctl01a 外接晶振,时钟 out 脚串电阻接到 mcu 时钟 in 脚(反过来不一定行,有些 mcu 振动幅度太小)

网友P:
工厂40-50米距离,带32个节点,速度能达到多少呢,楼主

楼主:
引用 网友P:
工厂40-50米距离,带32个节点,速度能达到多少呢,楼主

标题芯片只是控制器,实际能跑多远距离、速度、节点数是和外挂的 接口芯片 以及布线有关系

譬如可以看一下下面这个文章,它总结里面说,50Mbps 几百米都没问题。

你说的这个条件,我个人建议最好控制在 20Mbps 以内,10Mbps 更保险。

https://www.farnell.com/datasheets/2602762.pdf

网友:
恭喜恭喜

网友:
引用 楼主:
标题芯片只是控制器,实际能跑多远距离、速度、节点数是和外挂的 接口芯片 以及布线有关系

譬如可以看一 ...

好的多谢楼主

网友Q:
其实能集成个基本的485 PHY就更好了,外接PHY也保留,需要更强大保护的就外挂,像你自己的贴片机这种场景其实内置的也能满足需求。

网友R(2023-12-20):
这个芯片什么时候出一个UART版本,这样就不用写SPI驱动,直接用CDBUS

楼主:
引用 网友Q:
其实能集成个基本的485 PHY就更好了,外接PHY也保留,需要更强大保护的就外挂,像你自己的贴片机这种场景其 ...

是的,很好的建议,之前有这个计划,但没那么快,独立控制器要先起一点量才有资金搞合封

楼主:
引用 网友R:
这个芯片什么时候出一个UART版本,这样就不用写SPI驱动,直接用CDBUS

spi 转带协议 uart 的好处是:硬件拆包、解包、校验,把不好处理的 流 数据转换为 块 数据

如果 uart 转 uart 就享受不到这些好处

且 mcu 的 uart 速率一般都不够快,协商速率还要定义一些特殊指令,指令和数据又比较难区分开

使用 spi 转 uart 还可以当 uart 扩展芯片使用,串口不够的时候,可以用 1 路 spi 扩展 N 路 uart

目前倾向于 uart 转 uart 做成模块,譬如用于设备 rs232 升级到 rs485,方便一条线连接多个设备
cdbus bridge usb 端不知道可以同时生成几路 usb 串口,譬如生成 10 个串口,透明映射到远端 10 个 rs232 设备
(也可以只生成 1 路 usb 串口,然后再使用虚拟串口工具,生成多个串口,但是用户操作可能会稍微麻烦一点)

现在在电脑端依然是使用 流 数据的串口,为了兼容现有软件工具,
后面会新开辟一个电脑端接口,使用 块 数据接口操作 cdbus,譬如使用网络 udp 编程,一个 udp 数据包对应一个 cdbus 数据包,cdbus bridge 由 usb 串口设备变成 usb 网络设备

网友:
引用 楼主:
spi 转带协议 uart 的好处是:硬件拆包、解包、校验,把不好处理的 流 数据转换为 块 数据

如果 uart 转 ...

有道理,spi可以有硬件分包的好处。但是所有linux板卡串口可以直接使用tty设备,快速融合到Python,Golang等业务代码中,SPI驱动需要搞C驱动流程比较长。

当然用MCU模组转出就可以了,硬件解耦模块化也好维护。