基础库物料变更通知

楼主(2023-07-29):
感谢大家对嘉立创贴片的支持,以下基础库因管装且用量不多,现移出基础库。
以下型号(编号)移出基础库(替换时间以系统替换时间为准)。
序号        元件编号        元件名称        品牌
1        C41327        TM1640        TM(天微)
2        C19187        TM1638        TM(天微)
3        C19579        TM1620        TM(天微)

                                           嘉立创SMT事业部
                                           2023年07月29日

网友A:
为什么TYPEC座没有基础库,这个应该使用的人多吧

网友:
现在扩展库换料费是多少呢

网友B:
引用 网友A:
为什么TYPEC座没有基础库,这个应该使用的人多吧

嘉立创贴Type C的精度怎么样?

会不会存在定位孔没怼上的情况?

网友C:
引用 网友B:
嘉立创贴Type C的精度怎么样?

会不会存在定位孔没怼上的情况?

我刚好前几天做了一批LQFP48的通用最小系统板, 用的是全贴16P的type c, 感觉效果还行, 如图
私有库囤了一批, 编号是C5156603
准备试验新出的***32, 以及给学生们练手用.

网友B:
引用 网友C:
我刚好前几天做了一批LQFP48的通用最小系统板, 用的是全贴16P的type c, 感觉效果还行, 如图
私有库囤了一 ...

LQFP48 中间居然留大焊盘。

网友:
引用 网友B:
LQFP48 中间居然留大焊盘。

这是为了QFN48也能用, 我把LQFP48和QFN48摞一起了, 实测好用.

网友D:
引用 网友C:
我刚好前几天做了一批LQFP48的通用最小系统板, 用的是全贴16P的type c, 感觉效果还行, 如图
私有库囤了一 ...

这板子是学生练手的作品吧?

网友C:
引用 网友D:
这板子是学生练手的作品吧?

见笑了, 有什么问题您指出来呗

网友D:
引用 网友C:
见笑了, 有什么问题您指出来呗

没有,只是觉得这个最小系统板有大把样品可参考,适合让学生上手。可以做开发板,也可以烧进stlink固件作为开发工具用。

网友:
引用 网友D:
没有,只是觉得这个最小系统板有大把样品可参考,适合让学生上手。可以做开发板,也可以烧进stlink固件作 ...

这种nano板我也买过不少, 不过多少都有点不太顺手, 还是自己做的用着最舒服.

我这个主要设计目标:
1. typec, 现在淘宝上大把开发板还是usb micro, 甚至st和gd官方板还在用老掉牙的usb mini
2. 集成ch340n, usb转串口, 方便调试.
3. lqfp48/qfn48通用
4. 尽量留出两组整组的8位gpio, 方便接并口屏和其他并口外设 (PA0-PA7, PB2-PB9)
5. 除了转usb的PA9/10, 其他几组uart gpio也都加上标注: PA2/3, PB10/11, PB6/7
6. 三组spi gpio加上标注, PA5-7, PB13-15, PB3-5
7. 其实背面还留了一个usb type-c的焊盘, 连接PA11/12, 如果需要usb外设再在背面焊一个typec座就行.

网友E:
16pin的type-C经常有贴不好立碑浮空,还有虚焊的情况出现。

之前有两次打样出来,其中有几片贴出来后面屁股翘起来在空中。
最近还有一次:贴了一共5个,4个虚焊。看起来是没问题,但是插上没电还不能通讯。拿手摆一摆数据线,LED灯又能亮,很明显就是接触不良。自己手动补焊好了。
不是一次了所以很心烦,虚焊也就算了,不容易发现。之前那个屁股都翘到天上了,难道发货前都没人仔细看一眼的吗

网友C:
引用 网友E:
16pin的type-C经常有贴不好立碑浮空,还有虚焊的情况出现。

之前有两次打样出来,其中有几片贴出来后面屁 ...

不是吧, 和我上面图里的是同一种吗? 有没有照片

网友:
引用 网友C:
不是吧, 和我上面图里的是同一种吗? 有没有照片

不是同一种,你这个是纯贴片的,我那个四边固定的是过孔焊盘。当初的的图片没找到,

网友E:
引用 网友C:
不是吧, 和我上面图里的是同一种吗? 有没有照片

物料就是这样的。就是找不到当时拍的翘起来的照片了。后面贴片的位置离开焊盘大约有1-2mm。肉眼一下就能看见。

网友C:
引用 网友E:
物料就是这样的。就是找不到当时拍的翘起来的照片了。后面贴片的位置离开焊盘大约有1-2mm。肉眼一下就能 ...

这种我也用过, 感觉补焊比较费人力啊...
而且腿不够长, 标准1.6mm厚度得从背面灌不少锡.  1.0或1.2板厚用这个还差不多.
所以后来我就都用那种四脚全贴的了, 省事, 也够结实了.

网友F:
引用 网友C:
这种我也用过, 感觉补焊比较费人力啊...
而且腿不够长, 标准1.6mm厚度得从背面灌不少锡.  1.0或1.2板厚 ...

四脚全贴够结实,说明你的产品都是文明人在用。

全贴这种作儿童玩具充电口,用不到一个月接口准脱落。 我司是一定要求用铁壳带脚的、 数据引脚那一排可以是贴片的那种。

网友C:
引用 网友F:
四脚全贴够结实,说明你的产品都是文明人在用。

全贴这种作儿童玩具充电口,用不到一个月接口准脱落。  ...

其实是JLC现在过于节省成本, 刷的锡膏太薄了. 如果你完全按他图纸上的尺寸画焊盘, 锡膏就不够, 容易掉.

你看我上面的照片, 我把焊盘都尽量加大了, 这样能结实一些.

不过如果是做儿童玩具的话... 感觉得用防水型的typec, 再靠外壳卡住. 光靠PCB受力还是有点悬.

网友:
你好,最近有个经济样板单,基础库焊接错料(是一个芯片STM32F103C8T6),售后回复是系统错误吸嘴取错了元件,会发生这样的情况吗?这种情况让我担心阻容这些肉眼无法判断的也可能发生焊接错料。

网友:
引用 网友C:
其实是JLC现在过于节省成本, 刷的锡膏太薄了. 如果你完全按他图纸上的尺寸画焊盘, 锡膏就不够, 容易掉.

锡膏没有太薄不太薄的问题。

基本上现在钢网厚度都是0.12mm 刷完后SPI检查,厚度都是在0.10mm左右。

网友B:
引用 网友C:
我刚好前几天做了一批LQFP48的通用最小系统板, 用的是全贴16P的type c, 感觉效果还行, 如图
私有库囤了一 ...

你焊盘往外加一些。

然后焊盘上打一些孔,用来加固。

就不怕野蛮人了。

网友B:
引用 网友F:
四脚全贴够结实,说明你的产品都是文明人在用。

全贴这种作儿童玩具充电口,用不到一个月接口准脱落。  ...

能不能看看你们四个插件脚的钢网怎么开孔的?

盖不盖孔?

网友F:
引用 网友B:
能不能看看你们四个插件脚的钢网怎么开孔的?

盖不盖孔?

插件脚是后焊的, 那点钢网漏下来的锡不够。

网友:
引用 网友B:
你焊盘往外加一些。

然后焊盘上打一些孔,用来加固。

那四个焊盘边沿紧贴着放一圈VIA,更牢固,普通产品我就这么搞的。    当然没有直插焊的牢。

网友:
引用 网友F:
插件脚是后焊的, 那点钢网漏下来的锡不够。

那岂不是很脏,还得洗一次。

好烦啊。

还不如贴片脚加固来的好用。

网友G:
引用 网友C:
其实是JLC现在过于节省成本, 刷的锡膏太薄了. 如果你完全按他图纸上的尺寸画焊盘, 锡膏就不够, 容易掉.

嘉立创的SMT,就算你焊盘加大也不会多给锡膏的,根据我在那边做SMT的效果看,他们的钢网开孔应该是按照他们内部元件库的图纸开的,而不是根据你画的焊盘大小开

网友:
引用 网友G:
嘉立创的SMT,就算你焊盘加大也不会多给锡膏的,根据我在那边做SMT的效果看,他们的钢网开孔应该是按照他 ...

居然这么坑。

那个性化走线加锡用来加大电流,就做不了呗。

网友:
引用 网友G:
嘉立创的SMT,就算你焊盘加大也不会多给锡膏的,根据我在那边做SMT的效果看,他们的钢网开孔应该是按照他 ...

再不行就手工往上补点锡吧, 这种全贴的补锡也比直插的稍微省点事

网友:
引用 网友E:
16pin的type-C经常有贴不好立碑浮空,还有虚焊的情况出现。

之前有两次打样出来,其中有几片贴出来后面屁 ...

type-c用这种是不是更靠谱一点?