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0M波特率的RS422差分对,需要等长吗?

楼主(2023-07-29):
比如使用2mm间距的双排连接器

如果每个差分对,都把一个放上排,一个放下排,就会造成 上比下 长4mm

板对板距离最长不超过2米

这种情况,需要考虑等长吗?

网友A:
为啥不能布成等长的?

楼主:
引用 网友A:
为啥不能布成等长的?

双排连接器,连接器本身上排和下排不等长。

如果按排线那种排布,只能是一上一下。

这样天然就不等长了

网友:
10M,应该问题不大吧;如果真的担心,就在PCB里面补偿一下下排的PCB走线长度

网友B:
10兆频率还做个屁等长啊

网友:
引用 网友B:
10兆频率还做个屁等长啊

一般多少得上等长?

网友:
我有100块钱,要收我20元,我得好好考虑下。如果是0.4分呢?我眼睛眨都不会眨一下。

网友:
100M以下,长度不是问题,电容电感导致的斜率不足才是问题。

网友:
应该在线路上增设串联电阻以做好阻抗匹配调整的打算,用来对抗可能波形过冲,而不是纠结那几毫米的长度差距(你的422对外接线都不止那几毫米)

网友C:
焊盘和焊锡的厚度影响其实蛮大的,楼主要引起重视

网友:
买个或自己搭个422的模块板测试下

网友:
引用 网友C:
焊盘和焊锡的厚度影响其实蛮大的,楼主要引起重视

是啊,所以很多高速插座是压接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