金升阳的电源模块有假货吗?我手上正常工作条件下坏了几个

楼主(2023-07-29):
金升阳的电源模块有假货吗?我手上正常工作条件下坏了几个,,,有点不可思议,只有50%的负载  空调房使用 就发烫 坏掉了   前级供电是有人的12V电源适配器,也不差呀。

网友A:
in电压多少,负载电流多大。
功耗要告诉一下呗
隔离的dcdc模块,输入和输出端电容要按照技术文档进行。

楼主:
引用 网友A:
in电压多少,负载电流多大。
功耗要告诉一下呗
隔离的dcdc模块,输入和输出端电容要按照技术文档进行。 ...

输入电压12V   负载5V100mA左右5V端电容也就不到100uF  是上电2个小时候,回来在看   就挂了

网友:
标称功率是多少w

网友:
他家的模块我用过几万个,没有问题就是有点小贵

网友:
直接找金升阳原厂,打过交道,FAE还是很好沟通的,020曾经工程师上门技术支持

网友:
有人也做电源了?贴牌的吧,出问题的可能性比金升阳大

网友:
我觉得造假很容易....随便一个模块激光扫一下就是想要的品牌.....金的最容易造假了,因为比别的贵不少了哦!我也用了非常多.....各种品牌的....0505系列....

网友:
金升阳插针封装的没出过问题,贴片好像有问题

网友:
金升阳假货多年前就有了

网友:
引用 网友A:
in电压多少,负载电流多大。
功耗要告诉一下呗
隔离的dcdc模块,输入和输出端电容要按照技术文档进行。 ...

这款不是隔离的。这款兼容的品牌很多,用过其他兼容的品牌,空载电流比金升阳的大不少,其他的性能还可以。

网友:
金的电源 50.8*25.4的 我用了将近5万个了。。。质量绝对吊打广州爱浦的

网友B:
金升阳的名气很大只不过我从来都没用过,决心某宝去买一个用一次

楼主:
引用 网友B:
金升阳的名气很大只不过我从来都没用过,决心某宝去买一个用一次

直接从代理手上买  价格比XX商城便宜30%    我是偶然一个机会才知道了

网友A:
引用 楼主:
直接从代理手上买  价格比XX商城便宜30%    我是偶然一个机会才知道了  ...

找到靠谱的代理是关键

楼主:
引用 网友A:
找到靠谱的代理是关键

没有你想的那么复杂, 直接  打官方400电话 问本区域的代理就OK了

网友:
输入输出电容非越大越好,按模块手册来,能用MLCC就不用电解。

做样机用商城元件,批量用那成本就高很多;
汉仁的千兆RJ45带变压器,正品8元往上,仿品3元多,不敢用啊

网友:
用示波器看看输入输出,发热严重一般是自激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