行车记录仪竖向条纹,是CMOS挂了吧?

楼主(2023-07-29):
好几年前的papago 520,几个月前是只有几条竖向条纹,凑合能用。现在彻底没图像了。
液晶屏是好的,切换到设置页面,是完好无损的。

网友:
个人经验,所有数据线包括行同步场同步接触不良确实不像这样,CMOS挂掉可能性是挺大的,一个usb摄像头被我拆镜头压到cmos也是差不多这样子

网友:
也可能fpc挂了,检查一下。

网友:
找到主板ttl uart接口,查看系统日志看是不是senser坏了,如果坏了从日志找到找到senser型号自己热风枪换一个就是了

网友:
几年前的应该是RGB接口比较多,不是MIPI,不太像是FPC坏了。你要真找得到debug 串口焊点是可以用电脑读下sensor 是哪个ID,买个样品自己吹下来换一个。主控应该没坏。

楼主:
主板上找不到调试串口,不过在镜头小板印刷有CMOS型号  OV4689
淘宝20几块钱,准备买个换上去试试。
本来再买个的,但是看京东看了好久,有些记录仪还会漏拍,算了,修修继续用吧

网友:
引用 楼主:
主板上找不到调试串口,不过在镜头小板印刷有CMOS型号  OV4689
淘宝20几块钱,准备买个换上去试试。
本来再 ...

Senser很容易换的,要买吸锡带吸平pcb悍盘,涂抹薄薄一层焊油对准senser,热风枪温度250-280风速3成慢慢吹看到下沉就可以。高温会炸裂有爆破声音,风速太高特别容易吹飞。

最好是9.9买一个ptc加热板放板子下面预热,用铝箔纸保护一下fpc避免烫坏。然后预热后热风枪280度很容易就焊接好了。

网友A:
更换senser办法

先9.9元买一个鹿仙子小片250度ptc加热器,然后用铝箔纸把绿色区域正反包起来,面积留大点可以均热,用烟盒铝箔纸打湿分离铝箔也可以,或者拆卸一个锂电池分离后泡水可以得到铜箔。

把板子反面红色搁在ptc上然后用铁丝或者铝箔把板子平稳固定在ptc上防止移动,然后就是清理bga焊盘,均匀涂抹少量助焊油后一定要对准放上新的senser,然后就是ptc通电观察,用热风枪280度2成风轻轻辅助就更容易焊接好了。热风枪调节到吹纸只胡不燃大概就是合适温度。

楼主:
引用 网友A:
更换senser办法

先9.9元买一个鹿仙子小片250度ptc加热器,然后用铝箔纸把绿色区域正反包起来,面积留大点 ...

我有鹿仙子的恒温台,以前小心翼翼还能风枪焊接脚少的BGA,不过CMOS这种脆弱元件,从来没试过。
淘宝上花了23买了个CMOS,试一试

网友A:
引用 楼主:
我有鹿仙子的恒温台,以前小心翼翼还能风枪焊接脚少的BGA,不过CMOS这种脆弱元件,从来没试过。

与其它bga焊接差不多,裸晶体封装焊接温度要低很多,要缓慢加热注意最高温度不然会爆裂一声响内部损伤,还有就是太轻薄容易吹飞,焊盘必须用吸锡带吸平整,senser必须植球这样焊接成功后才能保证senser与pcb平行,不然图像会不清晰

楼主:
引用 网友A:
与其它bga焊接差不多,裸晶体封装焊接温度要低很多,要缓慢加热注意最高温度不然会爆裂一声响内部损伤, ...

这种简易加热片比恒温台还方便,用个夹子就能牢牢夹住电路板

网友:
大概率是LCD 屏的 排线坏了。 不是SENSOR坏了。

楼主:
花了23块钱买了个CMOS,刚才吹焊上去,满血复活了

网友:
厉害啊,手工吹焊CMOS,卡国外脖子的技术

网友:
第一次就能焊好bga cmos senser手工很强

网友:
有没有可能是被损坏,比如senser被激光照射后出现损伤了,比如激光秀演唱会,遇到了配备激光雷达的车正好被照射到了,或者有人用大功率激光笔照射

网友B:
引用 楼主:
这种简易加热片比恒温台还方便,用个夹子就能牢牢夹住电路板

那这个怎么控制温度?会不会加热过热?

楼主:
引用 网友B:
那这个怎么控制温度?会不会加热过热?

淘宝页面好像说是250度,应该串联了温控开关的,上下误差几度无所谓。

网友A:
引用 网友B:
那这个怎么控制温度?会不会加热过热?

Ptc 陶瓷加热器自动恒温,不需要温控器。外置温控器温度只能设置低于ptc的恒定温度。
具有可靠,恒温稳定,价格低廉,10cm*10cm的才9元。楼主用的哪个ptc恒温加热片20cm*10cm才不到22元。

网友B:
引用 网友A:
Ptc 陶瓷加热器自动恒温,不需要温控器。外置温控器温度只能设置低于ptc的恒定温度。
具有可靠,恒温稳定 ...

不是太明白,单独这个,也可以烤融化锡膏吗?还是仅仅只做辅助加热用,单独靠它是融化不了焊锡的?

网友:
引用 网友B:
不是太明白,单独这个,也可以烤融化锡膏吗?还是仅仅只做辅助加热用,单独靠它是融化不了焊锡的? ...

250度可以贴片焊接的,比如led灯带维修,bga辅热,小批量贴片焊接,植球都可以

网友A:
引用 网友B:
不是太明白,单独这个,也可以烤融化锡膏吗?还是仅仅只做辅助加热用,单独靠它是融化不了焊锡的? ...

问还不如自己买一片玩玩就知道了,一个汉堡不到的价格

网友:
引用 网友A:
问还不如自己买一片玩玩就知道了,一个汉堡不到的价格

之前有那种调温平台,吃灰好久了;现在是纯好奇问问,哈哈